AB类功放芯片

楼主:
朋友们,AB类功放芯片处理TI、ADI、ST这些厂家外,还有谁家也弄?

网友A:
【AB类功放芯片处理TI、ADI、ST这些厂家外,还有谁家也弄?】

还有国家半导体(NS),ON,Burr Brown 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B类功放芯片处理TI、ADI、ST这些厂家外,还有谁家也弄?】 还有国家半导体(NS),ON,Burr Brown 等 ...

ON找过了,没有,ST的记得以前见过现在AB类底下找,看datasheet里面又是DMOS音频功率放大器,感觉不像AB类的,明天我看下NS、BB,话说BB不就是TI 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N找过了,没有,ST的记得以前见过现在AB类底下找,看datasheet里面又是DMOS音频功率放大器,感觉不像AB ...

【话说BB不就是TI 么】

BB可不是TI。不过,说不定如今BB被某公司收购了。

网友A:
你搜AB类功放芯片,是要干什么?需要多大的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ON找过了,没有,ST的记得以前见过现在AB类底下找,看datasheet里面又是DMOS音频功率放大器,感觉不像AB ...

查了查,Burr Brown 成立于1956年,于2000年被德州仪器收购,成为德州仪器下属专门生产高性能模拟芯片的部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搜AB类功放芯片,是要干什么?需要多大的输出功率?

想放大2Khz左右的正弦信号,有效值在24V左右,实际输出功率在70W左右。为了这个目的,两个方法,一个是AB类功放,一个是功率放大器。单芯片肯定不够,后面加三极管扩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放大2Khz左右的正弦信号,有效值在24V左右,实际输出功率在70W左右。为了这个目的,两个方法,一个是AB ...

【为了这个目的,两个方法,一个是AB类功放,一个是功率放大器。】

AB类功放,是功率放大器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BB不就是TI 么】 BB可不是TI。不过,说不定如今BB被某公司收购了。

BB被TI收购挺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放大2Khz左右的正弦信号,有效值在24V左右,实际输出功率在70W左右。为了这个目的,两个方法,一个是AB ...

【单芯片肯定不够,后面加三极管扩流。】

70W左右正弦波输出,不必加三极管扩流吧?现成就有70W输出的单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放大2Khz左右的正弦信号,有效值在24V左右,实际输出功率在70W左右。为了这个目的,两个方法,一个是AB ...

【单芯片肯定不够,后面加三极管扩流】

如果采用D类放大器芯片,70W输出肯定不必加三极管扩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芯片肯定不够,后面加三极管扩流。】 70W左右正弦波输出,不必加三极管扩流吧?现成就有70W输出的 ...

这个封装实际不好散热,没有散热板,就一个塑料壳子,价格就像过山车,是高是低,有时都200多了,一块电路上用着,想换一直没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芯片肯定不够,后面加三极管扩流】 如果采用D类放大器芯片,70W输出肯定不必加三极管扩流。

D类功放感觉用不了,这个买过D类功放模块时测过,噪声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这个目的,两个方法,一个是AB类功放,一个是功率放大器。】 AB类功放,是功率放大器的一种。

版主,我看TI的分类里面,功率放大器没和扬声器放大器在一起,一直以为不一样。我找个功率放大器型号和LM3886参数对比下,看看哪个适合点。

网友:
大功率AB类功放芯片现在已经难找在产的了,如果不是大批量产品,可以考虑老旧型号,那就非常多了。不过干嘛非跟AB类功放较劲?现在是D类功放的时代,比你要求的功率大很多的芯片都不难找,而且效率高很多,无需过多考虑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