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M0L1306 LaunchPad的点灯控制

楼主:
        MSPM0L1306 LaunchPad开发套件主控为MSPM0L1306器件,提供高达64KB的嵌入式闪存程序存储器和高达4KB的SRAM。它们包含精度为±1%的高速片上振荡器,无需外部晶体。其他特性包括3通道DMA、16位和32位CRC加速器,以及各种高性能模拟外设。如何入手MSPM0L1306 LaunchPad开发套件呢?官方提供了参考短视频。

        按照官方推荐的说明文档,①、首先需要准备好TI的官方IDE,即CCS。②、其次下载安装好基于MSPM0L1306的SDK。③、然后需要下载安装好图形化代码生成工具SysConfig。

        登录TI官方论坛网站,下载好软件安装包,安装CCS编译工具,具体步骤如下:

         下载好基于windows平台下的“mspm0_sdk_1_30_00_03”软件包,并安装好。
            下载好“sysconfig-1.19.0_3426-setup”,安装MSPM0的图形化代码生成工具SysConfig。
        以上3个必备软件都安装好了,等于基本环境已经构建好,接着需要将SDK与SysConfig导入到CCS工具中。
    导入SDK中基于TI官方交叉编译器的点灯例程,点击编译。编译通过,然后使用Micro USB数据线与电脑相连接,如是首次连接,电脑的右下角会弹出提示安装XDS110驱动的对话框。
安装完成后,设备管理器中会自动出现两个串口端口。
此时直接点击CCS中的Debug按钮图标,会弹出XDS110 USB Debug需要升级的提示。
选择update后,进入到自动升级状态,升级完成后再给开发板重新上电。
          在CCS中执行debug步骤,开发板进入调试阶段。点击全速运行,则会发现板上的LED1红色指示灯会一定频率闪烁。
void main_blinky(void)
{
    /* Create the queue. */
    xQueue = xQueueCreate(mainQUEUE_LENGTH, sizeof(uint32_t));

    if (xQueue != NULL) {
        /*
         * Start the two tasks as described in the comments at the top of this
         * file.
         */
        xTaskCreate(
            prvQueueReceiveTask, /* The function that implements the task. */
            "Rx", /* The text name assigned to the task - for debug only as it is not used by the kernel. */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The size of the stack to allocate to the task. */
            (void *)
                mainQUEUE_RECEIVE_PARAMETER, /* The parameter passed to the task - just to check the functionality. */
            mainQUEUE_RECEIVE_TASK_PRIORITY, /* The priority assigned to the task. */
            NULL); /* The task handle is not required, so NULL is passed. */

        xTaskCreate(prvQueueSendTask, "TX",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void *) mainQUEUE_SEND_PARAMETER, mainQUEUE_SEND_TASK_PRIORITY,
            NULL);

        /* Start the tasks. */
        vTaskStartScheduler();
    }

    /*
     * If all is well, the scheduler will now be running, and the following
     * line will never be reached.  If the following line does execute, then
     * there was insufficient FreeRTOS heap memory available for the idle
     * and/or timer tasks to be created.  See the memory management section on
     * the FreeRTOS web site for more details.
     */
    for (;;)
        ;
}
/*-----------------------------------------------------------*/

static void prvQueueSendTask(void *pvParameters)
{
    TickType_t xNextWakeTime;
    const unsigned long ulValueToSend = 100UL;

    /* Check the task parameter is as expected. */
    configASSERT(((unsigned long) pvParameters) == mainQUEUE_SEND_PARAMETER);

    /* Initialize xNextWakeTime - this only needs to be done once. */
    xNextWakeTime = xTaskGetTickCount();

    for (;;) {
        /*
         * Place this task in the blocked state until it is time to run again.
         * The block time is specified in ticks, the constant used converts
         * ticks to ms.  While in the Blocked state this task will not consume
         * any CPU time.
         */
        vTaskDelayUntil(&xNextWakeTime, mainQUEUE_SEND_FREQUENCY_MS);

        /*
         * Send to the queue - causing the queue receive task to unblock and
         * toggle the LED.  0 is used as the block time so the sending operation
         * will not block - it shouldn't need to block as the queue should always
         * be empty at this point in the code.
         */
        xQueueSend(xQueue, &ulValueToSend, 0U);
    }
}
/*-----------------------------------------------------------*/

static void prvQueueReceiveTask(void *pvParameters)
{
    unsigned long ulReceivedValue;
    static const TickType_t xShortBlock = pdMS_TO_TICKS(50);

    /* Check the task parameter is as expected. */
    configASSERT(
        ((unsigned long) pvParameters) == mainQUEUE_RECEIVE_PARAMETER);

    for (;;) {
        /*
         * Wait until something arrives in the queue - this task will block
         * indefinitely provided INCLUDE_vTaskSuspend is set to 1 in
         * FreeRTOSConfig.h.
         */
        xQueueReceive(xQueue, &ulReceivedValue, portMAX_DELAY);

        /*
         * To get here something must have been received from the queue, but
         * is it the expected value?  If it is, toggle the LED.
         */
        if (ulReceivedValue == 100UL) {
            /*
             * Blip the LED for a short while so as not to use too much
             * power.
             */
            DL_GPIO_toggle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vTaskDelay(xShortBlock);
            DL_GPIO_toggle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ulReceivedValue = 0U;
        }
    }
}

       允许Debug后,编译完成后的程序通过XDS110调试器下载到开发板中,此时板上的LED显示状态如下图所示,LED1红灯闪烁。
硬件连接只需一个Micro USB即可实现板子的在线调试。

      此次分享到处结束,参考MSPM0L1306入门指南手册可以快速搭建开发环境,熟悉官方主推的CCS集成开发工具,后续再细究MSPM0L1306外设驱动性能。

网友:
我只喜欢TI的分离式配置文件,随工程走不用多于的软件

网友:
第一眼看那个视频,我还以为是短路打火了呢。。。。。吓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