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1、开箱点灯

楼主:
1、开箱

主打Ultra-low-power with FlexPowerControl

芯片内部资源及外设相当丰富,图形资源也很强大,含有Neo-Chrom GPU (GPU2D) 、

Chrom-ART Accelerator (DMA2D)  、LCD-TFT controller (LTDC)

17 timers、2 watchdogs and RTC、7 USARTs;14个支持1.8V的I/O、

标准的nucleo144通用底板,STlink用的是STM32F723IEK6的V3版本,更新最新link到M4固件;

六层板设计,2、5层为GND,在每层标识了层号,开窗把对应的层号给凸显了出来;

原理图:

2、点灯

在CubeMX中装载STM32Cube_FW_U5_V1.2.0

...\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U5_V1.2.0\Projects\NUCLEO-U5A5ZJ-Q\Examples\GPIO\GPIO_IOToggle

U5A5的例程不是很多,可以参考U575的,两个应该是一样的;

基于STM32CuBeIDE,打开GPIO_IOToggle工程:

工程是LED1(green)、LED2(blue)交替反转,这里添加LED3(red)一并交替反转

LED3对应的引脚为PG2,需要使能所在的VDDIO;

①、首先打开Enable VddIO2 for Led3:

HAL_PWREx_EnableVddIO2();

②、开启LED3时钟

LED3_GPIO_CLK_ENABLE();

③、在LED1、LED2下添加LED3的初始化配置

GPIO_InitStruct.Pin = LED3_PIN;

HAL_GPIO_Init(LED3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④、在while中添加LED翻转Toggle指令

HAL_GPIO_Toggl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HAL_Delay(500);

  • /* USER CODE BEGIN 2 */
  • /* -1- Enable GPIO Clock (to be able to program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 LED1_GPIO_CLK_ENABLE();
  • LED2_GPIO_CLK_ENABLE();
  • HAL_PWREx_EnableVddIO2();
  • LED3_GPIO_CLK_ENABLE();
  • /* -2- Configure IO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to drive external LEDs */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 GPIO_InitStruct.Pin = LED1_PIN;
  • HAL_GPIO_Init(LE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GPIO_InitStruct.Pin = LED2_PIN;
  • HAL_GPIO_Init(LE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GPIO_InitStruct.Pin = LED3_PIN;
  • HAL_GPIO_Init(LED3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END 2 */
  • /* Infinite loop */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 while (1)
  • {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 USER CODE BEGIN 3 */
  • HAL_GPIO_Toggl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 /* Insert delay 100 ms */
  • HAL_Delay(500);
  • HAL_GPIO_TogglePin(LED2_GPIO_PORT, LED2_PIN);
  • /* Insert delay 100 ms */
  • HAL_Delay(500);
  • HAL_GPIO_Toggl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 /* Insert delay 100 ms */
  • HAL_Delay(500);
  • }
  • /* USER CODE END 3 */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99b5c28d4adc0270b3a6020f9afe7854

或者使用BSP_LED_xxx指令控制LED,输入对应的LED1、LED2、LED3控制对应的LED

  • int32_t BSP_LED_Init(Led_TypeDef Led);
  • int32_t BSP_LED_DeInit(Led_TypeDef Led);
  • int32_t BSP_LED_On(Led_TypeDef Led);
  • int32_t BSP_LED_Off(Led_TypeDef Led);
  • int32_t BSP_LED_Toggle(Led_TypeDef Led);

网友:
开箱点灯成功,期待后续精彩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