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子这门课真是天书一样,又没机会动手,想往电源设计的方向发展,怎么学比较...

楼主:
电力电子这门课真是天书一样,又没机会动手,想往电源设计的方向发展,怎么学比较合适?

网友:
可以使用仿真软件啊,这个或许能弥补一下,动手自己做个mini版本,也不是不行啊

网友: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学,我仅提供我个人的一些经验,仅作参考

电力电子学的时候确实不太理解,不过我毕设课题做完后,感觉还挺简单的(精通难,所以行业精通都难),所以还是需要动手。做硬件设计的,我感觉主要还是吃两个点:1是经验,长时间积累的大量经验非常重要,成手和高手都是经验堆出来的;2是数学,想要出好的设计,数学必不可少,尤其是微积分,其实很多设计都很精妙,就是算不出来电阻电容的具体值而不了了之

综上,我个人认为,学习的方向是:打好数学功底,多做设计多实践,学会从错误中总结经验。

网友A:
我靠,我刚打了200多字,网卡没发出来。。。。。。。。。。

简单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仅供参考

1要学好数学,尤其是微积分

2不动手做是不行的,这行非常吃经验,从失败中吸取的经验价值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靠,我刚打了200多字,网卡没发出来。。。。。。。。。。 简单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仅供参考 1要学 ...

发出来了

网友:
学习最快的方法就是死记硬背了。学会一个知识首先是要记在脑海,第二是能熟练使用,第三是融汇贯通。

找一个成熟成功的设计案例,往下看,碰到时问题就找相应的参考资料,解决这个问题就继续往下看,把成功的设计案例能完全记住,能熟练使用了,你就感觉学会了。

网友:
我这网太差了

网友:
如果说是产品设计,大部分的设计是有现成的计算公式,把数值代入公式就可以计算出来结果,而很多参数不是唯一确定,怎么选择合适参数,怎么确定初始条件,使用范围这里都要经验了

网友:
如果说是要开发研发新产品,改进提升性能,就需要用到数学知识了

网友:
“电源设计”要看是什么电源了。电力电子特指发电、送变电等高压、大功率的电子技术应用领域,而一般语境下的“电源”并不属于什么电力电子,功率和电压差远了。一般语境下的电源常见的有计算机电源、数码产品电源适配器等等,其技术讲究与电力电子没多少关系,学习的技术基础课程应该是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

另在本站电源技术栏目里有引导初学者学习电源技术的栏目,建议去看看老帖。

网友:
电力电子这学科听起来有点复杂,但其实就是要掌握电力怎么转换、怎么控制和怎么应用。得先打好基础,比如电路理论、模拟电路这些,然后再深入了解AC/DC、DC/AC这些转换技术。虽然实际动手的机会不多,但可以借助仿真软件来练手,这样也能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想要设计电源?有个小技巧,就是用那些免代码的电源芯片设计工具。它们就像有个图形化界面的“小助手”,你只需要简单地点点拖拖,配置一下,就能完成电源电路的设计。这对于初学者来说特别方便,能快速入门;对于老手来说,也能提高效率。

网友:
AC转换成DC是整流滤波,DC变成 AC是逆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