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在放置激励源时出现fatel error access violation windialog.dll如何解决

楼主:
proteus在放置激励源时出现fatel error access violation windialog.dll如何解决

网友A:
放的什么激励源,直流电源、交流电源,还是脉冲信号,还是什么波形信号源呢,是不是要设置一下参数呢

网友:
或许还是简单错误比如路径有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的什么激励源,直流电源、交流电源,还是脉冲信号,还是什么波形信号源呢,是不是要设置一下参数呢

audio激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