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TI AM62x开发板-试用评测】有线网络通讯能力测试

楼主:
从 MYD-YM62X EVK硬件用户手册-V1.0 可以了解到:

开发板上,提供了两个千兆以太网网口,具体位置如下:

下面,就对有线网络的通讯能力进行测试。

一、环境准备

本次测试,硬件环境如下:

1. 电脑:macOS 11.7

2. 开发板:米尔-TI AM6231开发板

3. 网络设备:AX88179千兆USB网卡,千兆网线

具体如下:

AX88179千兆USB网卡是一个USB3.0 Hub上的:

电脑的USB有线网口和开发板的有线网口2进行直连,网络IP配置如下:

电脑:192.168.10.1

开发板:192.168.10.11

软件环境如下:

1. 电脑:pv、nc、iperf3

2. 开发板:pv、nc、iperf3、net2.sh(网速查看)

电脑上的使用brew install直接安装即可。

开发板上的,pv需要自己编译,具体如下:

pv:

root@myd-am62x:~#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icetee/pv.git
root@myd-am62x:~# cd pv
root@myd-am62x:~# ./configure --host=aarch64
root@myd-am62x:~# make
root@myd-am62x:~# file pv
pv: ELF 64-bit LSB executable, ARM aarch64, version 1 (SYSV), dynamically linked, interpreter /lib/ld-linux-aarch64.so.1, BuildID[sha1]=44b4ccfd9660cb3ef0d422f79735e83e2a70b137, for GNU/Linux 3.14.0, with debug_info, not stripped

nc、iptref自带:

root@myd-am62x:~# type iperf3
iperf3 is hashed (/usr/bin/iperf3)

root@myd-am62x:~# type nc
nc is /usr/bin/nc

net2.sh网速查看脚本:

#!/bin/bash

# shellcheck disable=SC2034
i=$1
c=$2
e=1

if [ -z "$1" ] || [ -z "$2" ]; then
  echo
  echo usage: "$0" network-interface checkrepeats
  echo e.g. "$0" eth0 10
  echo
  exit
fi

while [ "$e" -le "$c"  ]
do
  # Network Interface Load:
  R1=$(cat /sys/class/net/"$1"/statistics/rx_bytes)
  T1=$(cat /sys/class/net/"$1"/statistics/tx_bytes)
  sleep 1
  R2=$(cat /sys/class/net/"$1"/statistics/rx_bytes)
  T2=$(cat /sys/class/net/"$1"/statistics/tx_bytes)
  TBPS=$(expr $T2 - $T1)
  RBPS=$(expr $R2 - $R1)
  TU=KB
  RU=KB
  TKBPS=$(expr $TBPS / 1024)
  RKBPS=$(expr $RBPS / 1024)
  if [[ $TKBPS -gt 1024 ]];then
    TKBPS=$(expr $TKBPS / 1024)
    TU=MB
  fi
  if [[ $RKBPS -gt 1024 ]];then
    RKBPS=$(expr $RKBPS / 1024)
    RU=MB
  fi
  # CPU Load:
  CPU_LOAD=$(top -bn1 | grep "Cpu(s)" | sed "s/.*, *\([0-9.]*\)%* id.*/\1/" | awk '{print 100 - $1"%"}') # percentage of CPU in use
  MEM_LOAD=$(free | grep Mem | awk '{printf "%0.2f", $3/$2 * 100.0}') # percentage of Memory in use
  echo "$1 tx: $TKBPS $TU/s rx: $RKBPS $RU/s, $(nproc) CPUs @ $CPU_LOAD load, $MEM_LOAD% Memory in use"
  (( e++ ))
done

二、iperf3 tcp 开发板发送--电脑接收测试

在 MYD-YM62X_Linux软件评估指南 中,提供了iperf3的测试方式,可供参考。

1. 在开发板上运行net2.sh监控网速:(下图顶部)

./net2 eth1 1000

2. 在电脑上运行iperf监听请求:(下图底部)

iperf3 -s -i 2

3. 开发板上运行iperf3发送数据:

iperf3 -c 192.168.10.1 -i 2 -t 15

运行结果:

由于 米尔-TI AM6231开发板 只有一个CPU核心:

所以进行高速网络测试的时候,直接CPU负荷拉满了。

三、iperf3 udp 开发板发送--电脑接收 测试

udp测试时,电脑端还是运行下面的命令:

iperf3 -s -i 2

开发板运行下面的命令:

iperf3 -u -c 192.168.10.1 -i 2 -t 15 -b 1000M

其中 -u 表示udp模式,-b表示速度

运行结果如下:

直连的时候,udp数据传输的速度,没有tcp的块,如果用路由器,可能会更好。

四、iperf3 tcp 电脑发送--开发板接收测试

1. 在开发上运行iperf监听请求:(下图底部)

iperf3 -s -i 2

2. 电脑上运行iperf3发送数据:

iperf3 -c 192.168.10.11 -i 2 -t 15

运行结果如下:

从实测效果来看,电脑发送的效率,要比开发板的高,所以总体速度提升了。

五、iperf3 udp 电脑发送--开发板接收 测试

udp测试时,开发板还是运行下面的命令:

iperf3 -s -i 2

电脑运行下面的命令:

iperf3 -u -c 192.168.10.11 -i 2 -t 15 -b 1000M

运行结果如下:

电脑的发送效率,显然高于开发板 udp时的发送效率。

但此时,开发板上的iperf3,似乎有消极怠工之嫌。

还好net2.sh提供了网速信息,总体还是比tcp的要慢。

六、nc网络测试

1. 电脑发,开发板收

电脑命令:

pv /dev/random | nc -l 192.168.10.1 2345

开发板命令:

nc 192.168.10.1 2345 > /dev/null

上述命令中,使用/dev/random产生随机数据进行发送

运行结果如下:

2. 开发板发,电脑收

电脑命令:

nc -l 192.168.10.11 2345 > /dev/null

开发板命令:

./pv /dev/random | nc 192.168.10.11 2345

运行结果如下:

因为单个进程发送,CPU已经拉满了,所以就不用做多进程发送测试了。

七、总结

从上面的测试效果来看,总的来说,网络性能还是不错的。

但是受限于单核CPU的实际情况,在实际使用中,会收到的一定的影响。

但是在日常情况下的使用,结合这块开发板和硬件的实际情况来说,应该是足够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