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短路过程分析?

楼主:
IGBT模块或者单管应用于变频器的制造,在做变频器的短路实验时,在IGBT开通时刻做出短路动作,IGBT的CE电压会从零逐渐升高到最大之然后回到母线电压的一半后达到稳定。
但是在具体波形时,IGBT的CE电压在到达最高点时刻之前,会有一个小尖峰,就是会先有一个极点然后再到达最大值,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IGBT的驱动引起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请具体解释?

再者,IGBT短路分为开通时短路和短路时开通,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一般而言,常说的IGBT短路保护时间是怎么得出来的?这个短路保护时间又分为软件保护和硬件保护,具体怎么区分和判断,又该如何计算短路保护时间?

网友:
是IGBT的驱动引起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请具体解释?

IGBT质量不好,品牌因素是其一

负载过大电压突然增大时,有可能无法承受超过其额定值的电流或电压,这种情况短路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
IGBT短路分析,有这么多学问呢,学习了,为什么变频器要做短路实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