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漏电原因分析

楼主:
变频器的漏电,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较大的漏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电源进入的主拓扑回路的漏电还是开关电源高频漏电?再者,这种漏电是变频器带电部分对不带电的金属u部分导致的直接漏电,就是电源的GND对PCB板不带电部分的PE漏电,还是感应电或者其他什么的?过大的漏电会导致人体危险,请问该怎么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可不好说,需要具体的信息才能分析,并非变频器就一定存在漏电。

网友:
这类设备按要求,金属机架必须可靠接入大地的。如果外壳带电,只能说明没有按要求可靠接入大地。

网友:
变频器的漏电,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较大的漏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刚出厂刚安装的变频器不会漏电吧

所以,应该是在使用过程中,绝缘材料性能变差,长时间使用造成接地不良等情况,造成漏电,也可能是或者接线接地错误,,,,

网友:
关键看接地好不好,还有绝缘怎么样,用就了,绝缘层如果出问题了,很容易出现漏电现象

网友:
变频器如果漏电,大多就是金属外壳接地和绝缘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