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Bootloader是如何知道你焊接的晶振是多大频率的?是如何进行判断的?

楼主:
STM32的好多芯片都带有USB升级功能,那么Bootloader是如何知道你外边焊了几M的晶振?

然后刚好USB倍频到48M的?

大部分STM32使用USB功能需要外置晶振,只有少部分支持无晶振USB功能。

是通过USB的sof信号进行判断的?还是通过内置RC时钟进行判断的?

我好像之前用8M,12M都可以,没问题。

自己写程序,自己的晶振自己知道,但bootloader是通过何种方式检测的?

网友A:
bootloader应该用的是内部高速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应该用的是内部高速晶振。

当使用USB进行DFU升级时,肯定要使用外部晶振的,比如STM32H7,手册上说不支持无晶振运行USB,类似有STM32F072支持无晶振的USB功能。

所以你这种说法不成立

我说的DFU是bootloader自带的DFU功能,不是指用户程序的DF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使用USB进行DFU升级时,肯定要使用外部晶振的,比如STM32H7,手册上说不支持无晶振运行USB,类似有ST ...

那我觉得可以测试一下,不接外部晶振,厂商bootloader的DFU能不能运行。

网友:
我感觉:

厂商bootloader内部的晶振它是知道的。因为这个固定,可以配置一个值就能达到48M。

它可以通过先启动内部晶振去测算外部晶振,能不能启动,频率如何,稳定是否,如果没有外部晶振,那它会继续使用内部晶振运行,事实上cpu开始启动都是采用的内部晶振,如果要采用外部晶振也是等外部晶振稳定后再转过去的。

网友C:
bootloader的过程是依据什么进行的?对于STM32这类ARM来说应该就是启动文件吧(startup....s),里面有SystemInit,已经初始化完了,可以改也可以进入主程序后重新进行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ootloader的过程是依据什么进行的?对于STM32这类ARM来说应该就是启动文件吧(startup....s),里面有Syst ...

我是指MCU自带的bootloader,不是用户程序

是芯片出厂带的,比如stm32某些芯片,当boot0拉低时,可以使用串口或者USB升级程序。

这个模式下它是如何知道外部晶振焊接的是多大频率 的?

网友:
具体如何实现不太清楚, 猜测一下, 内部可能是有计数的, 出厂RC已经做过校准了, 虽然精度较低, 但是1-2%应该差不多能达到的,

我们的芯片默认都是从内部RC启动BootLoader, 然后再切换到高频时钟, 由此猜测,, 我们芯片没做自动识别晶振频率的, 默认是多少就多少, 用户选择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指MCU自带的bootloader,不是用户程序 是芯片出厂带的,比如stm32某些芯片,当boot0拉低时,可以 ...

SystemInit就在出厂的启动文件里,一般以内部时钟启动,然后去配置外部时钟数据,在启动文件里面就有外部时钟参数,这个我们在更改外部时钟时也要更改

网友D:
按照意法的AN3156介绍,bootloader里面USB部分统一采用DFU协议,USB时钟源的处理则有所不同:一类芯片直接采用HSI倍频到48MHz然后分配给USB模块;一类芯片先用HSI跑起来并与USB Host建立连接,然后尝试用不同的外部时钟配置去倍频并分配给USB模块、测试能否成功收发报文,不成功则尝试下一组配置……

至于哪些芯片按照哪种配置来执行,参见AN2606。

综上所述,Bootloader并不知道外部晶振的频率,要么用HSI来跑USB接口,要么按照特定的几组频率(8MHz、14.7456MHz、25MHz)来反复尝试USB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意法的AN3156介绍,bootloader里面USB部分统一采用DFU协议,USB时钟源的处理则有所不同:一类芯片直接 ...

谢谢解惑,这是真正确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ystemInit就在出厂的启动文件里,一般以内部时钟启动,然后去配置外部时钟数据,在启动文件里面就有外部 ...

10楼答案是正确的。

SystemInit是用户程序。不是mcu的bootloader

mcu自带的bootloader不开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具体如何实现不太清楚, 猜测一下, 内部可能是有计数的, 出厂RC已经做过校准了, 虽然精度较低, 但是1-2%应该 ...

如果不用USB,bootloader可以忽略外部晶振,全部用内部RC

但如果用USB,内部RC精度就不够了,会导致外部USB通信失败的。

10楼答案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楼答案是正确的。 SystemInit是用户程序。不是mcu的bootloader mcu自带的bootloader不开放的。

哦,那我们估计接触的还不深,这启动文件也是厂家提供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USB,bootloader可以忽略外部晶振,全部用内部RC 但如果用USB,内部RC精度就不够了,会导致外 ...

大部分外设, RC精度肯定不够, 一般BootLoader最开始是以RC时钟启动的, 启动后会配置好PLL, 然后再切换到PLL时钟运行, 如果有的话,

网友:
具体如何实现不太清楚, 猜测一下, 内部可能是有计数的, 出厂RC已经做过校准了, 虽然精度较低, 但是1-2%应该差不多能达到的,

我们的芯片默认都是从内部RC启动BootLoader, 然后再切换到高频时钟, 由此猜测,, 我们芯片没做自动识别晶振频率的, 默认是多少就多少, 用户选择不了

大佬是做芯片开发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是做芯片开发的呀?

不是, 做芯片测试的, 只是比普通用户多了解一些芯片内部的设计, 有些测试模式之类的是不开放给用户的, 和设计同事交流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是做芯片开发的呀?

不是, 做芯片测试的, 只是比普通用户多了解一些芯片内部的设计, 有些测试模式之类的是不开放给用户的, 和设计同事交流的比较多

哪个国产芯片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 做芯片测试的, 只是比普通用户多了解一些芯片内部的设计, 有些测试模式之类的是不开放给用户的, 和 ...

清微, 清华大学微电子所出来的团队

不是通用市场, 一些特定场景, 智能门锁, 智能摄像头, 还有云端推算AI芯片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清微, 清华大学微电子所出来的团队 不是通用市场, 一些特定场景, 智能门锁, 智能摄像头, 还有云端推 ...

有官网嘛~看看你们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