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Follow me第4期】进阶任务:从NTP服务器同步时间

楼主:
4.1 任务说明

从NTP服务器(注意数据交互格式的解析)同步时间,获取时间送显示屏(串口)显示。

4.2 功能代码

  • import time
  • import adafruit_wiznet5k.adafruit_wiznet5k_socket as socket
  • import task2
  • days = (
  • "星期天",
  • "星期一",
  • "星期二",
  • "星期三",
  • "星期四",
  • "星期五",
  • "星期六"
  • )
  • # 查询阿里云NTP服务器IP地址
  • ntp_server_domain = "ntp.aliyun.com"
  • ntp_server_ip = task2.eth.pretty_ip(task2.eth.get_host_by_name(ntp_server_domain))
  • print("NTP服务器【%s】IP地址: %s" %(ntp_server_domain, ntp_server_ip))
  • # NTP端口
  • ntp_server_port= 123
  • packet_buf = bytearray()
  • # UTF时区, 这里取北京时间时区 +8
  • utc = 8
  • # 构建 NTP 请求头
  • def build_ntp_header():
  • packet_buf.append(0x23)
  • for i in range(55):
  • packet_buf.append(0x00)
  • # 请求NTP时间
  • def get_ntp_time():
  • build_ntp_header()
  • socket.set_interface(task2.eth)
  • # 创建UDP Socket对象
  • ntp_socket = socket.socket(type=socket.SOCK_DGRAM)
  • # 设置超时时间
  • ntp_socket.settimeout(10)
  • ntp_socket.bind((None,50001))
  • ntp_socket.sendto(packet_buf,(ntp_server_ip, ntp_server_port))
  • while True:
  • data = ntp_socket.recv(48)
  • print("receive ntp data: ", data)
  • if data:
  • sec = data[40:44]
  • int_cal = int.from_bytes(sec,"big")
  • cal = int_cal - 2208988800 + utc * 3600
  • cal = time.localtime(cal)
  • return cal
  • # 获取当前时间
  • def get_time():
  • cal = get_ntp_time()
  • print("%d年%d月%d日 %s %d时%d分%d秒" %(cal.tm_year, cal.tm_mon, cal.tm_mday, days[cal.tm_wday], cal.tm_hour, cal.tm_min, cal.tm_sec))

4.3 效果展示

4.4 总结

NTP 时间解析需要注意获取到的数据有可能为空,需要进行逻辑判断处理。另外就是时间的起始日期。

4.5 演示视频

网友:
获取到的数据有可能为空,需要进行逻辑判断处理,这个是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