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个电阻的作用,加或不加各有什么效果

楼主:
这四个电阻的作用,加或不加各有什么效果

网友A:
光耦输入为0时,输出端也是有电流的,称为暗电流,这四个电阻确保,暗电流不会使三极管导通。

网友:
光耦的限流电阻,同时也是三极管的下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输入为0时,输出端也是有电流的,称为暗电流,这四个电阻确保,暗电流不会使三极管导通。

这四个电阻确保,暗电流不会使三极管导通。----这个没明白   怎么实现的  请赐教

网友:
三极管 开始导通 的 Ube 大约为0.5V ,则光耦的暗电流 要 大于  0.5/1k=0.5ma时,三极管才会开始导通。

  暗电流 Collector Dark Current   最大是 uA级的,不会使三极管导通。

网友A:
如果没有这个电阻,暗电流被三极管放大后,可能就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这个电阻,暗电流被三极管放大后,可能就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你好  这个表你要表达的意思是?

网友A:
这个表格是光耦TL521 的参数,Collector  Dark  Current   就是暗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格是光耦TL521 的参数,Collector  Dark  Current   就是暗电流

暗电流最大50uA  这个会导致三极管误动作吗  三极管导通不是要Vbe≥0.7V吗  NPN

网友:
0.05mA * 1K =0.05V   不会导通    三极管一般  0.5V  就会开始导通了

网友A:
如果没有电阻  假设 三极管  放大倍数为  300   三极管集电极电流=300*0.05=15mA  就有可能影响电路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电阻  假设 三极管  放大倍数为  300   三极管集电极电流=300*0.05=15mA ...

三极管集电极电流=300*0.05=15mA  就有可能影响电路工作------这个为啥会影响电路工作?

有电阻为啥不会呢

网友A:
有电阻的话,电流从电阻通过,三极管的Ube<0.5,不会导通,电流不会流入三极管基极,所以也不会被放大

网友:
没电阻的话,光耦没有输入信号时,三极管就有15mA电流输出,图中RL=1K,那输出电压就有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阻的话,电流从电阻通过,三极管的Ube<0.5,不会导通,电流不会流入三极管基极,所以也不会被放大

电流从电阻通过---为啥电流只从电阻过  而一定不流入三极管基极呢?

网友:
Ube>0.5V ,  才会有电流通过三极管,全部电流通过电阻时,Ube达到最大值,这个最大值还是小于0.5V,所以没有电流经过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