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可以用MCU输出PWM,控制升压芯片输出电压幅值的升压芯片,请帮忙推荐,目的是想...

楼主:
寻找可以用MCU输出PWM,控制升压芯片输出电压幅值的升压芯片,请帮忙推荐,目的是想要把单节锂电池4.2V升压到42V以上,用于皮肤电刺激。图中升压输出不能灵活进行控制,由两个固定电阻分压决定了输出幅值,因此不方便

网友A:
你都已经意识到固定电阻分压决定了输出幅值

那么扔掉这个固定分压,而是将PWM信号适当限幅后给到反馈管脚FB,会怎么样呢?

无论Boost还是Buck,都可以用这个手段实现可调电源,调节精度取决于PWM的精度。

网友:
既然是PWM控制升压芯片输出,电压幅值的调整,分压电阻可以改用数字电位器,调试一下试试

网友B:
用数字电位器或者用MOS管做压控电阻,根据控制精度、成本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数字电位器或者用MOS管做压控电阻,根据控制精度、成本而定。

用MOS管做压控电阻------这个啥意思  上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已经意识到固定电阻分压决定了输出幅值 那么扔掉这个固定分压,而是将PWM信号适当限幅后给到反馈管 ...

将PWM信号适当限幅后给到反馈管脚FB??????

网友B:
R27并联一个MOS管,PWM低通滤波后 做为MOS  的Vgs, 这样PWM就可以控制反馈的分压比,从而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7并联一个MOS管,PWM低通滤波后 做为MOS  的Vgs, 这样PWM就可以控制反馈的分压比,从而控制输出电压 ...

你好  确实没有那么样用过  你直接上一个图 麻烦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7并联一个MOS管,PWM低通滤波后 做为MOS  的Vgs, 这样PWM就可以控制反馈的分压比,从而控制输出电压 ...

这种方法  你有用过 验证过不

网友B:
做为两种电压切换的有用过,连续调整的没有用过,原理上应该可以,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C:
感觉需求不太明确,是不是想要输出电压可自主调整的升压方案?要不要考虑FB上使用MCU控制可编程电阻,面积也不大。

最好利用成熟的BOOT控制器,里面不是PWM这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需求不太明确,是不是想要输出电压可自主调整的升压方案?要不要考虑FB上使用MCU控制可编程电阻,面积 ...

用MCU控制可编程电阻---貌似只有数字电位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为两种电压切换的有用过,连续调整的没有用过,原理上应该可以,你可以试一下。

要能动态调整的  两个电压的  用模拟开关就可以 切换了  或者数字电位器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