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分享】——《电子硬件工程师入职图解手册 硬件知识篇》读后总结_第一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用的最多的就是电烙铁了,风枪感觉螺旋式的加热和直接吹感觉差别不大,主要还得看加热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最多的就是电烙铁了,风枪感觉螺旋式的加热和直接吹感觉差别不大,主要还得看加热面积

看封装吧,直插件和SOP这些还是用电烙铁方便,像有些很密的QFP、QFN、BGA或者说引脚被挡住的TypeC接口什么的还是风枪方便一些,特别是板子烧了需要拆芯片的时候,电烙铁一点点戳太慢了。风枪如果吹小板子的话直接吹就好,但是吹百平方厘米以上的板子的时候,直接吹就容易吹糊了,感觉还是打点焊油再吹吹周围稳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