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4期】终极任务二:使用外部存储器,组建简易FTP文件服务器

楼主:
1.使用开源代码搭建FTP服务器

ESP8266和ESP32有一个完整的历程,其中使用的是ftpservers.py这个历程,用这个就能搭建起来简易的FTP文件服务器

import socket
import time, network,framebuf
from ftpserver import ftpserver
from machine import Pin,SPI,UART,PWM

ip = '192.168.2.114'
sn = '255.255.255.0'
gw = '192.168.2.1'
dns= '223.5.5.5'

netinfo=(ip, sn, gw, dns)
def w5x00_init():
    global localip

    spi=SPI(0,2_000_000, mosi=Pin(19),miso=Pin(16),sck=Pin(18))
    nic = network.WIZNET5K(spi,Pin(17),Pin(20))
    nic.active(True)
    # use dhcp, if fail use static netinfo
    #try:
    #    nic.ifconfig('dhcp')
    #except:
    nic.ifconfig(netinfo)
    localip = nic.ifconfig()[0]

    while not nic.isconnected():
        time.sleep(1)
#         print(nic.regs())
        print('no link')

    return nic

nic = w5x00_init()
ftpserver(nic)

为了验证FTP服务器,这里使用前两天逛群主网站找到的软件:Xftp(FTP文件传输软件) v7.0 Build 0150 官方免费版 (puresys.net)
这个软件是和XSHELL一家公司的,免费且和xshell同样好用。
要注意,由于我这里用的是FTP协议,新建的时候要更改下协议选择,否则会无法正常链接
登录的同时会弹出密码页,只需输入“user”即可正常登入FTP服务器:

成功登录并传输文件,如下图:

不过当前的容量太小,只能使用板子上的 2MByte闪存,仅能保存一些代码,如果要实现完整功能的话,还需要挂载SD卡

二、挂载SD卡

这里要用到一个SDCARD库,需要在工具——管理包中查找并安装:

如果不想从网络安装的话,也可以直接手敲一段烧录在板卡里,命名为sdcard.py,可以实现相同的效果:

from micropython import const
import time

_CMD_TIMEOUT = const(100)

_R1_IDLE_STATE = const(1 << 0)
# R1_ERASE_RESET = const(1 << 1)
_R1_ILLEGAL_COMMAND = const(1 << 2)
# R1_COM_CRC_ERROR = const(1 << 3)
# R1_ERASE_SEQUENCE_ERROR = const(1 << 4)
# R1_ADDRESS_ERROR = const(1 << 5)
# R1_PARAMETER_ERROR = const(1 << 6)
_TOKEN_CMD25 = const(0xFC)
_TOKEN_STOP_TRAN = const(0xFD)
_TOKEN_DATA = const(0xFE)

class SDCard:
    def __init__(self, spi, cs, baudrate=1320000):
        self.spi = spi
        self.cs = cs

        self.cmdbuf = bytearray(6)
        self.dummybuf = bytearray(512)
        self.tokenbuf = bytearray(1)
        for i in range(512):
            self.dummybuf[i] = 0xFF
        self.dummybuf_memoryview = memoryview(self.dummybuf)

        # initialise the card
        self.init_card(baudrate)

    def init_spi(self, baudrate):
        try:
            master = self.spi.MASTER
        except AttributeError:
            # on ESP8266
            self.spi.init(baudrate=baudrate, phase=0, polarity=0)
        else:
            # on pyboard
            self.spi.init(master, baudrate=baudrate, phase=0, polarity=0)

    def init_card(self, baudrate):
        # init CS pin
        self.cs.init(self.cs.OUT, value=1)

        # init SPI bus; use low data rate for initialisation
        self.init_spi(100000)

        # clock card at least 100 cycles with cs high
        for i in range(16):
            self.spi.write(b"\xff")

        # CMD0: init card; should return _R1_IDLE_STATE (allow 5 attempts)
        for _ in range(5):
            if self.cmd(0, 0, 0x95) == _R1_IDLE_STATE:
                break
        else:
            raise OSError("no SD card")

        # CMD8: determine card version
        r = self.cmd(8, 0x01AA, 0x87, 4)
        if r == _R1_IDLE_STATE:
            self.init_card_v2()
        elif r == (_R1_IDLE_STATE | _R1_ILLEGAL_COMMAND):
            self.init_card_v1()
        else:
            raise OSError("couldn't determine SD card version")

        # get the number of sectors
        # CMD9: response R2 (R1 byte + 16-byte block read)
        if self.cmd(9, 0, 0, 0, False) != 0:
            raise OSError("no response from SD card")
        csd = bytearray(16)
        self.readinto(csd)
        if csd[0] & 0xC0 == 0x40:  # CSD version 2.0
            self.sectors = ((csd[8] << 8 | csd[9]) + 1) * 1024
        elif csd[0] & 0xC0 == 0x00:  # CSD version 1.0 (old, <=2GB)
            c_size = (csd[6] & 0b11) << 10 | csd[7] << 2 | csd[8] >> 6
            c_size_mult = (csd[9] & 0b11) << 1 | csd[10] >> 7
            read_bl_len = csd[5] & 0b1111
            capacity = (c_size + 1) * (2 ** (c_size_mult + 2)) * (2**read_bl_len)
            self.sectors = capacity // 512
        else:
            raise OSError("SD card CSD format not supported")
        # print('sectors', self.sectors)

        # CMD16: set block length to 512 bytes
        if self.cmd(16, 512, 0) != 0:
            raise OSError("can't set 512 block size")

        # set to high data rate now that it's initialised
        self.init_spi(baudrate)

    def init_card_v1(self):
        for i in range(_CMD_TIMEOUT):
            time.sleep_ms(50)
            self.cmd(55, 0, 0)
            if self.cmd(41, 0, 0) == 0:
                # SDSC card, uses byte addressing in read/write/erase commands
                self.cdv = 512
                # print("[SDCard] v1 card")
                return
        raise OSError("timeout waiting for v1 card")

    def init_card_v2(self):
        for i in range(_CMD_TIMEOUT):
            time.sleep_ms(50)
            self.cmd(58, 0, 0, 4)
            self.cmd(55, 0, 0)
            if self.cmd(41, 0x40000000, 0) == 0:
                self.cmd(58, 0, 0, -4)  # 4-byte response, negative means keep the first byte
                ocr = self.tokenbuf[0]  # get first byte of response, which is OCR
                if not ocr & 0x40:
                    # SDSC card, uses byte addressing in read/write/erase commands
                    self.cdv = 512
                else:
                    # SDHC/SDXC card, uses block addressing in read/write/erase commands
                    self.cdv = 1
                # print("[SDCard] v2 card")
                return
        raise OSError("timeout waiting for v2 card")

    def cmd(self, cmd, arg, crc, final=0, release=True, skip1=False):
        self.cs(0)

        # create and send the command
        buf = self.cmdbuf
        buf[0] = 0x40 | cmd
        buf[1] = arg >> 24
        buf[2] = arg >> 16
        buf[3] = arg >> 8
        buf[4] = arg
        buf[5] = crc
        self.spi.write(buf)

        if skip1:
            self.spi.readinto(self.tokenbuf, 0xFF)

        # wait for the response (response[7] == 0)
        for i in range(_CMD_TIMEOUT):
            self.spi.readinto(self.tokenbuf, 0xFF)
            response = self.tokenbuf[0]
            if not (response & 0x80):
                # this could be a big-endian integer that we are getting here
                # if final<0 then store the first byte to tokenbuf and discard the rest
                if final < 0:
                    self.spi.readinto(self.tokenbuf, 0xFF)
                    final = -1 - final
                for j in range(final):
                    self.spi.write(b"\xff")
                if release:
                    self.cs(1)
                    self.spi.write(b"\xff")
                return response

        # timeout
        self.cs(1)
        self.spi.write(b"\xff")
        return -1

    def readinto(self, buf):
        self.cs(0)

        # read until start byte (0xff)
        for i in range(_CMD_TIMEOUT):
            self.spi.readinto(self.tokenbuf, 0xFF)
            if self.tokenbuf[0] == _TOKEN_DATA:
                break
            time.sleep_ms(1)
        else:
            self.cs(1)
            raise OSError("timeout waiting for response")

        # read data
        mv = self.dummybuf_memoryview
        if len(buf) != len(mv):
            mv = mv[: len(buf)]
        self.spi.write_readinto(mv, buf)

        # read checksum
        self.spi.write(b"\xff")
        self.spi.write(b"\xff")

        self.cs(1)
        self.spi.write(b"\xff")

    def write(self, token, buf):
        self.cs(0)

        # send: start of block, data, checksum
        self.spi.read(1, token)
        self.spi.write(buf)
        self.spi.write(b"\xff")
        self.spi.write(b"\xff")

        # check the response
        if (self.spi.read(1, 0xFF)[0] & 0x1F) != 0x05:
            self.cs(1)
            self.spi.write(b"\xff")
            return

        # wait for write to finish
        while self.spi.read(1, 0xFF)[0] == 0:
            pass

        self.cs(1)
        self.spi.write(b"\xff")

    def write_token(self, token):
        self.cs(0)
        self.spi.read(1, token)
        self.spi.write(b"\xff")
        # wait for write to finish
        while self.spi.read(1, 0xFF)[0] == 0x00:
            pass

        self.cs(1)
        self.spi.write(b"\xff")

    def readblocks(self, block_num, buf):
        # workaround for shared bus, required for (at least) some Kingston
        # devices, ensure MOSI is high before starting transaction
        self.spi.write(b"\xff")

        nblocks = len(buf) // 512
        assert nblocks and not len(buf) % 512, "Buffer length is invalid"
        if nblocks == 1:
            # CMD17: set read address for single block
            if self.cmd(17, block_num * self.cdv, 0, release=False) != 0:
                # release the card
                self.cs(1)
                raise OSError(5)  # EIO
            # receive the data and release card
            self.readinto(buf)
        else:
            # CMD18: set read address for multiple blocks
            if self.cmd(18, block_num * self.cdv, 0, release=False) != 0:
                # release the card
                self.cs(1)
                raise OSError(5)  # EIO
            offset = 0
            mv = memoryview(buf)
            while nblocks:
                # receive the data and release card
                self.readinto(mv[offset : offset + 512])
                offset += 512
                nblocks -= 1
            if self.cmd(12, 0, 0xFF, skip1=True):
                raise OSError(5)  # EIO

    def writeblocks(self, block_num, buf):
        # workaround for shared bus, required for (at least) some Kingston
        # devices, ensure MOSI is high before starting transaction
        self.spi.write(b"\xff")

        nblocks, err = divmod(len(buf), 512)
        assert nblocks and not err, "Buffer length is invalid"
        if nblocks == 1:
            # CMD24: set write address for single block
            if self.cmd(24, block_num * self.cdv, 0) != 0:
                raise OSError(5)  # EIO

            # send the data
            self.write(_TOKEN_DATA, buf)
        else:
            # CMD25: set write address for first block
            if self.cmd(25, block_num * self.cdv, 0) != 0:
                raise OSError(5)  # EIO
            # send the data
            offset = 0
            mv = memoryview(buf)
            while nblocks:
                self.write(_TOKEN_CMD25, mv[offset : offset + 512])
                offset += 512
                nblocks -= 1
            self.write_token(_TOKEN_STOP_TRAN)

    def ioctl(self, op, arg):
        if op == 4:  # get number of blocks
            return self.sectors
        if op == 5:  # get block size in bytes
            return 512

由于sd 读卡器和W5500芯片都是使用的SPI传输数据,这里需要注意不要让两个SPI接口相干扰

用一段代码将SD卡挂载到根目录: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SPI
import machine, sdcard, os

# 创建SPI对象,spi引脚如下述
spi = SPI(1, baudrate=10000000, polarity=0, phase=0, sck=Pin(Pin.P2),mosi=Pin(Pin.P3),miso=Pin(Pin.P4))
# 构建SDCard对象
sd = sdcard.SDCard(spi, Pin(Pin.P16))
# 挂载sd到 '/sd' 路径
os.mount(sd, '/sd')

# 创建文件并写数据
with open("/sd/test.txt", "w") as f:
    f.write("Hello world!\r\n")

还好,自制的拓展板上留出了一组SPI接口,可以直接焊接在上面

3.添加时间戳和掉电保存
因为在上一篇文章中只做到了上电显示时间,所以在这里重新添加一下每隔10S刷新的办法
本次任务有一个UPS电源,所以很有必要添加电压检测和电池容量显示:
from machine import Pin,SPI,PWM,I2C
from usocket import socket
from ftpserver import ftpserver

import time, network,framebuf,ntptime

BL = 13
DC = 8
RST = 12
MOSI = 11
SCK = 10
CS = 9

ip = '192.168.2.114'
sn = '255.255.255.0'
gw = '192.168.2.1'
dns= '223.5.5.5'

netinfo=(ip, sn, gw, dns)

# Config Register (R/W)
_REG_CONFIG                 = 0x00
# SHUNT VOLTAGE REGISTER (R)
_REG_SHUNTVOLTAGE           = 0x01

# BUS VOLTAGE REGISTER (R)
_REG_BUSVOLTAGE             = 0x02

# POWER REGISTER (R)
_REG_POWER                  = 0x03

# CURRENT REGISTER (R)
_REG_CURRENT                = 0x04

# CALIBRATION REGISTER (R/W)
_REG_CALIBRATION            = 0x05

class BusVoltageRange:
    """Constants for ``bus_voltage_range``"""
    RANGE_16V               = 0x00      # set bus voltage range to 16V
    RANGE_32V               = 0x01      # set bus voltage range to 32V (default)

class Gain:
    """Constants for ``gain``"""
    DIV_1_40MV              = 0x00      # shunt prog. gain set to  1, 40 mV range
    DIV_2_80MV              = 0x01      # shunt prog. gain set to /2, 80 mV range
    DIV_4_160MV             = 0x02      # shunt prog. gain set to /4, 160 mV range
    DIV_8_320MV             = 0x03      # shunt prog. gain set to /8, 320 mV range

class ADCResolution:
    """Constants for ``bus_adc_resolution`` or ``shunt_adc_resolution``"""
    ADCRES_9BIT_1S          = 0x00      #  9bit,   1 sample,     84us
    ADCRES_10BIT_1S         = 0x01      # 10bit,   1 sample,    148us
    ADCRES_11BIT_1S         = 0x02      # 11 bit,  1 sample,    276us
    ADCRES_12BIT_1S         = 0x03      # 12 bit,  1 sample,    532us
    ADCRES_12BIT_2S         = 0x09      # 12 bit,  2 samples,  1.06ms
    ADCRES_12BIT_4S         = 0x0A      # 12 bit,  4 samples,  2.13ms
    ADCRES_12BIT_8S         = 0x0B      # 12bit,   8 samples,  4.26ms
    ADCRES_12BIT_16S        = 0x0C      # 12bit,  16 samples,  8.51ms
    ADCRES_12BIT_32S        = 0x0D      # 12bit,  32 samples, 17.02ms
    ADCRES_12BIT_64S        = 0x0E      # 12bit,  64 samples, 34.05ms
    ADCRES_12BIT_128S       = 0x0F      # 12bit, 128 samples, 68.10ms

class Mode:
    """Constants for ``mode``"""
    POWERDOW                = 0x00      # power down
    SVOLT_TRIGGERED         = 0x01      # shunt voltage triggered
    BVOLT_TRIGGERED         = 0x02      # bus voltage triggered
    SANDBVOLT_TRIGGERED     = 0x03      # shunt and bus voltage triggered
    ADCOFF                  = 0x04      # ADC off
    SVOLT_CONTINUOUS        = 0x05      # shunt voltage continuous
    BVOLT_CONTINUOUS        = 0x06      # bus voltage continuous
    SANDBVOLT_CONTINUOUS    = 0x07      # shunt and bus voltage continuous

class INA219:
    def __init__(self, i2c_bus=1, addr=0x40):
        self.i2c = I2C(i2c_bus);
        self.addr = addr

        # Set chip to known config values to start
        self._cal_value = 0
        self._current_lsb = 0
        self._power_lsb = 0
        self.set_calibration_32V_2A()

    def read(self,address):
        data = self.i2c.readfrom_mem(self.addr, address, 2)
        return ((data[0] * 256 ) + data[1])

    def write(self,address,data):
        temp = [0,0]
        temp[1] = data & 0xFF
        temp[0] =(data & 0xFF00) >> 8
        self.i2c.writeto_mem(self.addr,address,bytes(temp))

    def set_calibration_32V_2A(self):
        """Configures to INA219 to be able to measure up to 32V and 2A of current. Counter
           overflow occurs at 3.2A.
           ..note :: These calculations assume a 0.1 shunt ohm resistor is present
        """
        # By default we use a pretty huge range for the input voltage,
        # which probably isn't the most appropriate choice for system
        # that don't use a lot of power.  But all of the calculations
        # are shown below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settings.  You will
        # also need to change any relevant register settings, such as
        # setting the VBUS_MAX to 16V instead of 32V, etc.

        # VBUS_MAX = 32V             (Assumes 32V, can also be set to 16V)
        # VSHUNT_MAX = 0.32          (Assumes Gain 8, 320mV, can also be 0.16, 0.08, 0.04)
        # RSHUNT = 0.1               (Resistor value in ohms)

        # 1. Determine max possible current
        # MaxPossible_I = VSHUNT_MAX / RSHUNT
        # MaxPossible_I = 3.2A

        # 2. Determine max expected current
        # MaxExpected_I = 2.0A

        # 3. Calculate possible range of LSBs (Min = 15-bit, Max = 12-bit)
        # MinimumLSB = MaxExpected_I/32767
        # MinimumLSB = 0.000061              (61uA per bit)
        # MaximumLSB = MaxExpected_I/4096
        # MaximumLSB = 0,000488              (488uA per bit)

        # 4. Choose an LSB between the min and max values
        #    (Preferrably a roundish number close to MinLSB)
        # CurrentLSB = 0.0001 (100uA per bit)
        self._current_lsb = 1  # Current LSB = 100uA per bit

        # 5. Compute the calibration register
        # Cal = trunc (0.04096 / (Current_LSB * RSHUNT))
        # Cal = 4096 (0x1000)

        self._cal_value = 4096

        # 6. Calculate the power LSB
        # PowerLSB = 20 * CurrentLSB
        # PowerLSB = 0.002 (2mW per bit)
        self._power_lsb = .002  # Power LSB = 2mW per bit

        # 7. Compute the maximum current and shunt voltage values before overflow
        #
        # Max_Current = Current_LSB * 32767
        # Max_Current = 3.2767A before overflow
        #
        # If Max_Current > Max_Possible_I then
        #    Max_Current_Before_Overflow = MaxPossible_I
        # Else
        #    Max_Current_Before_Overflow = Max_Current
        # End If
        #
        # Max_ShuntVoltage = Max_Current_Before_Overflow * RSHUNT
        # Max_ShuntVoltage = 0.32V
        #
        # If Max_ShuntVoltage >= VSHUNT_MAX
        #    Max_ShuntVoltage_Before_Overflow = VSHUNT_MAX
        # Else
        #    Max_ShuntVoltage_Before_Overflow = Max_ShuntVoltage
        # End If

        # 8. Compute the Maximum Power
        # MaximumPower = Max_Current_Before_Overflow * VBUS_MAX
        # MaximumPower = 3.2 * 32V
        # MaximumPower = 102.4W

        # 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to 'Cal' calculated above
        self.write(_REG_CALIBRATION,self._cal_value)

        # Set Config register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settings above
        self.bus_voltage_range = BusVoltageRange.RANGE_32V
        self.gain = Gain.DIV_8_320MV
        self.bus_adc_resolution = ADCResolution.ADCRES_12BIT_32S
        self.shunt_adc_resolution = ADCResolution.ADCRES_12BIT_32S
        self.mode = Mode.SANDBVOLT_CONTINUOUS
        self.config = self.bus_voltage_range << 13 | \
                      self.gain << 11 | \
                      self.bus_adc_resolution << 7 | \
                      self.shunt_adc_resolution << 3 | \
                      self.mode
        self.write(_REG_CONFIG,self.config)

    def getShuntVoltage_mV(self):
        value = self.read(_REG_SHUNTVOLTAGE)
        if value > 32767:
            value -= 65535
        return value * 0.01

    def getBusVoltage_V(self):
        self.read(_REG_BUSVOLTAGE)
        return (self.read(_REG_BUSVOLTAGE) >> 3) * 0.004

    def getCurrent_mA(self):
        value = self.read(_REG_CURRENT)
        if value > 32767:
            value -= 65535
        return value * self._current_lsb
def w5x00_init():
    global localip

    spi=SPI(0,2_000_000, mosi=Pin(19),miso=Pin(16),sck=Pin(18))
    nic = network.WIZNET5K(spi,Pin(17),Pin(20))
    nic.active(True)
    # use dhcp, if fail use static netinfo
    #try:
    #    nic.ifconfig('dhcp')
    #except:
    nic.ifconfig(netinfo)
    localip = nic.ifconfig()[0]

    while not nic.isconnected():
        time.sleep(1)
#         print(nic.regs())
        print('no link')

    return nic

class LCD_1inch14(framebuf.FrameBuffer):
    def __init__(self):
        self.width = 240
        self.height = 135

        self.cs = Pin(CS,Pin.OUT)
        self.rst = Pin(RST,Pin.OUT)

        self.cs(1)
        self.spi = SPI(1)
        self.spi = SPI(1,1000_000)
        self.spi = SPI(1,10000_000,polarity=0, phase=0,sck=Pin(SCK),mosi=Pin(MOSI),miso=None)
        self.dc = Pin(DC,Pin.OUT)
        self.dc(1)
        self.buffer = bytearray(self.height * self.width * 2)
        super().__init__(self.buffer, self.width, self.height, framebuf.RGB565)
        self.init_display()

        self.red   =   0x07E0
        self.green =   0x001f
        self.blue  =   0xf800
        self.white =   0xffff

    def write_cmd(self, cmd):
        self.cs(1)
        self.dc(0)
        self.cs(0)
        self.spi.write(bytearray([cmd]))
        self.cs(1)

    def write_data(self, buf):
        self.cs(1)
        self.dc(1)
        self.cs(0)
        self.spi.write(bytearray([buf]))
        self.cs(1)

    def init_display(self):
        """Initialize dispaly"""
        self.rst(1)
        self.rst(0)
        self.rst(1)

        self.write_cmd(0x36)
        self.write_data(0x70)

        self.write_cmd(0x3A)
        self.write_data(0x05)

        self.write_cmd(0xB2)
        self.write_data(0x0C)
        self.write_data(0x0C)
        self.write_data(0x00)
        self.write_data(0x33)
        self.write_data(0x33)

        self.write_cmd(0xB7)
        self.write_data(0x35)

        self.write_cmd(0xBB)
        self.write_data(0x19)

        self.write_cmd(0xC0)
        self.write_data(0x2C)

        self.write_cmd(0xC2)
        self.write_data(0x01)

        self.write_cmd(0xC3)
        self.write_data(0x12)

        self.write_cmd(0xC4)
        self.write_data(0x20)

        self.write_cmd(0xC6)
        self.write_data(0x0F)

        self.write_cmd(0xD0)
        self.write_data(0xA4)
        self.write_data(0xA1)

        self.write_cmd(0xE0)
        self.write_data(0xD0)
        self.write_data(0x04)
        self.write_data(0x0D)
        self.write_data(0x11)
        self.write_data(0x13)
        self.write_data(0x2B)
        self.write_data(0x3F)
        self.write_data(0x54)
        self.write_data(0x4C)
        self.write_data(0x18)
        self.write_data(0x0D)
        self.write_data(0x0B)
        self.write_data(0x1F)
        self.write_data(0x23)

        self.write_cmd(0xE1)
        self.write_data(0xD0)
        self.write_data(0x04)
        self.write_data(0x0C)
        self.write_data(0x11)
        self.write_data(0x13)
        self.write_data(0x2C)
        self.write_data(0x3F)
        self.write_data(0x44)
        self.write_data(0x51)
        self.write_data(0x2F)
        self.write_data(0x1F)
        self.write_data(0x1F)
        self.write_data(0x20)
        self.write_data(0x23)

        self.write_cmd(0x21)

        self.write_cmd(0x11)

        self.write_cmd(0x29)

    def show(self):
        self.write_cmd(0x2A)
        self.write_data(0x00)
        self.write_data(0x28)
        self.write_data(0x01)
        self.write_data(0x17)

        self.write_cmd(0x2B)
        self.write_data(0x00)
        self.write_data(0x35)
        self.write_data(0x00)
        self.write_data(0xBB)

        self.write_cmd(0x2C)

        self.cs(1)
        self.dc(1)
        self.cs(0)
        self.spi.write(self.buffer)
        self.cs(1)

if __name__=='__main__':

    # Create an ADS1115 ADC (16-bit) instance.
    ina219 = INA219(addr=0x43)
    LCD = LCD_1inch14()
    nic=w5x00_init()
    ntptime.settime()
    ftpserver(nic)
    while True:
        t = time.localtime(time.time() + 8*3600)
        LCD.fill(LCD.white)

        LCD.text("Follow me NO.4",0,5,LCD.red)
        LCD.text("Final Task :",130,5,LCD.green)

        LCD.hline(10,15,220,LCD.blue)
        LCD.hline(10,115,220,LCD.blue)
        LCD.vline(10,15,100,LCD.blue)
        LCD.vline(230,15,100,LCD.blue)

        LCD.text("FTP server running",15,20,LCD.green)
        LCD.text('IP address :%s'%(localip),15,30,LCD.blue)
        LCD.text("by ee_jark",120,120,LCD.blue)
        LCD.show()
        bus_voltage = ina219.getBusVoltage_V()             # voltage on V- (load side)
        current = ina219.getCurrent_mA()                   # current in mA
        P = (bus_voltage -3)/1.2*100
        if(P<0):P=0
        elif(P>100):P=100

        # INA219 measure bus voltage on the load side. So PSU voltage = bus_voltage + shunt_voltage
        print("Voltage:  {:6.3f} V".format(bus_voltage))
        print("Current:  {:6.3f} A".format(current/1000))
        print("Percent:  {:6.1f} %".format(P))
        print("")

        time.sleep(2)
        LCD.text("Voltage:  {:6.3f} V".format(bus_voltage),15,40,LCD.red)
        LCD.text("Percent:  {:6.0f} %".format(P),15,50,LCD.red)
        LCD.text("now time:%s-%s-%s %s:%s"% (t[0],t[1],t[2],t[3],t[4]),15,60,LCD.blue)

        LCD.show()
        time.sleep(10)
        LCD.fill(0xFFFF)

同时添加屏幕显示电量的代码,最后显示结果如下:

没用比没有强

网友:
Xftp免费且和xshell同样好用,,,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