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开关手册信息Rating含义疑问

楼主:
请求大佬帮忙解答一个疑问:下面图中是一个滑动开关,红色划线部分是什么含义,是表示这个开关不能长时间使用在超过5V@0.3A电流以上吗?我自己做了一个试验将5V@1A电流通过开关,测试开关工作10分钟并没有出现异常,5V@1A条件已经超过了手册5V@0.3A,那么我就不太理解手册中Rating :0.3A 5V DC的含义 。

网友A:
0.3A 5V 是指该开关可以关断5V电压下0.3A电流,并不是指该开关不能长时间使用超过0.3A电流。

关断超过0.3A的电流,开关不一定立即损坏,但可能影响开关寿命,触点电阻增大。

开关关断是最严酷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3A 5V 是指该开关可以关断5V电压下0.3A电流,并不是指该开关不能长时间使用超过0.3A电流。 关断超过0. ...

学习了

版主,再请教一下,后面的50微安3V是指什么,是漏电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版主,再请教一下,后面的50微安3V是指什么,是漏电流吗

【后面的50微安3V是指什么,是漏电流吗】

指该开关允许最小的工作电流。工作电流小于50微安时,接触点的电阻可能上升到超过手册规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50微安3V是指什么,是漏电流吗】 指该开关允许最小的工作电流。工作电流小于50微安时,接触点 ...

哦哦,感谢,就是说在小电流时要考虑开关的阻值了。。。我以前从不考虑物理开关的阻值,现在看有必要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A 5V 是指该开关可以关断5V电压下0.3A电流,并不是指该开关不能长时间使用超过0.3A电流。 关断超过0. ...

感谢版主解答疑问,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