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32S3在保证一定的实时性情况下,最多可以开几个线程

楼主:
S3的板子因过年物流问题,还没到货,用之前的ESP32的板子,做3个线程的程序发现容易卡死,有一个线程极少能够跑到

程序很简单,就是2个UART,1个SPI,1个UART接收信息,并对特定信息做回应,该UART每秒约传入2条信息;1个UART做控制,主要发送控制信息并接收对方回应;SPI接收信息处理后会由UART转出,UART接收信息处理后由SPI发出

数据处理过程平均耗时约15ms,串口我是起的线程循环读取,串口代码如下

from machine import Pin,Timer,UART
from time import sleep

import _thread
import array

class port():
    def __init__(self, id, baud, parity, tx, rx, rxbuf,):
        self.uart = UART(id, baud)
        self.uart.init(baud, bits=8, parity=parity, stop=1, rxbuf=rxbuf, tx=tx, rx=rx)
        _thread.start_new_thread(self.revice,())

    def set(self, revtime, oop, revFunc):
        self.revtime = revtime
        self.oop = oop
        self.revFunc = revFunc

    def revice(self):
        while True:
            try:
                if self.uart.any() == 0:
                    sleep(0.2)
                    continue
                sleep(self.revtime)
                _rev = self.uart.read()
                self.revFunc(_rev)
            except:
                pass

    def send(self, msg):
        _msg = array.array('B', msg)
        self.uart.write(_msg)

主线程做SPI的操作,起了2个线程做串口的操作,现在是程序不稳定,我这么起线程是不是不对,大佬们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esp32-c3 用c 和freertos好像开几个没问题。至少都是5~6个,什么串口0收发,串口1收发,I2C,wifi,蓝牙等等。

python没拿它玩过多少。

网友A:
如果没有必要,用异步 asyncio 代替线程 _thread 更好一些,线程模块功能不完善。

网友:
跑的是FreeRTOS吗?如果是的话,你这个一定是任务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
换C语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必要,用异步 asyncio 代替线程 _thread 更好一些,线程模块功能不完善。

好的,版主,我改用协程试一下,用协程的话,再用S3的多核是不是就没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版主,我改用协程试一下,用协程的话,再用S3的多核是不是就没意义了

线程其实也没用到多核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程其实也没用到多核啊。

啊。。。。忘记了,python有GIL,多线程不能用多核,不过3.12改进了GIL,说是3.13就可以直接在线程中使用多核了,microPython应该是不会有更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忘记了,python有GIL,多线程不能用多核,不过3.12改进了GIL,说是3.13就可以直接在线程中使用 ...

micropython暂时不会支持,而且esp32的多核与PC的多核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