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eed 博流BL808全能板】4-lvgl显示测试

楼主:
这期测试我们基于官方的SDK测试一下LVGL的功能。官方的SDK中的LVGL代码和上期的FreeRTOS一样,都在组件这个文件夹中如下所示

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自己的工程中引用SDK中lvgl的头文件,然后编写自己的lvgl的相关的代码就行了。

如下我自己创建了一个工程:

上面我的工程主要做的是引用lvgl头文件,然后自己创建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负责给lvgl提供时基,这是lvgl官方要求的

static void lvgl_task(void *param)
{
    while (1) {
        lv_task_handler();
        vTaskDelay(1);
    }
    vTaskDelete(NULL);
}

然后在主函数里面分别初始化显示相关和输入相关的设备。下面两行代码负责干这个事情:

lv_port_disp_init();
lv_port_indev_init();

这样一个简单的lvgl工程就创建好了。下面我用lvgl官方的示例做测试,测试一下板子lvgl相关的功能,这其中包括显示和触摸测试。

使用官方的vgl的demo,我们首先需要引用一个头文件#include "demos/lv_demos.h"。然后在这个头文件里面去打开我们需要测试的例子的宏定义

然后将我们需要测试例子的Init函数加入到main函数里就行了

这样我们的这个测试lvgl官方例程的工程就搭建好了。我们执行脚本build.sh编译一下烧录进板子就行了

效果:

IMG_8547

可以看到板子用lvgl的相关的功能,无论是显示还是触摸都非常的nice。

网友:
显示和触摸效果还是比较好的,4-lvgl显示测试效果还行

网友A:
这个小屏幕什么价格,里面什么驱动芯片,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屏幕什么价格,里面什么驱动芯片,看起来还不错

st7789吧,20块钱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