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关于运放噪声增益补偿求助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参与回复

如下 图所示的噪声增益补偿电路

看左边的反相输入图,说的是这个就是个加法电路,输入和0V输入相加得到输出。现在不理解的是下图曲线
为什么Vout/vin和1/β不重合的原因?
另外,这个资料里还说了句(参数和符号与上面无关,理解意思即可)
那么这时候我们这个噪声增益补偿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两条路径,纯电阻的那条路径的1/β应该一直低于RC网络的那条路径,为什么稳定性分析时,用的又是上面的?
这些截图来源于PDF的45页、87页
特邀几位老师帮忙分析,谢谢各位。
这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感觉自己有点邯郸学步,怎么走路不会了。

运算放大器稳定性分析(TI合集).pdf

网友A:
那条路径,为什么稳定性分析时,用的又是上面的? 这些截图来源于PDF的45页、87页 特邀几位老师帮忙分析,谢谢各位。 这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感觉自己有点邯郸学步,怎么走路不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条路径,为什么稳定性分析时,用的又是上面的? 这些截图来源于PDF的45页、87页 特邀几位老师帮忙分析, ...

老师教的啊,Vout/Vin=A/(1+Aβ),当Aβ>>1时,Vout/Vin=1/β,现在Aβ在fcl前,都可以认为是远大于1,为毛1/β和Vout/Vin没重合?

老师教的不对?

网友:
各位朋友,这个问题问的不清楚还是什么?为什么没人指导下?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Vout/vin和1/β不重合?

楼主已经理解得差不多了,就是两条反馈路径的问题。1/β曲线(图中绿色)是两条路径的总反馈,而Vout/vin仅仅与纯电阻反馈的那条路径有关。

网友C: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稳定性分析时,用的又是上面的?

与稳定性有关的是闭环频率特性高频段的极点,而闭环特性高频段的极点与总的反馈有关。

网友:
为了说明上述问题,现在举一个简化的例子:

一个纯电阻构成的反相加法器,两个输入信号V1与V2,两个电阻R1与R2,共用一个反馈电阻RF。电路就不画了,应该能够理解的。

对于V1来说,低频增益是-RF/R1,与R2无关。这个就是1/β1在低频段的曲线。

但是,我们分析V1的闭环频响时,却不能忽略R2的影响,因为这个放大器的总的反馈系数β是与R1||R2相关的,所以这个放大器的闭环截止频率无论对于V1还是V2都是相同的。其实所谓的噪声增益就是指这个总的反馈系数引起的增益,放大器的频响与噪声增益相关,稳定性也与噪声增益相关。原文中将这个增加稳定性的方法称为噪声增益补偿即源于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教的啊,Vout/Vin=A/(1+Aβ),当Aβ>>1时,Vout/Vin=1/β,现在Aβ在fcl前,都 ...

这个公式没问题,问题在于:存在三个不同的β,一个纯电阻构成的β,一个补偿电阻RN与补偿电容CN构成的β,还有一个总的β。计算VOUT/VIN时,在低频段应该用纯电阻的β。计算闭环极点位置时,应该用总的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稳定性分析时,用的又是上面的? 与稳定性有关的是闭环频率特性高频段的极点,而闭环 ...

感谢老师的解答,还是有点疑惑。

能用到噪声增益补偿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运放不是单位增益稳定,通常在低频段是-20dB/十倍频程的斜率,只要反馈曲线是平的,那么就能保证闭合时是稳定。但是电路要求的增益是确定的,不能通过提高增益的方式来稳定,才想到用高噪声增益的方法。

对于问题1:老师认为绿色曲线1/β是总反馈,可以理解,他就应该是闭环增益,怎么都不会绕过Acl=Vout/vin=1/β这个框框。

对于问题2:这个问题提问主要是帖中关于文字那段,类比说话声大小。按两条路径考虑,一条是纯电阻的,一条是反馈电阻与RC网络的,纯电阻那条路径的1/β一直在20dB那个线上。反倒是RC那条在fzn以前,β一直是0dB,过了这个点-20dB/十倍频程下降,直到fpn拉平。以频率轴镜像,得到1/β,按文字那段,1/β越小,在反馈中才能占主导,合成不了图中绿色曲线。

还请老师指导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公式没问题,问题在于:存在三个不同的β,一个纯电阻构成的β,一个补偿电阻RN与补偿电容CN ...

老师这个说的有点主观了。

我认为一直都应该是总的β,毕竟每条路径都是同时影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老师的解答,还是有点疑惑。 能用到噪声增益补偿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运放不是单位增益稳定,通常 ...

先解释说话声音大小的那段。

那段文字出自原文45页。其实,原作者的这个说法是一个近似的结果,而且这个说法只能针对45页那个图才是正确的。

45 页那个图是两条反馈路径,这里简化为ZF1与ZF2,所以总的反馈阻抗是ZF1||ZF2,总的1/β=(ZF1||ZF2)/RI。显然。两个电抗并联时,其主导作用的是小的那个,所以总的1/β被小的那个主导。这就是45页那段话的来历。

但是87页的情况与45页的不同。87页是两个RI,这里设为ZI1与ZI2,反馈电阻都是RF,所以总的1/β=RF/(ZI1||ZI2),两个阻抗并联后,小的那个主导,所以这里应该是那个大的1/β主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个说的有点主观了。 我认为一直都应该是总的β,毕竟每条路径都是同时影响的。

这个问题与9楼的第一个问题有关,要解释这一点的内容比较多,等我写一个完整的说明再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解释说话声音大小的那段。 那段文字出自原文45页。其实,原作者的这个说法是一个近似的结果,而且 ...

这个我再推导推导下,现在是实际设计中遇到这个问题,我的信号是2.7K,能设计到的位置大约在绿色1/β段,设计不到零点前面,所以一直担心这个位置的闭环增益到底多少,会不会随频率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老师的解答,还是有点疑惑。 能用到噪声增益补偿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运放不是单位增益稳定,通常 ...

下面解释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要点就是:在多个输入形成加法器电路的情况下,对于其中某一个信号来说,其频率特性究竟如何算?

为了使讨论更简洁,我们将首楼的例子稍作简化:令运放输出端的内阻为0,去掉负载电容,将电阻RN与电容CN合并记为Zn。

先用一个最笨但是可靠的方法分析:列出该放大器的传输函数并解之。

根据基尔霍夫定理,写出简化后电路的节点方程如下,其中V-是运放反相输入端的电位,V-=Vo/A,A是运放的开环增益。

将V-=Vo/A代入上式,可以得到

网友C:
下面考虑运放的频率特性,假设运放只有一个主极点f0,则有

代入前面的结果,有

则有

可见对于多路输入的加法器电路中,对于某一路输入的频率特性,还是一个一阶低通的形式

网友C:
注意上面的β,它就是多路输入情况下的总的反馈系数,1/β就是噪声增益(等于同相放大器的增益)。

最后得到的频率特性中,极点频率为A0βf0,与总β有关,与哪一路无关。这个频率就是总的1/β曲线与运放开环曲线交点的频率(首楼图中那个fcl)。

但是频率特性在低于极点频率处的增益,却仅与该路信号的反馈系数有关,与其他路的反馈系数无关。我说存在3个β的意思就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解释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要点就是:在多个输入形成加法器电路的情况下,对于其中某一个信号来 ...

感谢gmchen老师,基尔霍夫定理对应的方程很好理解,下面的方程我手算一遍后,与老师的结果一样。从下面的方程来看,Rf/(Ri||Zn)最大也就等于Rf/Rn,只要A远大于Rf/Rn,则闭环的值就是等于-Rf/Ri,误差大小取决于A与频率。

再次感谢gmchen老师,这个证明了采用加法器的方式,即使不是直流,这个增益固定,不随频率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上面的β,它就是多路输入情况下的总的反馈系数,1/β就是噪声增益(等于同相放大器的增益)。 ...

这个我理解下,确实没遇到过这种说法,但是从反相加法器来看,这个说法又似乎成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面考虑运放的频率特性,假设运放只有一个主极点f0,则有   代入前面的结果,有 记 ...

老师,从你这个运放频率特性来看,这个一阶低通极点不会很高啊,毕竟f0很小,这个f/f0与Aβ的可比性很高,值差别不会很大。这么看来,我首帖中那个闭环青色曲线似乎根本不成比例啊。我还得推下,带几个频率值、看实际的运放幅频响应带进去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从你这个运放频率特性来看,这个一阶低通极点不会很高啊,毕竟f0很小,这个f/f0与Aβ的可比性 ...

f0很小不假,但是A0很大呀!对于常见的电压反馈型运放,A0*f0近似等于GBP,就是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