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车规MCU FM33FT0A 系列】+ 点亮LCD屏幕

楼主:
开发板上附带了一块LCD屏幕;现在移植程序点亮LCD屏幕

硬件上查看原理图有相对应得IO引脚如下
总结硬件对应关系:
SCL    PE0        SPI的时钟线
SDA   PB14      SPI的数据线
RES   PB15      LCD复位
DC     PE2          LCD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CS     PE1          LCD显示屏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BLK   PB9        背光控制开关
屏幕是1.47 172X320的彩色LCD,控制芯片是ST7789v3;
认识SPI
目前是使用IO 口模拟SPI 方式点亮屏幕
配置I/O
模拟SPI写一个字节数据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void)
LCD_GPIO_Init();//初始化GPIO

LCD_RES_Clr();//复位
FL_DelayMs(30);
LCD_RES_Set();
FL_DelayMs(100);
LCD_BLK_Set();//打开背光
FL_DelayMs(100);
//
LCD_WR_REG(0x11);
LCD_WR_REG(0x36);
if(USE_HORIZONTAL==0)LCD_WR_DATA8(0x00);
else if(USE_HORIZONTAL==1)LCD_WR_DATA8(0xC0);
else if(USE_HORIZONTAL==2)LCD_WR_DATA8(0x70);
else LCD_WR_DATA8(0xA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REG(0xB7);
LCD_WR_DATA8(0x35);
LCD_WR_REG(0xBB);
LCD_WR_DATA8(0x35);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2C);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13);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20);
LCD_WR_REG(0xC6);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REG(0xD0);
LCD_WR_DATA8(0xA4);
LCD_WR_DATA8(0xA1);
LCD_WR_REG(0xD6);
LCD_WR_DATA8(0xA1);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F0);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29);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DATA8(0x3E);
LCD_WR_DATA8(0x38);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3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F0);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B);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33);
LCD_WR_DATA8(0x3E);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14);
LCD_WR_DATA8(0x14);
LCD_WR_DATA8(0x29);
LCD_WR_DATA8(0x32);

LCD_WR_REG(0x21);
LCD_WR_REG(0x11);
FL_DelayMs(120);
LCD_WR_REG(0x29);
}

参照网上的进行屏幕代码的移植,成功点亮了屏幕;

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国产芯片,希望国产芯片能好好发展超过外国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