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放大电路的电容是有什么用?

楼主:
这个放大电路的信号源是PWM波形,请问这个放大电路的C1,C2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请问这个放大电路的C1,C2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电容C1作用是隔绝信号源的直流成分(此电路中信号源直流成分为零)。

C2在此没有什么用,不知道是谁设计的这个电路,可能是随手一放放到了电路中。

网友:
此电路用普通运算放大器LM358来放大1700Hz的方波,而且用两级放大,一共放大100倍,700mV输入信号一级就放大到7V,两级放大即使输入正弦波也必定变成输出近似方波。不知道该电路设计者是何用意。

网友:
C1是隔离直流信号,C2在实际设计中为了抵消PCB寄生电容防止发生震荡。

网友A: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这是一篇论文里面的电路设计,他说把0.7V的方波放大到了3.496V,我没看懂是怎么计算的。

这是我的计算,第一级的放大倍数:(0.7-6)/10=(6-Vo)/100,  ==>Vo=59,不知道问题在哪里,麻烦各位老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这是一篇论文里面的电路设计,他说把0.7V的方波放大到了3.496V,我没看懂是怎么计算的 ...

【这是我的计算,第一级的放大倍数:(0.7-6)/10=(6-Vo)/100,  ==>Vo=59,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第一级是反相放大,频率足够低(C2容抗很大,不起作用)时的放大倍数就是R4/R3,即10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这是一篇论文里面的电路设计,他说把0.7V的方波放大到了3.496V,我没看懂是怎么计算的 ...

【这是我的计算,第一级的放大倍数:(0.7-6)/10=(6-Vo)/100,  ==>Vo=59,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电容C2在1.7kHz频率下容抗超过1兆欧,大于100千欧的10倍,可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这是一篇论文里面的电路设计,他说把0.7V的方波放大到了3.496V,我没看懂是怎么计算的 ...

【这是我的计算,第一级的放大倍数:(0.7-6)/10=(6-Vo)/100,  ==>Vo=59,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至于你的计算,我没看懂。

网友:
C1是隔离直流信号,也就是该放大器是交流放大器。

C2可以看作交流负反馈,稳定突变信号。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这是一个交流放大电路,要用相应的分析方法

网友:
这两个电容都是为了减小“振铃效应”的,特别是有点放大倍数的电路,效果非常好。

一般根据频率和倍数选取容量,不能太大,否则方波的边缘就不蒸汽了

网友:
“我的计算,第一级的放大倍数:(0.7-6)/10=(6-Vo)/100,  ==>Vo=59,不知道问题在哪里,麻烦各位老师看看。”

你的计算是错的。如果没有理解错,你的式子左边应该是(输入0.7V-运放输入端电平6V)/电阻10k,右边类似。但是,由于C1隔直电容的存在,在10k电阻左边的波形是在6V上下各0.35V的方波。原论文说的放大到3.496V,应该是一级放大器后的输出。其实就是反相放大器的增益=10。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反相放大器,几乎不用仿真,也不知道原作者为什么这样煞有介事地分析,简直匪夷所思。

网友:
反馈电阻上并联的电容,就是11楼所说的“减小振铃效应”,或者说是提高放大器的稳定性(增加放大器的相位裕量)。其极点位置大约是17kHz,是输入信号频率的十倍,也是一个常规的做法,不值得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