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2a整活开始!为红米2A刷Linux系统

楼主:
最近看到了很多红米2a刷Linux系统的视频。于是自己想搞一下,如果后期整通透了,可以跑跑算法,有摄像头有触摸屏这不比开发板香?

今天下单,应该明天发货,先占个贴,这个红米2a是2G+16G版本,频率为1.5GHZ。

网友:
有意思,期待楼主进一步的分享。

网友A:
看了一下配置,比开发板香多了。

4G手机。

四核Cortex A7 1.5GHz

1280*720的屏幕

支持32G 的TF卡。

楼主回来可以测试一下是否支持大于32G的TF卡,要是能支持更大的TF卡就更香了。

可以当一个下载机或简易NAS。

网友:
如果在linux下各个零件都可以驱动那可玩性就太大了。

网友B:
可以可以,我还有个mate20 pro的机子闲置了,看看有没有搞头

网友:
关注楼主的进展,我手头上有多个红米手机,届时看能不能跟风抄作业。

网友C:
准备拿来做个服务器?还是做个什么?

网友:
如果在linux下各个零件都可以驱动那可玩性就太大了。

各个驱动不知道有没有,手机很多资料都是闭源的,能驱动的外设应该不多,能驱动摄像头我就觉得够了~

网友:
给大家闭坑来了,大家在刷手机之前,一定要查清楚有没有大佬给这个手机适配linux,就比如我这个买的是红米2A,但是网上适配了linux系统的手机只有红米2,我这里就踩坑了。

好消息是红米2的刷机非常好刷,我从网上一些大牛那里搞来了SDK,里面有编译和烧录脚本,阅读READMI文件操作就行了。

让手机进入刷机模式(一般手机在关机状态下长按电源和音量键即可进入),在虚拟机中按顺序执行脚本就行了。

因为资源大于300M,我就放在网盘里了,有需要的自取: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pX674nyGaALNW6OlYw6aQ?pwd=qiao
提取码:qiao

针对网友们自己的手机能否刷linux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看看网上有没有大佬为你的手机型号适配,就比如我这次踩的坑,我以为红米2a和红米2的芯片差不多,红米2能刷,红米2a也能刷。后来才知道红米2a和红米2的处理器不一样,红米2的处理器是高通S410,有大佬为这个处理器适配了Linux驱动等,而红米2a的处理器是联芯LC1860C,这个处理器的资料相对闭源,所以没有适配好Linux驱动。

希望大家能够以我为鉴,少踩点坑,给大家见笑了。

适配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个驱动不知道有没有,手机很多资料都是闭源的,能驱动的外设应该不多,能驱动摄像头我就觉得够了~

红米2的这个手机有大佬给适配摄像头驱动,我特意看了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可以,我还有个mate20 pro的机子闲置了,看看有没有搞头

记的在网上看看有没有大佬给适配好的Linux系统,乱刷手机可能会变成砖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备拿来做个服务器?还是做个什么?

还没决定,后期再整整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配置,比开发板香多了。 4G手机。 四核Cortex A7 1.5GHz 1280*720的屏幕 支持32G 的TF ...

红米2可以挂载TF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的在网上看看有没有大佬给适配好的Linux系统,乱刷手机可能会变成砖头

那倒是,20可能没有人搞,毕竟搞这个,性价比要高的手机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米2可以挂载TF卡

感谢楼主试水,给后来的提供经验,

手机刷linux我认为是非常好玩的方面,我有合适的手机我也试验一下。

楼主回来可以测试一下是否支持大于32G的TF卡,要是能支持更大的TF卡就更香了。

可以当一个下载机或简易N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