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谐振电源电路参数怎么理解

楼主:
   LLC谐振电源电路参数怎么理解

网友:
电感L和电容C连接成串联电路,,谐振角频率为 ω=1/√LC
LLC谐振电路中,电容容量的选择需要考虑谐振频率、电源电压、输出功率等多方面因素

网友:
LLC谐振电路包含谐振电感、谐振电容与励磁电感,LLC串联谐振电路包含两个谐振频率,一个是由谐振电感 、谐振电容与励磁电感谐振产生的第一谐振频率,另一个是由谐振电感与谐振电容产生的第二谐振频率,一般工作在欠谐振模式,即第一与第二谐振频率之间。如果对参数理解不自信的话,设计电源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免代码开发的电源芯片,他们技术人员会协助上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LC谐振电路包含谐振电感、谐振电容与励磁电感,LLC串联谐振电路包含两个谐振频率,一个是由谐振电感 、谐 ...

谢谢指导

有没有可以参考的书或资料,分享一下呢

网友:
LLC谐振电路包含谐振电感、谐振电容与励磁电感,LLC串联谐振电路包含两个谐振频率,一个是由谐振电感 、谐振电容与励磁电感谐振产生的第一谐振频率,另一个是由谐振电感与谐振电容产生的第二谐振频率,一般工作在欠谐振模式,即第一与第二谐振频率之间。如果对参数理解不自信的话,设计电源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免代码开发的电源芯片,他们技术人员会协助上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LLC谐振电路包含谐振电感、谐振电容与励磁电感,LLC串联谐振电路包含两个谐振频率,一个是由谐振电感 、谐 ...

那1楼的LLC谐振电源电路参数K 和Q到底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