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测试时输出电压下降的问题

楼主:
各位老师,按电源手册推荐电路做的电路,在实测时发现满载电压和空载电压都会下降0.5V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满载电压和空载电压都会下降0.5V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之一可能是电阻R1和R2不准确。

网友:
此帖标题和正文用词不当。“下降”是指先前高,后来变得低了一些。现在楼主做的电路,其输出可曾高过?没有。既然输出不曾高过,那么就不能说“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