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 如是观

楼主:
谐振点,是通带的中心频率,

而经典概念所指的谐振,是LC槽路,

谐振的驱策者,其实不是仅限于电压源,

电流源或电磁场也行,当槽路处于谐振状态时,无功拓扑是相同的。

网友:
LC谐振,糊弄人的就是槽路阻抗!!

不是说, 理想槽路的整体阻抗,串联谐振为零,并联谐振无穷大 这样的吗?!

但其实,Xʟ和Xᴄ跟单独测量时无二,此乃直观认知所必须抓住的核心!!

元件既成,自身参数即告固化,把设置也搞定,运行参数也就不会变,不因单用或联用而异。

补充内容 (2024-9-22 00:29): 话说,造成这个槽路阻抗的料子,是无功,计算方法也是向量和,称之为〖视在阻抗〗不就既专业又贴切吗?! 补充内容 (2024-9-22 01:06): 如果 I 以纯直流恒压源代入,最终不过是〖Vᴄ=EMF〗而矣,对场致谐振不会有任何影响。

网友:
分数加减,先得「通」分母,

这「通」的意思就是,统一,相等,

R、Xʟ、Xᴄ,在频率给定的前提下单独测量,电流跟电动势(或电压降)的比例关系 都是恒定的,

把一众元件组合起来,它们的伏安比例还是依旧,把某个参数统一起来,就可求得整个电路(及各部份)的实际工况,在此图中,被统一的那个就是 I

网友:
谐振,咱们看到的「异像」,是电抗的分压(或电流)远超电源,

某参数的统一,是立杆见影,上电即效,但稳态却非一蹴而就,

而是随着电源的往复运动进程,Vʟ和Vᴄ交替地每半周增添一个EMF,来回叠加,

这就是谐振「成长」的原理,此槽路如果串联了恒压源,则当Vʀ涨至跟EMF齐平时,叠加就无以为继,这工况就成为槽路的稳态。

网友:
^{\frac{\frac{}{}}{}}电路上的谐振,机械结构上同样有谐振,叫共振频率,公式的表达式是一样的,正比 于的  √K/m   K是刚度, M是质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上的谐振,机械结构上同样有谐振,叫共振频率,公式的表达式是一样的,正比 于的  √K/ ...

选择性,电学上有带通与带阻,力学,似乎没有带阻性的 (或者有也不显著)。

网友:
现实中,负载普遍是感性,所以,一个电容啪的并联下来,功因就上去了,呵呵。

但是,这功因是那门子的功因呢,是电网的,不是负载自己的,负载自己的功因死活改不了,无功电流跟电源电动势的关系,永远永远是 —— 微积分,

而理想电阻的伏安特性,是线性,谐振时,槽路对外呈现的状况等效于纯电阻,那么,微积分关系怎样跟线性对得上号呢,也许这世上,对此有好奇之心者没几个吧。

网友B:
在实用层面上,寄生震荡是专业人士会面对的、要解决的问题,

由元件的寄生或分布参数所导致的寄生震荡,像那图这样串个电阻能遏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实用层面上,寄生震荡是专业人士会面对的、要解决的问题, 由元件的寄生或分布参数所导致的寄生震荡, ...

串联电阻,降低的是槽路Q值,电感的匝间与对地电容、电容的极板与引线电感,可组成高Q值的寄生震荡中枢,

普通的良导体是有阻力的,所以,电感和电容会有ESR,这对于非震荡应用反而是好事,有时候还会刻意把ESR造大一些,再不,就拿个电阻跟电感並联,注意,是並联,並联电阻对无功堆叠的进程不利,从而阻碍寄生震荡的孳生。

网友B:
这图的初步构思本非如此,可当我画成这般模样时,我突然想到,
切断元件跟元件的联系,或把某区域跟系统隔离,开路并非不二之法,短路也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为何在LC槽路并联电阻可遏制寄生震荡,总算是有点明白,如果中间那根线 既无阻力又没有EMF (或其EMF是DC恒压源),则L和C两者就无法互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的初步构思本非如此,可当我画成这般模样时,我突然想到, 切断元件跟元件的联系,或把某区 ...

奇了怪了,此图一个封闭的LCR电路无源电路,可以让楼主无限感慨

电路图也可以想象为画画的美观感,也是醉了

网友B:
矿石收音机,谁捣鼓过,

拿个10kΩ或更小的电阻往槽路上并联下去,耳机还响吗,响,但听得见吗?!

在槽路里晃荡的,是无功,无功是货真价实的能量,电阻则是耗能的,槽路并联了电阻,就会「泄气」,没余力驱动耳机了。

网友:
在电子电路,尤其是单管电路中,往往会用上 并联谐振槽路,

而这并联谐振,往往会以 部份接入 的形式使用,串联谐振有没有 部份接入法 这回事呢?!

我认为没有,因为,想要部份接入,就得在电感或电容的身上设下抽头点,会在电感或电容的身上造成支路,不合符串联的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矿石收音机,谁捣鼓过, 拿个10kΩ或更小的电阻往槽路上并联下去,耳机还响吗,响,但听得见吗?! ...

【矿石收音机,谁捣鼓过】

小时候捣鼓过。

【拿个10kΩ或更小的电阻往槽路上并联下去,耳机还响吗,响,但听得见吗?!】

可以告诉你:仍然听得见,声音小一点点而已。即使并联上1kΩ也听得见,声音更小罢了。

网友:
在串联谐振槽路中,把L或C (请注意,是或) 拆分为N个串联,谐振点就有〖N!+1〗个,LLC的存在,就是建基于这自然规律,

衰减震荡,有一种玩法比书讲的更简单,LC先串联起来,啪的直接就卡到电瓶上,槽路中会发生甚么事,就是震幅超过电瓶EMF的衰减震荡,

然后,一切归于平静,在C中贮积了等于EMF的静电势能,而槽路就在这状态下正常接收无线电波,对无线电波而言,LC槽路的工况就是场致谐振,电瓶就如根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