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的功率怎么算

楼主:
想请教一下各位,220V交流电,3mA电流,那么功率多大。

是不是直接P=UI就是答案了,

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么?

网友:
第一,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你说的是峰值?平均值?有效值?这三者是不一样的。对非正弦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峰值平均值有效值之比也不一样。

第二,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还有个功率因数问题,或者说电压与电流之间相位差问题,同时交流电路中存在不同的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不能简单地“直接P=UI就是”。

网友:
单相交流电,视在功率S=UI, 有功功率P=UICOSθ,U I为有效值

网友:
是不是直接P=UI就是答案了-----是的。

网友:
要看你的3mA是什么电流啦,工作电流?

交流电工作的电器的功率值为用电器的额定电压乘以额定电流,

但是额定功率不是其最大功率

网友:
220指的是50hz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如果3mA也是50hz交流电流的有效值话,fjdeepblue的回答是正确的。

网友:
【交流电的功率怎么算】

交流电可不仅仅是正弦波,可以是矩形波、三角波、锯齿波……乃至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波形。而且,电流的波形很可能与电压波形不同,例如一个矩形波电压施加在一个电容上,流过电容的波形是一连串尖峰,与矩形波完全不一样。

一般地说,计算交流电的功率,应该将交流电压瞬时值(是时间的函数)乘以交流电流的瞬时值(也是时间的函数),此乘积对时间积分一个完整的周期,然后求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显然,结果是交流功率的平均值。

网友:
【交流电的功率怎么算】

3楼所说,是7楼所述方法在电压和电流均为正弦情况下的特例,不能适用于所有交流情况。

网友:
一般说的交流电,就是指电网的工频交流电,电压是正弦波,电流可能不是正弦波,这种情况下,也可以用上述公式计算,但是功率因素,不仅和相位差有关,还和电流的谐波含量有关。

网友:
P=3UICOS¢*ŋ,U、I都是线电压,另外两个参数是功率因数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