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流器和变频器的区别?

楼主:
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在一定条件下,一套晶闸管电路既可以作整流电路又可作逆变电路,这种装置称为变流器。包括整流器、逆变器(直流变交流<DC/AC>)、交流变流器(交流变频器<AC/AC>)和直流变流器(直流斩波器)。
也就是说,变流器既可用于交变直,也可用于直变交,如果用于交变交,是不是需要两套系统,一套用于整流,一套用于逆变,也就是说不能直接交变交?还可用于直流升降压?
由上可知,变流器和变频器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变流器是用晶闸管整流逆变,属于全控电路;普通变频器用二极管整流,整流不可控,逆变采用IGBT全控,属于全控电路。
2、变流器可以实现交变直,直变交,交直交,直直转换;而变频器一般则是用于交直交的转换。
3、变流器使用晶闸管,开关速度低,波形质量较差,但是功率大,电压等级高;变频器用IGBT,开关速度快,波形较好,功率不会太大,电压等级相对较低。
以上是我总结的几点,不知还有其他什么不同之处,请指正?再者,什么是双变流器?

网友A:
现在是个山头都普遍装的风力发电的那种,风力发电机的并网用的就是变流器,输出的电压和频率需要和电网相同,可以改变的就只有电流,,,

网友:
变频器就比较普遍,工业机器人或者机械臂里大量用的就有变频器

可以交变直,直变交,交直交,直直转换,一般是用于交直交的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个山头都普遍装的风力发电的那种,风力发电机的并网用的就是变流器,输出的电压和频率需要和电网相同 ...

可以改变的只有电流是什么意思,虽然它的频率是固定的,就是电网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