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PN结

楼主:
单向导电性的,是二极管,不是PN结!
真正令 PN结 导不了电的,关非 过不去,而是  离不开及进不来。

网友:
对流交换没障碍,背道而驰不允许,这才是 反偏不导电 的自身原因 !

还有就是,电源只能推动载流子,提供及建立是不能的, 所以我怀疑,当 PN结 反偏时存在的「漏电」其实只是欧姆电流。

网友:
在BJT及可控硅中,集电结为何能受控开通?!

因为,外延层能提供载流子,这些载流子的流向是奔往结面的,那就不会被堵截及羁留。

网友:
搞清 击穿跟漂移 的分别,是了解 三极管 原理能否顺利的关键所在 !!!

网友A:
请问楼主,什么叫“关非 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什么叫“关非 过不去”??

PN结的反向阻断实际上并非真阻断,只是因为无载流子可用才无法导电,

空穴往负极走,电子向正极流,此乃载流子自己的法则,跟元件的材料或构造无关,PN结的正偏反偏 只影响载流子的通行条件与模式。

网友:
PN结反偏不导电,乃因没载流子可用,二极管的端子跟管芯是欧姆接触,不能从电源获取合用的载流子,

但是,PN结可透过〖击穿〗而产生载流子,这种载流子是从空乏区内部(蓝色部份)生成的,以物理结面为中心「背道而驰」,然后就是从端子离去。

网友:
P区块是空穴的属土,N区块则是电子的根据地,掺杂,非P即N,所以,当PN结反偏时,「姓别」相反的载流子根本不可能在人家的地盘中招揺;真正的少数载流子只能是来自「第三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