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Follow me第4期】W5500-EVB-Pico arduino离线HFS方式搭建第三方库开发环境

楼主:
1、简介

W5500-EVB-Pico板载RP2040微控制器作为主控,并且使用W5500为开发板提供网络功能。

1.1 rp2040

  • 双核 Arm Cortex-M0 + @ 133MHz
  • 芯片内置 264KB SRAM 和 2MB 的板载闪存
  • 通过专用 QSPI 总线支持最高 16MB 的片外闪存
  • DMA 控制器
  • 30 个 GPIO 引脚,其中 4 个可用作模拟输入
  • 2 个 UART、2 个 SPI 控制器和 2 个 I2C 控制器
  • 16 个 PWM 通道
  • USB 1.1 主机和设备支持
  • 8 个树莓派可编程 I/O(PIO)状态机,用于自定义外围设备支持
  • 支持 UF2 的 USB 大容量存储启动模式,用于拖放式编程

1.2 w5500

W5500是一款高性价比的以太网芯片,其全球独一无二的全硬件TCPIP协议栈专利技术,解决了嵌入式以太网的接入问题,简单易用,安全稳定,是物联网设备的首选解决方案。WIZnet提供完善的配套资料以及实时周到的技术支持服务,极大地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全方位保障客户项目按时落地。

  • 全硬件TCPIP协议栈
    - 支持TCP,UDP,ICMP,IPv4,ARP,IGMP,PPPoE协议
    - 硬件协议栈不受网络攻击,安全稳定
  • 8个独立的硬件Socket,各路通信互不影响
  • 32KB片上缓存供TCP/IP包处理
  • 集成802.3以太网MAC
  • 集成10BaseT / 100Base-T以太网PHY
  • 主机接口:SPI高速串行外设接口(最高80Mhz )
  • 低功耗,工作温度40℃左右
  • 支持嵌入式操作系统:Linux & RTOS
  • 支持掉电模式 & UDP网络唤醒
  • 工作电压3.3V,I/O 5V耐压
  • 支持自动协商(全/半双工,10M/100M)
  • 48Pin LQFP无铅封装(7x7mm, 0.5mm针间距)

得益于arduino强大的生态和开放性,arduino也提供了rp2040固件包。

但由于一些已知的原因,在线安装开发板固件包等需要随机漫长的等待,这里采用第二种方式,离线安装。

同时,另一个原因是arduino官方提供的固件包支持目标板较少,这里使用第三方固件包进行开发环境搭建。

2、 准备工作

2.1 arduino IDE安装

2.2 固件包下载

下载地址:

 (官方地址:

打开链接后,在首页的文档中有开发板json文件地址

目前release版已经到了

arduino官方的含停留在两年前的2.3.1,貌似也是源至于

的大佬。

1)首先下载JSON文件

文件地址:

2)下载开发板离线包(离线包加速下载在下一步)

3)下载工具链设计的工具包

使用记事本打开下载到的

文件,在文档中可以看到
 固件版本信息、下载地址 ,不通版本依赖的工具链及下载地址。

这里以最新的3.7.2为例:

在下图中可以看到共需要下载7个相应的pack包

这里涉及到不同的平台,提供的pack包也有不同,在windows下选择以“i686-w64...”开头并且后缀为.zip的文件包。

运气好的话,在github源地址的release中下载即可。

为了加速下载,可以网上搜索可用的加速镜像站,我下载时候使用的这里:

,打开后,右上角搜索栏

关键字

  搜索即可找到。然后在release版本下载地址中依次下载以下文件:

工具链地址通过在json中关键字查找:

这里以pqt-picotool 为例,在对应的版本中,不通平台有不同的下载地址。

  我们要下载的是这个:

要加速下载,就在加速站中搜索

 关键字。

打开仓库链接后,打开右侧的release

找到如下的7个文件,在浏览器中下载。

2.3 HFS及辅助工具下载

 HTTP File Server (简称 HFS)是一款轻巧简单又功能完善的 HTTP 文件共享工具。

Quickhash-GUI-Windows:为了提高安装时一次安装的成功率,建议下载此工具验证下载文件包的checksum码是否和JSON文件中一致。

2.4 HFS服务器搭建

打开下载的HFS软件,修改端口号,这里修改为8244

同时修改服务器地址为ip地址形式,并选择对应的ip地址

在虚拟文件系统中,右键鼠标选择 从磁盘添加目录,当然也可以使用直接添加文件。(提前将JSON文件、开发板固件包、工具链压缩包放在一个文件夹,比如G:\迅雷下载\rp2040),然后将G:\迅雷下载\rp2040 添加到虚拟文件系统中。

这时候,就可以在浏览器中键入以上地址查看是否搭建服务器成功。

其它文件暂时忽略

2.4 修改JSON

打开分享文件夹中的json文件    package_rp2040_index.json   (提前做备份,以备不时之需)

分别修改固件包地址和对应工具链地址,共8处

             修改完成后,保存退出。

3. 安装

3.1 首选项设置

打开arduino ide  ,在首选项中,添加开发板管理网址

服务器网址+JSON文件:   http://192.168.2.31:8244/rp2040/package_rp2040_index.json

3.2 安装开发板

输入关键字 pico,选择对应的包和版本,单击 安装。

安装包下载和安装过程:

 等待开发板和工具都安装完成后,即可在开发板管理中找到W5500-EVB-Pico

4. blink测试

使用arduino内置示例blink测试是否能够正确下载程序

项目编译无误后,首次下载,pico 按住bootsel按键后,按下复位按键,将编译正确无误后生成的uf文件拖放到pico模拟的u盘中。程序会自动写入flash并进入运行模式。

然后按照如下进行设置,端口选择开发板模拟的端口

结果:

5. 总结

5.1 arduino有大量的开源库和丰富的例程

5.2 缺点:写程序无智能补全,写简单的程序可以,相对复杂的程序,效率不高。

Next:使用vscode+platform io开发pi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