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车规MCU FM33FT0A 系列】+创建个人案例并点屏

楼主:
我们板载是带了一块屏幕的,这款屏幕使用ST7789v3芯片作为驱动,直接搜素型号不太行。

直接这样搜索,我们就能找到类似的屏幕了,然后中景园也是给了资料案例,我们进行移植。

大致修改就是修改引脚,由于他们使用的是模拟SPI,所以直接对应上管脚就能点屏,但是速度太慢了,所以我增加了SPI点屏方式。

稍微修改下就能兼容了。

void LCD_Writ_Bus(u8 dat)

{

if(!LCD_HW_SPI)

{

u8 i;

LCD_CS_Clr();

for(i=0;i<8;i++)

{

LCD_SCLK_Clr();

if(dat&0x80)

{

   LCD_MOSI_Set();

}

else

{

   LCD_MOSI_Clr();

}

LCD_SCLK_Set();

dat<<=1;

}

LCD_CS_Set();

}

else

{

uint32_t counter, RX_Flag;

uint8_t *rdata;

LCD_CS_Clr();

FL_SPI_I2S_WriteTXBuff(SPI0, dat);   /* 发送数据 */

counter = 0;

        do

        {

            RX_Flag = FL_SPI_I2S_IsActiveFlag_RXBuffFull(SPI0);

            counter++;

        } while((counter != 0xFFFFFFFFU) && (RX_Flag == 0U));        /* 等待接收标志置起 */

        if(RX_Flag == 0x01)

        {

            *rdata = (uint8_t)(FL_SPI_I2S_ReadRXBuff(SPI0) & 0xFFU); /* 读取接收数据,同时可自动清除接收标志 */

            rdata++;

LCD_CS_Set();

上面就是发送代码。

硬件SPI速度要快很多。

网友:
硬件SPI速度会快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