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G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
静止无功补偿装置SVG用于补偿电网的无功能量,想了下面几个问题请教,SVG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1、SVG需要采集电网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这样才会对电网做出正确补偿的前提,请问SVG是如何采集电网中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关系的,是通过什么器件采集的?
2、SVG主回路是一个全控并网的整流逆变一体的电路,直流侧使用电容滤波储能,于是便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电网呈现感性,即电压超前电流,那么SVG是如何控制全控整流桥补偿电网的,我想的是这样的,如果电网呈现感性,SVG检测到这样的信息,控制全控整流电路开通,将电容投入到电网中,电容是容性负载,和电网现在的感性负载相叠加,能够抵消部分感性无功;同样,如果电网呈现容性,电流超前电压,SVG里面的储能用的是电容,那它怎么吸收容性无功,或者说发出感性无功,是通过改变并网逆变桥的开通关断频率占空比、频率或者相位吗?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3、电网中的无功表现在电网中的电压和电流两者的相位不一致,如果要实现三相四线制的SVG补偿,零线应该从哪个地方引出来?是从SVG母线中点的电容中性点吗?

网友:
【静止无功补偿装置】英文简写为 SVC,不是 SVG。

网友A:
【同样,如果电网呈现容性,电流超前电压,SVG里面的储能用的是电容,那它怎么吸收容性无功,或者说发出感性无功】

【电网呈现容性】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也不允许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如果电网呈现容性,电流超前电压,SVG里面的储能用的是电容,那它怎么吸收容性无功,或者说发出感 ...

不允许出现容性无功,这是什么原因?虽然我知道电网一般都是感性无功,这是因为工业中大量的电机负载使用造成的,和长距离输电时的传输线感性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允许出现容性无功,这是什么原因?虽然我知道电网一般都是感性无功,这是因为工业中大量的电机负载使用 ...

【不允许出现容性无功,这是什么原因?】

从发电机看出去,输电线加上降压变压器加上负载如果是容性,输电是不稳定的。

为此,供电部门要求用户(大用户)功率因数补偿到0.9到1,如果功率因数太低就要对用户罚款,如果过度补偿而出现容性,也是要对用户罚款的。

网友B:
刨根问底,容性输电为什么是不稳的,是会对电路造成充电效应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刨根问底,容性输电为什么是不稳的,是会对电路造成充电效应还是什么?

【容性输电为什么是不稳的,是会对电路造成充电效应还是什么?】

用电容与负载(电动机、照明灯等)并联改进功率因数,本质上是用容抗抵消负载的感抗,也就是接近工频的谐振状态。电网是不允许工作于谐振状态的,如果达到谐振,那么输电线负载一端的电压将难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刨根问底,容性输电为什么是不稳的,是会对电路造成充电效应还是什么?

输电线路的稳定,是电力工业的重大课题。那不是一篇帖子的内容能够包括的,至少是大学本科的一门课,还只能介绍个初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刨根问底,容性输电为什么是不稳的,是会对电路造成充电效应还是什么?

【容性输电为什么是不稳的,是会对电路造成充电效应还是什么?】

别自造什么【充电效应】这样的名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刨根问底,容性输电为什么是不稳的,是会对电路造成充电效应还是什么?

你这篇帖子问【静止无功补偿装置】。【静止无功补偿装置】可不是只能安装在输电线的负载端。在长输电线中间也有安装【静止无功补偿装置】的,目的是将长输电线转变成两段较短的输电线,从而提高电力系统的稳定性。这,用普通《电工学》或者《电路》课程中的知识是无法理解的。

网友: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对于低压380/220V的电路补偿,电压直接接入,电流通过电流互感器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