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储能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飞轮储能技术是一项新的储能技术,将富裕的电能转换成机械能储存起来,有几个问题不明白请教各位。
1、在能量储存的过程中,电机将电网的能量是一个一个储存的,还是一起存储的?
2、在储能快要结束时,飞轮达到额定转速时,此时电机是断开飞轮还是继续接着飞轮,即飞轮是否要一直需要电机维持能量?
3、飞轮储能的效率如何,在高速运转时,阻力比较大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在真空环境还是磁悬浮环境?
4、飞轮在释放能量的时候,飞轮的转速会随着释放能量而逐渐降低,此时飞轮带着发电机转速会逐渐下降,那么发出的电压也会随着转速降低而逐渐降低,到后期发出的电压不足以发到电网上,那么是否在内部使用升压装置,将较低的电压升高到一个比较高的范围,那么应该是直流升压DC-DC还是AC-AC变压器升压,如果是AC-AC是不是还需要调压?

网友:
飞轮里面应该有如弹黄什么之内类吧,这样效率才高吧,要不在重力的作用下,加上轴承的阻力消耗肯定大。

网友:
除了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有没有其他问题的回答,比如说能量放到一定时候,发出的电压比较低,又该怎么解决?是直流转换还是交流转换?

网友A:
能量的转型过程越多,最后损耗的也将越大,这样的存储有现有的储能方式有优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量的转型过程越多,最后损耗的也将越大,这样的存储有现有的储能方式有优势吗

主要针对有些能源产生了不消耗,也就白白浪费了,可以暂时存储起来,削峰填谷,在储能过程中虽然有损耗,但是总体还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B:
我记得之前老师有说过,一种半夜把水抽到高处,白天把水放下来发电的削峰添谷技术,利用夜里多余的电能转化为水的势能,然后再在需要的地方转化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之前老师有说过,一种半夜把水抽到高处,白天把水放下来发电的削峰添谷技术,利用夜里多余的电能转化 ...

这种削峰平谷原理都知道,具体技术问题怎么解决,飞轮释放能量下降,后期的能量怎么达到要求的高值?

网友:
都是基础,所以应该研究后再讨论比较合适:

1、和电池储能基本接近,属于用户端“调峰”用途,所以可以分散布置,但如果和光伏风电等作为互补是不可以的,因为它只能解决短时间调峰需求,例如网上1分钟内甚至秒级的需求。其实这个需求是很大的,我们统计过非调峰时段某电网1小时的需求在200-1000次以上。以前有国际知名厂商做过电容储能的,和这个类似,但主要解决电网用户断瞬态品质的,达不到调峰的目的。
2、 储能和发电都是较短时间的,驱动和发电是同一个装置,双向的,不存在却换问题。当然最好一直维持较高的转速,例如70-80%,需要储电了就驱动加速,需要发电调峰了就输出。
3、因为机械能到电能和电能到机械能的转换效率都很高,一般在95-98%之间,所以比起其它化学和水力储能效率要高。一般采用惯性轮,半径和质量比较大,阻力在损失在1%以下,可以先不考虑“真空”,磁悬浮可以考虑。
4、当然飞轮在释放能力过程中会变化,但可以通过AC-DC-AC来弥补这一缺陷,相信现在的“硅基技术”。双向调频调压都不是问题。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