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电源结构

楼主:
各位老师好,下面这个这是什么电源结构拓扑,与buck电路性能上有什么优缺点区别

网友:
功率MOS管和框内右边的二极管、框外的电感和电容,组成Buck电路。但是框内的电感和电容,不像是能够工作的电路。

如果框内的电感和电容是指电路中的分布电感和电容,那这个电路倒还说得过去,就是个Buck电路。

网友A:
是谐振式开关电源的简化结构图,

下面是网上找的一些优点。

我们以前使用的一些电路,如:Buck、Boost、Forward都是PWM模式的开关电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开关交叉损耗永远都存在的,怎么都避免不了。
开关电源的优势就是把直流电压(交流输入也是先进行整流)经过高频开关进行高频逆变,方便我们使用高频变压器或者高频电感进行电压、电流的变换。经过高频化处理以后,磁性元件就会变得很小,电容的纹波电流也会变得很小,所以电源的发展趋势就是集成小型化,现在看到的开关电源,在体积重量还有成本方面,都全面超越了老式的电源。
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各种电子设备,对开关电源的体积性能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然后人们就开始研究消除或者减小开关损耗的方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比如有源钳位、准谐振技术、移相全桥、谐振开关电源,但是应用最广泛的还是LLC结构的谐振式开关电源。
我们把LLC和平常的电路进行比较就很容易发现LLC电路的原理就是利用电抗(阻抗,感抗,容抗)来进行分压,因为感抗,容抗的大小都是频率f的函数,所以随着频率的变化,感抗、容抗的大小就会跟随着变化,励磁电感上的交流分压可以由驱动频率来进行调整,传输到次级经过整流,就是我们需要的输出电压了。
至于ZVS(零电压导通),是利用了交流电路里面电流电压之间,相位角会随着频率发生变化这一特性,如果始终保证LLC谐振腔工作在感性区域,那么我们就始终保证了谐振腔电流滞后于电压一定的相位角。
LLC最大的好处是实现了ZVS(零电压开通),在大部分工作频率上,实现了ZCS(零电流关断),相较于我们之前所说的Buck、Boost、Forward这些传统的PWM模式峰值电流管段关断损耗低了非常多。
这样做的好处是:
频率可以跑的很高,4000W等级的工业电源,谐振频率120K,最高频率300K,这也是很普通的参数,但是电源整体体积还是小了不少。频率高了磁性元器件体积就小了,电解电容也可以用的小一些。
效率高,交叉损耗小了很多,效率自然就提高了,效率高了,散热片体积也变小很多,所以就可以做到小体积大功率的开关电源。

网友:
谢谢老师回复

那这种电源形式为什么整两个电感,和buck电路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谐振式开关电源的简化结构图,   下面是网上找的一些优点。 我们以前使用的一些电路,如: ...

谢谢老师回复

能解释一下什么是零电压开通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回复 能解释一下什么是零电压开通么

你网络搜索  “零电压开通(ZVS(PWM DC/DC变换器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网络搜索  “零电压开通(ZVS(PWM DC/DC变换器电路图”

零电压开通调节范围怎么确定

网友A:
下面是我网上找的,你问的这方面我懂的也不多。

零电压开关(ZVS)应用背景        零电压开关(Zero Voltage Switch),即开关管关断时,开关管导通时,其两端的电压已经为0。这样开关管的开关损耗可以降到最低。我们平时使用的电磁炉和LLC电源都是这种谐振电源,普通的充电器等都是硬开关的,比这种谐振电源损耗要大些,所以ZVS可以做到很高效率,例如电磁炉,当我们把功率调到比较大时,为持续加热;当功率调的较小时,就开始断断续续加热,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不能达到谐振状态了。像我们普通充电器那种硬开关的电源,不管空载和满载都是持续震荡的。但是零电压开关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其调节范围一般都比较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我网上找的,你问的这方面我懂的也不多。   零电压开关(ZVS)应用背景     &n ...

好的,感谢老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