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12V/10A电源切换电路,求推荐

楼主:
以前从来没搞过电源自动切换的需求,网上找了一些电源切换电路,都是只适应一些类似5V USB的电源,电流都比较小,用肖特基和MOS管实现的电源切换,但是用到12V电流10A的电路上做切换就比较困难了,首先是二极管发热,然后是这样简单的电源切换电路很难保证切换的时候不会对系统产生影响。要做到瞬间切换,我觉得这种电路本身复杂度已经属于是一个独立的产品了

网友:
先MARK一下,等待大神老师们的精彩讲解与分析,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TI的锂电池充电芯片,比如BQ25750这款70V 20A的。

网友A:
复杂不算复杂了,就是费mos,成本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杂不算复杂了,就是费mos,成本问题

4个MOS够吗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