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Follow me第4期】+ 任务汇总

楼主:
  • 视频说明

  • 任务介绍

基础任务一:完成主控板W5500初始化

初始化其本身是有例程的主要还是库的选择,我们在Arduino下选择库还需要注意。

最开始可能是这样的Ping库,这个还需要自己去修改了,很麻烦。

有老哥提供了一个可以ping的库,地址是:

https://github.com/masterx1981/Ethernet/tree/master/

如果看官方的里面,目前更新到了2.02版本。里面是没有这个库的。

有人提交了问题,但是目前好像没有回应。测试时候可以参考ICMP_PING这个库给的案例。

  • #include <SPI.h>
  • #include <Dns.h>
  • #include <Ethernet.h>
  • #include <EthernetICMP.h>
  • byte mac[] = {0xDE, 0xAD, 0xBE, 0xEF, 0xFE, 0xED}; // max address for ethernet shield
  • IPAddress ip(192,168,1,155); // ip address for ethernet shield
  • IPAddress pingAddr(192,168,1,3); // ip address to ping
  • DNSClient dnClient;
  • SOCKET pingSocket = 0;
  • EthernetICMPPing  ping(pingSocket, (uint16_t)random(0, 255));
  • void ping_ip(const IPAddress &pingAddr1)
  • {
  •   EthernetICMPEchoReply  echoReply = ping(pingAddr1, 4);
  •   char buffer [256];
  •   if (echoReply.status == SUCCESS)
  •   {
  •     sprintf(buffer,
  •             "Reply[%d] from: %d.%d.%d.%d: bytes=%d time=%ldms TTL=%d",
  •             echoReply.data.seq,
  •             echoReply.addr[0],
  •             echoReply.addr[1],
  •             echoReply.addr[2],
  •             echoReply.addr[3],
  •             REQ_DATASIZE,
  •             millis() - echoReply.data.time,
  •             echoReply.ttl);
  •   }
  •   else
  •   {
  •     sprintf(buffer, "Echo request failed; %d", echoReply.status);
  •   }
  •   Serial.println(buffer);
  •   delay(500);
  • }
  • void ping_site() {
  •   dnClient.begin(Ethernet.dnsServerIP());
  •   const char domains[20] = { "www.baidu.com"};
  •   IPAddress dstip;
  •   if (dnClient.getHostByName(domains, dstip) == 1) {
  •     Serial.print(domains);
  •     Serial.print(" = ");
  •     Serial.println(dstip);
  •     ping_ip(dstip);
  •   } else{
  •     Serial.println(F("dns lookup failed"));
  •   }
  • }
  • void setup()
  • {
  •   Serial.begin(9600);
  •   while (!Serial)
  •     ;
  •   // You can use Ethernet.init(pin) to configure the CS pin
  •   //Ethernet.init(10);  // Most Arduino shields
  •   //Ethernet.init(5);   // MKR ETH shield
  •   //Ethernet.init(0);   // Teensy 2.0
  •   //Ethernet.init(20);  // Teensy++ 2.0
  •   //Ethernet.init(15);  // ESP8266 with Adafruit Featherwing Ethernet
  •   //Ethernet.init(33);  // ESP32 with Adafruit Featherwing Ethernet
  •   Ethernet.init(17);  // WIZnet W5100S-EVB-Pico W5500-EVB-Pico W6100-EVB-Pico
  •   // start Ethernet
  •   Ethernet.begin(mac, ip);
  •   // Ethernet.begin(mac, ip, myDns, gateway, subnet);
  • }
  • void loop()
  • {
  •   // ping_site();
  •   ping_ip(pingAddr);
  • }

Ping网站的时候还是获取到网站的IP地址,然后进行PING的。

用wireshark看ping自己主机,就是这样的。

基础任务二:主控板建立TCPIP或UDP服务器

这部分我们先看UDP协议,UDP他也是有例子的,我们可以查看下。

  • #include <Ethernet.h>
  • #include <EthernetUdp.h>
  • // Enter a MAC address and IP address for your controller below.
  • // The IP address will be dependent on your local network:
  • byte mac[] = {
  •   0xDE, 0xAD, 0xBE, 0xEF, 0xFE, 0xED
  • };
  • IPAddress ip(192, 168, 2, 177);
  • unsigned int localPort = 8888;      // local port to listen on
  • // buffers for receiving and sending data
  • char packetBuffer[UDP_TX_PACKET_MAX_SIZE];  // buffer to hold incoming packet,
  • char ReplyBuffer[] = "acknowledged";        // a string to send back
  • // An EthernetUDP instance to let us send and receive packets over UDP
  • EthernetUDP Udp;
  • void setup() {
  •   // You can use Ethernet.init(pin) to configure the CS pin
  •   //Ethernet.init(10);  // Most Arduino shields
  •   //Ethernet.init(5);   // MKR ETH shield
  •   //Ethernet.init(0);   // Teensy 2.0
  •   //Ethernet.init(20);  // Teensy++ 2.0
  •   //Ethernet.init(15);  // ESP8266 with Adafruit Featherwing Ethernet
  •   //Ethernet.init(33);  // ESP32 with Adafruit Featherwing Ethernet
  •   Ethernet.init(17);  // WIZnet W5100S-EVB-Pico W5500-EVB-Pico W6100-EVB-Pico
  •   // start the Ethernet
  •   Ethernet.begin(mac, ip);
  •   // Open serial communications and wait for port to open:
  •   Serial.begin(9600);
  •   while (!Serial) {
  •     ; // wait for serial port to connect. Needed for native USB port only
  •   }
  •   // Check for Ethernet hardware present
  •   if (Ethernet.hardwareStatus() == EthernetNoHardware) {
  •     Serial.println("Ethernet shield was not found.  Sorry, can't run without hardware. :(");
  •     while (true) {
  •       delay(1); // do nothing, no point running without Ethernet hardware
  •     }
  •   }
  •   if (Ethernet.linkStatus() == LinkOFF) {
  •     Serial.println("Ethernet cable is not connected.");
  •   }
  •   // start UDP
  •   Udp.begin(localPort);
  • }
  • void loop() {
  •   // if there's data available, read a packet
  •   int packetSize = Udp.parsePacket();
  •   if (packetSize) {
  •     Serial.print("Received packet of size ");
  •     Serial.println(packetSize);
  •     Serial.print("From ");
  •     IPAddress remote = Udp.remoteIP();
  •     for (int i=0; i < 4; i++) {
  •       Serial.print(remote[i], DEC);
  •       if (i < 3) {
  •         Serial.print(".");
  •       }
  •     }
  •     Serial.print(", port ");
  •     Serial.println(Udp.remotePort());
  •     // read the packet into packetBufffer
  •     Udp.read(packetBuffer, UDP_TX_PACKET_MAX_SIZE);
  •     Serial.println("Contents:");
  •     Serial.println(packetBuffer);
  •     // send a reply to the IP address and port that sent us the packet we received
  •     Udp.beginPacket(Udp.remoteIP(), Udp.remotePort());
  •     Udp.write(ReplyBuffer);
  •     Udp.endPacket();
  •   }
  •   delay(10);
  • }

这部分还比较好理解,主要就是创建一个UDP服务,端口是8888,通过电脑软件也建一个UDP服务连接他。

连接目标机器的IP地址和端口。

连接上之后会有反馈。接收信息也会打印的。

网络分析就是看数据段,数据是吻合的。

进阶任务:从NTP服务器同步时间

本身我们的arduino上面就有NTP服务器获取时间的例程,所以我在基础上稍微修改了下,显示了日期和时间。

  • /*
  •  Udp NTP Client
  •  Get the time from a Network Time Protocol (NTP) time server
  •  Demonstrates use of UDP sendPacket and ReceivePacket
  •  For more on NTP time servers and the messages neede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  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twork_Time_Protocol
  •  created 4 Sep 2010
  •  by Michael Margolis
  •  modified 9 Apr 2012
  •  by Tom Igoe
  •  modified 02 Sept 2015
  •  by Arturo Guadalupi
  •  This code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  */
  • #include <SPI.h>
  • #include <Ethernet.h>
  • #include <EthernetUdp.h>
  • // Enter a MAC address for your controller below.
  • // Newer Ethernet shields have a MAC address printed on a sticker on the shield
  • byte mac[] = {
  •   0xDE, 0xAD, 0xBE, 0xEF, 0xFE, 0xED
  • };
  • unsigned int localPort = 8888;       // local port to listen for UDP packets
  • const char timeServer[] = "ntp1.aliyun.com"// time.nist.gov NTP server
  • const int NTP_PACKET_SIZE = 48// NTP time stamp is in the first 48 bytes of the message
  • byte packetBuffer[NTP_PACKET_SIZE]; //buffer to hold incoming and outgoing packets
  • // A UDP instance to let us send and receive packets over UDP
  • EthernetUDP Udp;
  • void setup() {
  •   // You can use Ethernet.init(pin) to configure the CS pin
  •   //Ethernet.init(10);  // Most Arduino shields
  •   //Ethernet.init(5);   // MKR ETH shield
  •   //Ethernet.init(0);   // Teensy 2.0
  •   //Ethernet.init(20);  // Teensy++ 2.0
  •   //Ethernet.init(15);  // ESP8266 with Adafruit Featherwing Ethernet
  •   //Ethernet.init(33);  // ESP32 with Adafruit Featherwing Ethernet
  •   Ethernet.init(17);  // WIZnet W5100S-EVB-Pico W5500-EVB-Pico W6100-EVB-Pico
  •   // Open serial communications and wait for port to open:
  •   Serial.begin(9600);
  •   while (!Serial) {
  •     ; // wait for serial port to connect. Needed for native USB port only
  •   }
  •   // start Ethernet and UDP
  •   if (Ethernet.begin(mac) == 0) {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configure Ethernet using DHCP");
  •     // Check for Ethernet hardware present
  •     if (Ethernet.hardwareStatus() == EthernetNoHardware) {
  •       Serial.println("Ethernet shield was not found.  Sorry, can't run without hardware. :(");
  •     } else if (Ethernet.linkStatus() == LinkOFF) {
  •       Serial.println("Ethernet cable is not connected.");
  •     }
  •     // no point in carrying on, so do nothing forevermore:
  •     while (true) {
  •       delay(1);
  •     }
  •   }
  •   Udp.begin(localPort);
  • }
  • void loop() {
  •   sendNTPpacket(timeServer); // send an NTP packet to a time server
  •   // wait to see if a reply is available
  •   delay(1000);
  •   if (Udp.parsePacket()) {
  •     // We've received a packet, read the data from it
  •     Udp.read(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 read the packet into the buffer
  •     // the timestamp starts at byte 40 of the received packet and is four bytes,
  •     // or two words, long. First, extract the two words:
  •     unsigned long highWord = word(packetBuffer[40], packetBuffer[41]);
  •     unsigned long lowWord = word(packetBuffer[42], packetBuffer[43]);
  •     // combine the four bytes (two words) into a long integer
  •     // this is NTP time (seconds since Jan 1 1900):
  •     unsigned long secsSince1900 = highWord << 16 | lowWord;
  •     unsigned long n=0,d=0,total_d=0,rz=0;
  •     uint32_t p_year_total_sec;
  •     uint32_t r_year_total_sec;
  •     uint16_t y=0,r=0,yr=0;
  •     uint8_t yf=0;
  •     signed long long yd=0;
  •     Serial.print("Seconds since Jan 1 1900 = ");
  •     Serial.println(secsSince1900);
  •     // now convert NTP time into everyday time:
  •     Serial.print("Unix time = ");
  •     // Unix time starts on Jan 1 1970. In seconds, that's 2208988800:
  •     const unsigned long seventyYears = 2208988800UL;
  •     // subtract seventy years:
  •     unsigned long epoch = secsSince1900 - seventyYears;
  •     // print Unix time:
  •     Serial.println(epoch);
  •     // print the hour, minute and second:
  •     Serial.print("The UTC time is ");       // UTC is the time at Greenwich Meridian (GMT)
  •
  •     n = epoch;
  •     total_d = epoch/(86400);
  •     d=0;
  •     p_year_total_sec=86400*365;
  •     r_year_total_sec=86400*366;
  •     while(n>=p_year_total_sec)
  •     {
  •       if((1970+r)%400==0 || ((1970+r)%100!=0 && (1970+r)%4==0))
  •       {
  •         n = n -(r_year_total_sec);
  •         d = d + 366;
  •       }
  •       else
  •       {
  •         n = n - (p_year_total_sec);
  •         d = d + 365;
  •       }
  •       r+=1;
  •       y+=1;
  •
  •     }
  •
  •     y += 1970;
  •     Serial.print(y); // print the year (86400 equals secs per day)
  •     Serial.print('/');
  •     yd=0;
  •     yd = total_d - d;
  •
  •     yf=1;
  •     while(yd>=28
  •     {
  •
  •         if(yf==1 || yf==3 || yf==5 || yf==7 || yf==8 || yf==10 || yf==12)
  •         {
  •           yd -= 31;
  •           if(yd<0)break;
  •           rz += 31;
  •         }
  •
  •         if (yf==2)
  •         {
  •           if (y%400==0 || (y%100!=0 && y%4==0))
  •           {
  •             yd -= 29;
  •             if(yd<0)break;
  •             rz += 29;
  •           }
  •           else
  •           {
  •             yd -= 28;
  •             if(yd<0)break;
  •             rz += 28;
  •           }
  •         }
  •         if(yf==4 || yf==6 || yf==9 || yf==11 )
  •         {
  •           yd -= 30;
  •           if(yd<0)break;
  •           rz += 30;
  •         }
  •         yf += 1;
  •
  •     }
  •
  •     Serial.print(yf);
  •     Serial.print('/');
  •     yr = total_d-d-rz;
  •
  •     yr += 1;
  •
  •     Serial.print(yr); // print the day (86400 equals secs per day)
  •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epoch  % 86400L) / 3600+8); // print the hour (86400 equals secs per day)
  •     Serial.print(':');
  •     if (((epoch % 3600) / 60) < 10) {
  •       // In the first 10 minutes of each hour, we'll want a leading '0'
  •       Serial.print('0');
  •     }
  •     Serial.print((epoch  % 3600) / 60); // print the minute (3600 equals secs per minute)
  •     Serial.print(':');
  •     if ((epoch % 60) < 10) {
  •       // In the first 10 seconds of each minute, we'll want a leading '0'
  •       Serial.print('0');
  •     }
  •     Serial.println(epoch % 60); // print the second
  •   }
  •   // wait ten seconds before asking for the time again
  •   delay(1000);
  •   Ethernet.maintain();
  • }
  • // send an NTP request to the time server at the given address
  • void sendNTPpacket(const char * address) {
  •   // set all bytes in the buffer to 0
  •   memset(packetBuffer, 0, NTP_PACKET_SIZE);
  •   // Initialize values needed to form NTP request
  •   // (see URL above for details on the packets)
  •   packetBuffer[0] = 0b11100011;   // LI, Version, Mode
  •   packetBuffer[1] = 0;     // Stratum, or type of clock
  •   packetBuffer[2] = 6;     // Polling Interval
  •   packetBuffer[3] = 0xEC;  // Peer Clock Precision
  •   // 8 bytes of zero for Root Delay & Root Dispersion
  •   packetBuffer[12]  = 49;
  •   packetBuffer[13]  = 0x4E;
  •   packetBuffer[14]  = 49;
  •   packetBuffer[15]  = 52;
  •   // all NTP fields have been given values, now
  •   // you can send a packet requesting a timestamp:
  •   Udp.beginPacket(address, 123); // NTP requests are to port 123
  •   Udp.write(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   Udp.endPacket();
  • }

最常用的国内NTP服务器

http://ntp1.aliyun.com

http://ntp.tencent.com

http://edu.ntp.org.cn

不修改服务器也是可以的。

其可以直接获取到时间

https://www.beijing-time.org/shijianchuo/

可以通过上面的时间戳通过网站验证我们转换是否正确。

北京时间加8小时既可。

终极任务二:使用外部存储器,组建简易FTP文件服务器

最后一个任务我们用国内的Wiznet供应商提供的代码,完成FTP服务器搭建。

在VScode下构建好这个FTP Server案例。

构建完成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个uf2文件拖到板子上。

启动fileZilla软件创建FTP连接。

连接成功后可以看到正常列出了文件,同时可以上传和下载里面的文件。

串口也是有打印信息的。

  • 代码

网友: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4期】基础任务二(补充):TCP使用购买的板子通信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7276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