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车规MCU N32A455开发板】 N32A455 ADC模块测试

楼主:
  实验目的:使用软件触发采集板子的电位计的电压信号。

  N32A455 ADC简介:

         N32A455xxL7系列采用 32 bit ARM Cortex-M4F内核,最高工作主频144MHz,内部有4 个 12bit 4.7Msps 高速 ADC,可配置为 12/10/8/6bit 模式,6bit 模式下采样率高达 8.9Msps,多达 38 路外部单端输入通道,支持差分模式,ADC1 支持 9 个外部通道,ADC2 支持 12 个外部通道,ADC3 支持 15 个外部通道,ADC4 支持 13 个 外部通道,并且 ADC 的输入时钟的最大频率为 80MHz,还支持模拟看门狗,所有模拟接口支持 1.8~3.6V 全电压工作。

ADC特性:

ADC 使能控制:

        只有在上电过程完成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可以通过轮询 ADC_CTRL3.RDY 来检查上电是否完成。设置 ADC_CTRL2.ON 来打开 或关闭ADC,打开ADC或重新打开后要校准ADC

函数说明:启用或禁用指定的ADC外设。

参数说明:ADCx 其中x可以为1,2,3或4来选择ADC外设。

                  Cmd   ADCx外设的新状态,取值包括:ENABLE或DISABLE。

  • void ADC_Enable(ADC_Module* ADCx, FunctionalState Cmd)
  • {
  • uint32_t i =0;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 assert_param(IsAdcModule(ADCx));
  •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Cmd));
  • if (Cmd != DISABLE)
  • {
  • /* Set the AD_ON bit to wake up the ADC from power down mode */
  • ADCx->CTRL2 |= CTRL2_AD_ON_SET;
  • }
  • else
  • {
  • /* Disable the selected ADC peripheral */
  • ADCx->CTRL2 &= CTRL2_AD_ON_RESET;
  • }
  • /*Wait for ADC to filter burr after a delay of more than 8us */
  • for(i=0;i<0x128;i++);
  • }

函数说明:启用ADC校准

  • void ADC_StartCalibration(ADC_Module* ADCx)
  • {
  • uint32_t i =0;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 assert_param(IsAdcModule(ADCx));
  • /* Enable the selected ADC calibration process */
  • if(ADCx->CALFACT==0)
  • ADCx->CTRL2 |= CTRL2_CAL_SET;
  • /*Wait for ADC to filter burr after a delay of more than 8us */
  • for(i=0;i<0x128;i++);
  • }

ADC 初始化:

         1.配置ADC 初始化结构体,调用初始化参数

         2.使能ADC

         3.校准ADC

  • typedef struct
  • {
  • uint32_t WorkMode; /*!< Configures the ADC to operate in independent or
  • dual mod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ADC_mode */
  • FunctionalState MultiChEn; /*!< Specifies whether the conversion is performed in
  • Scan (multichannels) or Single (one channel) mod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set to ENABLE or DISABLE */
  • FunctionalState ContinueConvEn; /*!< Specifies whether the conversion is performed in
  • Continuous or Single mod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set to ENABLE or DISABLE. */
  • uint32_t ExtTrigSelect; /*!< Defines the external trigger used to start the analog
  • to digital conversion of regular channels. This parameter
  • can be a value of @ref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s_for_regular_channels_conversion */
  • uint32_t DatAlign; /*!< Specifies whether the ADC data alignment is left or right.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ADC_data_align */
  • uint8_t ChsNumber; /*!<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ADC channels that will be converted
  • using the sequencer for regular channel group.
  • This parameter must range from 1 to 16. */
  • } ADC_InitType;

硬件电路:

使用的是PB15  用的是ADC4

软件代码:

  • #include "main.h"
  • #include "stdio.h"
  • /** @addtogroup ADC_ADC1_DMA
  • * @{
  • */
  • ADC_InitType ADC_InitStructure;
  • DMA_InitType DMA_InitStructure;
  • __IO uint16_t ADC4ConvertedValue[5];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uint16_t ADC_GetData(ADC_Module* ADCx, uint8_t ADC_Channel);
  • void ADC_Initial(ADC_Module* ADCx);
  • void ADC_Initial(ADC_Module* ADCx)
  • {
  • /* ADC configuration ------------------------------------------------------*/
  • ADC_InitStructure.WorkMode = ADC_WORKMODE_INDEPENDENT;
  • ADC_InitStructure.MultiChEn = DISABLE;
  • ADC_InitStructure.ContinueConvEn = DISABLE;
  • ADC_InitStructure.ExtTrigSelect = ADC_EXT_TRIGCONV_NONE;
  • ADC_InitStructure.DatAlign = ADC_DAT_ALIGN_R;
  • ADC_InitStructure.ChsNumber = 1;
  • ADC_Init(ADCx, &ADC_InitStructure);
  • /* Enable ADC */
  • ADC_Enable(ADCx, ENABLE);
  • /*Check ADC Ready*/
  • while(ADC_GetFlagStatusNew(ADCx,ADC_FLAG_RDY) == RESET)
  • ;
  • /* Start ADC calibration */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x);
  • /* Check the end of ADC calibration */
  • while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x))
  • ;
  • }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Main program
  • */
  • int main(void)
  • {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 RCC_Configuration();
  • /* GPIO configuration ------------------------------------------------------*/
  • GPIO_Configuration();
  • uart_print_init();
  • ADC_Initial(ADC4);
  • while (1)
  • {
  • ADC4ConvertedValue[0]=ADC_GetData(ADC4,ADC4_Channel_05_PB15);
  • printf("ADC4 P15 = %d \r\n",ADC4ConvertedValue[0]);
  • }
  • }
  •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 Enable GPIOC clocks */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F|RCC_APB2_PERIPH_GPIOG|RCC_APB2_PERIPH_GPIOA|RCC_APB2_PERIPH_GPIOB|RCC_APB2_PERIPH_GPIOC|RCC_APB2_PERIPH_GPIOD|RCC_APB2_PERIPH_GPIOE, ENABLE);
  • /* Enable ADC4 clocks */
  • RCC_EnableAHBPeriphClk(RCC_AHB_PERIPH_ADC4, ENABLE);
  • /* RCC_ADCHCLK_DIV16*/
  • ADC_ConfigClk(ADC_CTRL3_CKMOD_AHB,RCC_ADCHCLK_DIV16);
  • RCC_ConfigAdc1mClk(RCC_ADC1MCLK_SRC_HSE, RCC_ADC1MCLK_DIV8); //selsect HSE as RCC ADC1M CLK Source
  • }
  •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uint16_t ADC_GetData(ADC_Module* ADCx, uint8_t ADC_Channel)
  • {
  • uint16_t dat;
  • ADC_ConfigRegularChannel(ADCx, ADC_Channel, 1, ADC_SAMP_TIME_239CYCLES5);
  • /* Start ADC Software Conversion */
  • ADC_EnableSoftwareStartConv(ADCx, ENABLE);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x, ADC_FLAG_ENDC)==0){
  • }
  • ADC_ClearFlag(ADCx, ADC_FLAG_ENDC);
  • ADC_ClearFlag(ADCx, ADC_FLAG_STR);
  • dat=ADC_GetDat(ADCx);
  • return dat;
  • }

实验结果:

网友:
在打印的函数中,把转换的电压值也打印出来,这样看的人就直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