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kfox幸狐 RV1103 Linux 开发板测评】06 编译SD卡镜像

楼主:
之所以编译SD卡镜像,是因为内置的NOR FLASH 太小了,完全不够用,因此编译SD卡镜像

一、准备

1、LuckFox开发板

2、已经搭建好了基本的编译环境

3、准备一张8G的SD卡

二、编译方法

咨询了官方,编译SD卡镜像,需要基于BoardConfig-EMMC-Ubuntu-RV1103_Luckfox_Pico_Mini_A-IPC.mk编译RV1103的镜像。

编译SD卡固件参考为:https://wiki.luckfox.com/zh/Luckfox-Pic ... x-Pico-SDK

1、修改配置

修改LF_TARGET_ROOTFS为buildroot

2、SDK配置文件说明

① 打开相应的配置文件,由于Ubuntu是通过SD卡启动的,因此只需在相应的配置文件中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② 调整以匹配SD卡空间。请注意,TF卡系统镜像不支持根据TF卡大小来扩展空间。

③ 将配置更改为使用buildroot。选择所修改的分支进行编译即可

3、选中编译选项

./build.sh lunch

选择3

4、编译成功

三、下载

准备工作:清空SPI NAND FLASH 和 编译好的 Luckfox Pico Mini B的SD卡镜像。

1、清空 Flash :https://wiki.luckfox.com/zh/Luckfox-Pic ... nand-flash

1)按住boot键,插入电脑,电脑显示MarkRom 端口

2)加载固件downloadBin

3)选中高级功能

4)下载downloadBin

5)点击全部擦除

6)擦除成功

2、创建SD卡镜像

1)打开烧录工具,选择SD卡工具;

2)选中烧录的SD卡;

3)选择SD卡启动;

4)选择启动文件,注意不需要选择update.img;

5)选择的文件如图;

6)创建SD卡;

7)创建SD卡成功

3、将创建好的SD卡插入到板子

正常启动;使用df -h命令查看存储空间

可以看到根目录可用空间为5.5G,这是因为在dts里面配置的EMMC的大小为6G;

到此,SD卡镜像就制作成功,并成功启动了。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A:
总结:通过本期测评成功的使用Luckfox幸狐 RV1106开发板实现了人脸识别,从照片的结果来看实现的还算精准。很占空间呀,SD卡的读取速能跟得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通过本期测评成功的使用Luckfox幸狐 RV1106开发板实现了人脸识别,从照片的结果来看实现的还算精准。 ...

还没使用SD卡,进行测试呢

阅读改变人生

网友B:
RV1106开发板,还没有入手呢。

不过,看起来还蛮不错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RV1106开发板,还没有入手呢。 不过,看起来还蛮不错咯!谢谢楼主分享!

可玩性还是可以的

阅读改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