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补晶振的几个主要参数

楼主:
其实对于温补晶振的参数都是比较多,在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的实际应用中,除了标称频率、PPM精度和温度稳定性等主要参数外,还有一些其他重要参数需要注意。在标准电源电压、标准负载电容阻抗、参考温度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的频率精度可以达到0.5PPM以上。

其他规格不变,石英晶体振荡器输出频率在规定温度范围内的最大变化量相对于该温度范围内输出频率极值之和的允许频率偏差,即(Fmax-Fmin)/(Fmax  Fmin)。

通过调节晶体振荡器的可变元件来改变输出频率的范围,频率调制(电压控制)特性包括频率偏移、频率灵敏度和频率线性度。压控振荡器的电压从标称最大值变化到最小值时的输出频率差;压控晶体振荡器单位施加的控制电压引起的输出频率的变化。

1、频率精度

在标准电源电压、标准负载电容阻抗、参考温度(25°C)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石英晶体振荡器的频率与其规定标称值的最大允许偏差不应超过±50PPM。

2、每日波动

在规定的预热时间后的24小时内,每隔一小时测量一次振荡器,根据公式S=(fmax-fmin)/f0计算测试数据得到日波动。开机特性,指定预热时间内振荡器频率值的最大变化由V=(fmax-fmin)/f0表示。

3、温度稳定性

其他规格和条件保持不变。石英晶体振荡器输出频率在规定温度范围内的最大变化量是相对于该温度范围内输出频率极值之和的允许频率偏移,即(fmax-fmin)/(fmax  fmin)。

4、负载特性

其他条件不变,晶振输出频率相对于标称负载下输出频率的最大允许频率偏差在规定范围内。晶振输出频率相对于标称电源电压下输出频率的最大允许频率偏差在规定范围内。

5、相位噪声

短期稳定度的频域度量用单边带噪声与载波噪声之比\u( f)表示,它与噪声起伏的频谱密度S(f)和频率起伏的Sy(f)直接相关,用以下公式表示:F2s  (f)=F02SY  (f)=2F2。F0—载波频率。输出信号号中不含谐波(次谐波除外)的主频相关的离散频谱分量与主频的功率比用dBc表示。

6、谐波

分量功率Pi与载波功率P0之比用dBc表示。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由元器件(主要是石英谐振器)老化引起的系统输出频率随时间的漂移过程这些都是参数数据,比较重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