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HPM6750EVK2测评】求教SGGER Embeded Studio中jlink如何配置

楼主:
如下图,我使用RT-Thread Stuido是可以正常的进行下载与调试的。

  由于我需要移植TobudOS需要用到SGGER Embeddedstudio进行调试。SGGER默认生成的工程的GDB sever给出的端口是3333,我查看RTT的配置为2331,我修改后,也是不成功的。

我查了资料,也没有找到如何解决,希望大佬们,或者其他用过jlink的给我看看你们的配置。

网友:
写的真好,真不错写的真好,真不错写的真好,真不错

网友A:
我记得ses的jlink不需要配置的呀,插上就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ses的jlink不需要配置的呀,插上就能用。

我看了,我的仿真器不是正版的,认识jlink。看来用segger开发的念想要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我的仿真器不是正版的,认识jlink。看来用segger开发的念想要破

我的也不是正版的,是可以用的。你ses工程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不是正版的,是可以用的。你ses工程是怎么生成的?

直接用SDK里面的start_gui,生成的呀,那就奇了怪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SDK里面的start_gui,生成的呀,那就奇了怪了呀。

按照7楼的方法试试看,看看能不能配置JLINK。

网友:
按版主大大的设置可以了,多谢了!

  提示没有找到调试的断点。看来学习的路还很长呀!

网友B:
  连接是成功的,但是go了以后就提示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连接是成功的,但是go了以后就提示这个。

请用start_gui工具生成,不要用ses本身的csp生成,入门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用start_gui工具生成,不要用ses本身的csp生成,入门不合适。

恩恩,我现在重新试了一下,可以进了,不用GBD sever可以进入,但是还是有一些操作没有成功,我再慢慢摸索一下。

网友D:
这家芯片厂家资料不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家芯片厂家资料不全啊

还算可以吧,相比STM32,他们家的作品比较少,所以学习起来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