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幸狐RV1106的开发板关于音频输出有个大胆的想法

楼主:
邀请:@常见泽1   @w494143467   @kiverin   @MianQi   参与回复

板子的原理图上有acodec的接口,但实际的pcb没有layout出来,而且我们也没有pcb图

datasheet手册上也是表示支持,而且针对的IPC行业,这个音频输入输出是必不可少的

对应的芯片pin脚是29,那我看能不能飞线出来测试一下了

网友A:
想法不错,看你焊接的水平了。可以把音频引到NC的引脚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看你焊接的水平了。可以把音频引到NC的引脚上。

你这样说的我都手抖了

网友C:
直接一个大飞线,横渡赤水河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一个大飞线,横渡赤水河哈哈哈

然后火花四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说的我都手抖了

看了一下图,29脚的旁边的28脚是电源,30脚也有功能,所以旁边的脚都借用不上,所以对我来说焊接难度很大。

网友D:
这玩意飞线不容易啊  大佬这是做啥降噪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图,29脚的旁边的28脚是电源,30脚也有功能,所以旁边的脚都借用不上,所以对我来说焊接难度很大 ...

飞线无所谓了,拉远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飞线不容易啊  大佬这是做啥降噪的吗

不是,这个开发板没有音频输出的pin,降噪还要到后面了

网友D:
应该可以用漆包线飞一下吧,不知道飞线长了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E:
厂家没有专门的音频输出是不是另有原因?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F:
这个要用那种很细的线,而且是外部有绝缘层,焊锡一过就又能焊接的那种细线,像耳机线里面的那种。

轻轻点一下芯片引脚焊接引出。

腿脚实在是太密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用那种很细的线,而且是外部有绝缘层,焊锡一过就又能焊接的那种细线,像耳机线里面的那种。 轻轻 ...

漆包线,很细的那种,有点难度的,那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厂家没有专门的音频输出是不是另有原因?

不知道哦,soc是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用漆包线飞一下吧,不知道飞线长了会不会有影响

主要是探究一下,也不一定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漆包线,很细的那种,有点难度的,那个位置

有难度。 有难度创造条件也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