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使用winio控制x86工控机的gpio

楼主:
邀请:@chenzhufly   @skywalker_lee   @wsdymg   @bigbat   参与回复

官网文档pywinio · PyPI

安装模块

pip install pywinio

  控制相应的寄存器,新建python脚本

import pywinio
winio = get_winio()
# 设置排针2输出1,0x40是bit6置1
winio.set_port_byte(0xA02, 0x40)
# 设置排针2输出0
winio.set_port_byte(0xA02, 0x00)

python test.py运行即可

网友A:
x86cpu的输入输出是需要特定的控制芯片的,intel是没有这样芯片的规范地,所以不怎么看好x86的工控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x86cpu的输入输出是需要特定的控制芯片的,intel是没有这样芯片的规范地,所以不怎么看好x86的工控项目

是的,一般和BIOS程序还有其他几个桥有关系

网友:
学习了。python强大啊,可以直接控制X86的IO。

网友:
的确要多学,多想,勤能生巧,理解了,才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