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下自举电路到底怎么分析?

楼主:
在上图所示的自举电路中,是怎么看出是自举的,自举到底是怎么得来的?从基级向左看进去的阻抗是4.7+5=9.7KΩ,从基级向右看进去的输入阻抗是晶体管放大倍数乘以射级电阻,假设晶体管放大倍数约为100,那么此处电路从基级向右看到的输入电阻就是100KΩ。
1、难道自举就只是改变这个偏置电路的阻抗关系吗?
2、电阻R3和电容C3的作用是什么?
3、射级跟随器导致输出电压约等于输入电压,通过电阻R3的电流变化为i=(Vin-Ve)/R约等于零,由此可得输入阻抗Ui/i约为无穷大,那么怎么得出偏置电路对输入端的并联阻抗在信号频率上很大,什么是输入端的并联阻抗?
4、R3对所有信号频率的信号的压降都是一样的,怎么能看出是一个电流源?
5、怎么分析这个自举电路,我想了很长时间也不太理解?它应用到了负反馈?

网友:
【2、电阻R3和电容C3的作用是什么?】

图中没有电容C3,只有C2。

网友:
【5、怎么分析这个自举电路,我想了很长时间也不太理解?它应用到了负反馈?】

它应用到了正反馈。

网友:
自举电路应用到了正反馈。建议你先仔细看看《模拟电路》课程教材中有关反馈部分。对反馈有了一定理解后,再来理解这个自举电路要容易得多。

网友A:
至少,先把双极型三极管共基极、共集电极、共发射极三种放大电路弄明白一点。本帖的自举电路,是在共集电极电路(发射极输出电路)基础上改进而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少,先把双极型三极管共基极、共集电极、共发射极三种放大电路弄明白一点。本帖的自举电路,是在共集电极 ...

这个电路的骨架不就是共集电路,也就是射极跟随器,输出电压略低于输入,实现输出电流的放大,射极跟随器输入电阻大,输出电阻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骨架不就是共集电路,也就是射极跟随器,输出电压略低于输入,实现输出电流的放大,射极跟随器 ...

【这个电路的骨架不就是共集电路,也就是射极跟随器,输出电压略低于输入】

不错。首帖图中将电容C2去掉(开路),就是一个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也就是射极跟随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骨架不就是共集电路,也就是射极跟随器,输出电压略低于输入,实现输出电流的放大,射极跟随器 ...
将电容C2去掉(开路)后的电路如上图。
信号源是施加在标注“输入”处与地之间的。所谓此电路的输入阻抗就是从“输入”点到地的阻抗。
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信号源流出的电流分成两路:一路流入三极管基极,经发射结和电阻R4到地;一路经电阻R3、R1、R2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骨架不就是共集电路,也就是射极跟随器,输出电压略低于输入】 不错。首帖图中将电容C2去 ...

所以,该电路的输入阻抗实际上是两个阻抗并联而成,一个是三极管基极到地的阻抗,你在首帖中已经说过是100KΩ(实际比此值还要大一些),一个是经电阻R3到地的阻抗,你在首帖也已经说过是9.7KΩ。两个阻抗均为电阻性。

两个电阻性阻抗并联,总阻抗主要由较小的那个也就是9.7KΩ决定。从“输入”点到地的输入阻抗,比9.7KΩ稍微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骨架不就是共集电路,也就是射极跟随器,输出电压略低于输入,实现输出电流的放大,射极跟随器 ...

将电容C2恢复成首帖图中的样子,输入阻抗便大不一样。

8楼图中B点对地交流电压只比A点对地交流电压小一点点,可以认为近似相等(否则就不能叫跟随器了)。也就是说,电阻R3两端电位相同。既然电阻R3两端电位相同,那么流过电阻R3的电流为零。所以信号源流出的电流,流入三极管基极的那路没有什么变化,流过电阻R3、R1、R2那路电流几乎为零。也就是输入阻抗主要是三极管基极到地的阻抗,电阻R1R2R3几乎对输入阻抗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骨架不就是共集电路,也就是射极跟随器,输出电压略低于输入,实现输出电流的放大,射极跟随器 ...

在3楼我曾说此自举电路应用到了正反馈。

共集电极电路,电压增益稍稍小于1,输出与输入同相。现在电容C2和电阻R3跨接在三极管发射极(输出端)与基极(输入端)之间,又是同相,显然这是正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骨架不就是共集电路,也就是射极跟随器,输出电压略低于输入,实现输出电流的放大,射极跟随器 ...

这个自举电路中的反馈,显然是并联反馈(参考模拟电路教材中反馈有关章节)。在模拟电路教材中讲负反馈时,会讲到并联反馈使输入阻抗降低。但现在这个电路中是正反馈,可以推断:并联负反馈使输入阻抗降低,那么并联正反馈必定使输入阻抗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