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反馈脚电平不正常

楼主:
     这个芯片FB正常输出时的电平是0.8V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个芯片测着测着就变成了1.2V,导致输出电压提升,不知道怎么损坏的,怎么会每个芯片都这样坏,而且都是一样的现象,反馈电阻也没有错,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哪里出问题了,这芯片不应该这么容易坏吧

网友A:
C13电压被拉低了,导致你FB升压了。看你C13的值了

网友B:
芯片FB怎么会高?当然会影响后面输出,整批错有可能是电路设计问题,或PCB电路

网友C:
我猜你是用很便宜的万用表测量的FB引脚电压吧。万用表也是有内阻的,我猜你测量FB造成FB的分压电阻变化造成电压失调而芯片损坏的。

网友:
“反馈电阻也没有错”

检查一下后面分压电阻参数

看sct2630手册:

当FB电压超过内部0.8V参考电压的110%时,高侧MOSFET关闭,以避免输出电压继续增加。当FB引脚电压低于0.8V参考电压的105%时,高侧MOSFET可以再次打开。

网友:
现在时不知道为什么FB电压会变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猜你是用很便宜的万用表测量的FB引脚电压吧。万用表也是有内阻的,我猜你测量FB造成FB的分压电阻变化造成 ...

不能啊,我用示波器测试的,FB电压达到1.5V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芯片FB怎么会高?当然会影响后面输出,整批错有可能是电路设计问题,或PCB电路

我也觉得奇怪,PCB应该没错,我用其他芯片调试时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3电压被拉低了,导致你FB升压了。看你C13的值了

C13没焊

网友:
R5 R6固定不变,输出电压竟然随着输入电压升高而升高

网友:
60V 3A的降压DC/DC可能内部的调压电路不太稳定,建议看一下输出的开关波形有没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啊,我用示波器测试的,FB电压达到1.5V了

你是空载测量的还是带负载测量的??

网友:
为什么突然去测FB电压,输出不正常才去测的吗?

网友:
这种异常,你检查一下芯片的VIN引脚,附近有没有0.1uf电容,或者放太远了。

网友:
开关电源空载时“控制不住”是常有的事情。

试着加上适当的负载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奇怪,PCB应该没错,我用其他芯片调试时正常的

PCB可能没错,反馈引脚的走线布局可能会有影响

另外用示波器测一下反馈波形看看

网友:
是完全按照参考电路的参数设计的吗?COMP和RT的参数也会影响输出哦

网友:
输出电压3.3V?  输入电压多少, 有可能这颗芯片不能支持这么小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