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3、TIM和ADC

楼主:
定时器6中断

cubeMX配置定时器6中断,产生1ms的时基

在中断回调函数中tim6_count++计数: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 == &htim6)
    {
        tim6_count++;
    }
}

stm32cubeIDE开启浮点数的配置

cubeIDE未启用浮点输出,提示的警告:

The float formatting support is not enabled, check your MCU Settings from "Project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Tool Settings", or add manually "-u _printf_float" in linker flags.

通过修改属性进行消除:

选择"Properties"(属性)->  选择"C/C++ Build"(C/C++构建)->  展开"C/C++ Build"并选择"Settings"(设置),勾选printf float按钮,再重新编译工程,便可输出浮点数;

ADC采集VBUS+SENSE

U5主打Ultra-low-power,这块有点不一样,各个部分的电源都可以单独使能控制;

我的cubeMX是6.8.0版本的···生成的工程中对PG2的RED灯还有ADC都没有开启Vdd;

6.9.0版本的cubemx生成的工程就没有问题了;

这里配置完,郁闷了一会,输出一直全0;

检查好久没找到原因;先前没有好好看手册,最后才发现是该部分的电源没开...

启动,按14位ADC配置,391.5Cycles

★这里使能VddA模拟电:

HAL_PWREx_EnableVddA();

★这里使能PG2~15的供电VddIO2:

HAL_PWREx_EnableVddIO2();

以下为可控制使能的Vdd电源:

5V_UCPD需要接入TYPE-C

配合着TIM6定时器的计数使用:

if(0 == tim6_count%1000)
{
  printf("tim6_count:%ld\r\n",tim6_count);
  HAL_ADC_Start(&hadc1);
  adc_val = HAL_ADC_GetValue(&hadc1);
  printf("ADC VaL: %d , %.3f\r\n", adc_val,(float)adc_val*3.3/16384);
}

接入typeC供电和未接入TypeC供电电压,和实际测量对比,长采样周期时,测量值相一致;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5CYCLE;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91CYCLES_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