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测评】5、SPI和LCD

楼主:
SPI和LCD

LCD用的是个7789的2.4寸LCD,自己之前画的底板,适配插焊用的18PIN接口屏幕,TB上的电阻触摸屏;

屏幕的驱动,在www.lcdwiki.com查找7789更改使用的,先点亮屏幕,再跟进自己的需求进行更改

使用STM32cubeMX基于U5A5-nucleo板生成基础工程,在工程内开启SPI,选用SPI1

引脚如下:

  • PA5<->SPI1_SCK
  • PA7<->SPI1_MOSI
  • PA6<->LCD_CS
  • PB8<->LCD_RST
  • PB9<->LCD_DC
  • PF12<->LCD_BL

主时钟是160Mhz,时钟里SPI也是160Mhz,在配置SPI1分频的时候选择4分频,分配到40Mhz才能正常使用SPI;

生成工程,在工程中添加lcd.c、lcd.h、font.h

lcd.c如下

#include "lc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in.h"
#include "pic.h"
#include "font.h"

//管理LCD重要参数
//默认为竖屏
_lcd_dev lcddev;

//画笔颜色,背景颜色
uint16_t POINT_COLOR = 0x0000,BACK_COLOR = 0xFFFF;
uint16_t DeviceCode;

uint16_t ColorTab[5]={RED,GREEN,BLUE,YELLOW,BRED};
extern SPI_HandleTypeDef hspi1;

/*****************************************************************************
 * @name        :void LCD_WR_REG(u8 data)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an 8-bit command to the LCD screen
 * @parameters :data:Command value to be written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WR_REG(uint8_t data)
{
	LCD_CS_CLR;
	LCD_RS_CLR;
	SPI_WriteByte(data);
	LCD_CS_SET;
}

/*****************************************************************************
 * @name       :void LCD_WR_DATA(u8 data)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an 8-bit data to the LCD screen
 * @parameters :data:data value to be written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WR_DATA(uint8_t data)
{
	LCD_CS_CLR;
	LCD_RS_SET;
	SPI_WriteByte(data);
	LCD_CS_SET;
}

/*****************************************************************************
 * @name       :void LCD_WriteReg(u8 LCD_Reg, u16 LCD_RegValue)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data into registers
 * @parameters :LCD_Reg:Register address
                LCD_RegValue:Data to be written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WriteReg(uint8_t LCD_Reg, uint16_t LCD_RegValue)
{
	LCD_WR_REG(LCD_Reg);
	LCD_WR_DATA(LCD_RegValue);
}

/*****************************************************************************
 * @name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GRAM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
	LCD_WR_REG(lcddev.wramcmd);
}

/*****************************************************************************
 * @name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16 Data)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an 16-bit command to the LCD screen
 * @parameters :Data:Data to be written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int16_t Data)
{
	LCD_CS_CLR;
	LCD_RS_SET;
	SPI_WriteByte(Data>>8);
	SPI_WriteByte(Data);
	LCD_CS_SET;
}

/*****************************************************************************
 * @name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a pixel data at a specified location
 * @parameters :x:the x coordinate of the pixel
                y:the y coordinate of the pixel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
{
	LCD_SetCursor(x,y);//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Data_16Bit(POINT_COLOR);
}

/*****************************************************************************
 * @name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Full screen filled LCD screen
 * @parameters :color:Filled color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uint32_t i,m;
	LCD_SetWindows(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
	LCD_CS_CLR;
	LCD_RS_SET;
	for(i=0;i<lcddev.height;i++)
	{
    for(m=0;m<lcddev.width;m++)
    {
			SPI_WriteByte(Color>>8);
			SPI_WriteByte(Color);
		}
	}
	LCD_CS_SET;
}

/*****************************************************************************
 * @name       :void LCD_GPIOInit(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Initialization LCD screen GPIO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GPIOInit(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
//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高速
//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PULLUP;           //上拉
//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BL_PIN;
//	HAL_GPIO_Init(LCD_BL_PORT,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BL引脚
//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CS_PIN;
//	HAL_GPIO_Init(LCD_C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CS引脚
//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RS_PIN;
//	HAL_GPIO_Init(LCD_R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RS引脚
//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CD_RST_PIN;
//	HAL_GPIO_Init(LCD_RST_PORT,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RST引脚
//
	//默认所有的引脚都拉高
	LCD_BL_SET;
	LCD_CS_SET;
	LCD_RS_SET;
	LCD_RST_SET;
}

/*****************************************************************************
 * @name       :void LCD_RESET(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Reset LCD screen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RESET(void)
{
	LCD_RST_CLR;
	HAL_Delay(20);
	LCD_RST_SET;
	HAL_Delay(20);
}

/*****************************************************************************
 * @name       :void LCD_RESET(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Initialization LCD screen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Init(void)
{
	//SPI_GPIO_Init(); //硬件SPI1初始化
//	SPI_SCLK_SET;
//	SPI_MOSI_SET;
	LCD_GPIOInit();//LCD GPIO初始化
 	LCD_RESET(); //LCD 复位
//************* ST7789 IPS初始化**********//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0x05);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0x0C);
	LCD_WR_DATA(0x0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3);
	LCD_WR_DATA(0x33);

	LCD_WR_REG(0xB7);
	LCD_WR_DATA(0x35);

	LCD_WR_REG(0xBB);
	LCD_WR_DATA(0x17);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0x2C);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0x01);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0x12);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0x20);

	LCD_WR_REG(0xC6);
	LCD_WR_DATA(0x0F);

	LCD_WR_REG(0xD0);
	LCD_WR_DATA(0xA4);
	LCD_WR_DATA(0xA1);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0xD0);
	LCD_WR_DATA(0x04);
	LCD_WR_DATA(0x0D);
	LCD_WR_DATA(0x11);
	LCD_WR_DATA(0x13);
	LCD_WR_DATA(0x2B);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54);
	LCD_WR_DATA(0x4C);
	LCD_WR_DATA(0x18);
	LCD_WR_DATA(0x0D);
	LCD_WR_DATA(0x0B);
	LCD_WR_DATA(0x1F);
	LCD_WR_DATA(0x23);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0xD0);
	LCD_WR_DATA(0x04);
	LCD_WR_DATA(0x0C);
	LCD_WR_DATA(0x11);
	LCD_WR_DATA(0x13);
	LCD_WR_DATA(0x2C);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44);
	LCD_WR_DATA(0x51);
	LCD_WR_DATA(0x2F);
	LCD_WR_DATA(0x1F);
	LCD_WR_DATA(0x1F);
	LCD_WR_DATA(0x20);
	LCD_WR_DATA(0x23);

	LCD_WR_REG(0x21);

	LCD_WR_REG(0x11);
	//Delay (120);

	LCD_WR_REG(0x29);

	LCD_direction(USE_HORIZONTAL);//设置LCD显示方向
	LCD_BL_SET;//点亮背光
	LCD_Clear(WHITE);//清全屏白色
}

/*****************************************************************************
 * @name       :void LCD_SetWindows(u16 xStar, 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Setting LCD display window
 * @parameters :xStar: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LCD display window
								yStar: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LCD display window
								xEnd:the end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LCD display window
								yEnd:the end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LCD display window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SetWindows(uint16_t xStar, uint16_t yStar,uint16_t xEnd,uint16_t yEnd)
{
	LCD_WR_REG(lcddev.setxcmd);
	LCD_WR_DATA((xStar+lcddev.xoffset)>>8);
	LCD_WR_DATA(xStar+lcddev.xoffset);
	LCD_WR_DATA((xEnd+lcddev.xoffset)>>8);
	LCD_WR_DATA(xEnd+lcddev.xoffset);

	LCD_WR_REG(lcddev.setycmd);
	LCD_WR_DATA((yStar+lcddev.yoffset)>>8);
	LCD_WR_DATA(yStar+lcddev.yoffset);
	LCD_WR_DATA((yEnd+lcddev.yoffset)>>8);
	LCD_WR_DATA(yEnd+lcddev.yoffset);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

/*****************************************************************************
 * @name       :void LCD_SetCursor(u16 Xpos, u16 Ypos)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Set coordinate value
 * @parameters :Xpos:the  x coordinate of the pixel
								Ypos:the  y coordinate of the pixel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SetCursor(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
	LCD_SetWindows(Xpos,Ypos,Xpos,Ypos);
}

/*****************************************************************************
 * @name       :void LCD_direction(u8 direction)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Setting the display direction of LCD screen
 * @parameters :direction:0-0 degree
                          1-90 degree
													2-180 degree
													3-270 degre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direction(uint8_t direction)
{
			lcddev.setxcmd=0x2A;
			lcddev.setycmd=0x2B;
			lcddev.wramcmd=0x2C;
			lcddev.dir = direction%4;
	switch(lcddev.dir){
		case 0:
			lcddev.width=LCD_W;
			lcddev.height=LCD_H;
			lcddev.xoffset=0;
			lcddev.yoffset=0;
			LCD_WriteReg(0x36,0);//BGR==1,MY==0,MX==0,MV==0
		break;
		case 1:
			lcddev.width=LCD_H;
			lcddev.height=LCD_W;
			lcddev.xoffset=0;
			lcddev.yoffset=0;
			LCD_WriteReg(0x36,(1<<6)|(1<<5));//BGR==1,MY==1,MX==0,MV==1
		break;
		case 2:
			lcddev.width=LCD_W;
			lcddev.height=LCD_H;
      lcddev.xoffset=0;
			lcddev.yoffset=122;
			LCD_WriteReg(0x36,(1<<6)|(1<<7));//BGR==1,MY==0,MX==0,MV==0
		break;
		case 3:
			lcddev.width=LCD_H;
			lcddev.height=LCD_W;
			lcddev.xoffset=122;
			lcddev.yoffset=0;
			LCD_WriteReg(0x36,(1<<7)|(1<<5));//BGR==1,MY==1,MX==0,MV==1
		break;
		default:break;
	}
}

/*****************************************************************************
 * @name       :void  SPI_WriteByte(u8 Data)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Write a byte of data using STM32's Software SPI
 * @parameters :Data:Data to be written
 * @retvalue   :None
******************************************************************************/
//void SPI_WriteByte(uint8_t Data)
//{
//	uint8_t i=0;
//	for(i=8;i>0;i--)
//	{
//	  if(Data&0x80)
//			SPI_MOSI_SET; //输出数据
//	  else
//		  	SPI_MOSI_CLR;
//      	  	SPI_SCLK_CLR;
//      	  	SPI_SCLK_SET;
//      	  	Data<<=1;
//	}
//}

void SPI_WriteByte(uint8_t Data)
{
	HAL_SPI_Transmit(&hspi1,&Data,1,1);
//	HAL_Delay(10);
}

//////////////////////////////////////////////////////////////////
/*GUI*/
//////////////////////////////////////////////////////////////////

/*******************************************************************
 * @name       :void GUI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raw a point in LCD screen
 * @parameters :x:the x coordinate of the point
                y:the y coordinate of the point
								color:the color value of the point
 * @retvalue   :None
********************************************************************/
void GUI_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color)
{
	LCD_SetCursor(x,y);//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

/*******************************************************************
 * @name       :void LCD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fill the specified area
 * @parameters :sx: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specified area
                sy: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specified area
								ex:the ending x coordinate of the specified area
								ey:the ending y coordinate of the specified area
								color:the filled color valu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Fill(uint16_t sx,uint16_t sy,uint16_t ex,uint16_t ey,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i,j;
	uint16_t width=ex-sx+1; 		//得到填充的宽度
	uint16_t height=ey-sy+1;		//高度
	LCD_SetWindows(sx,sy,ex,ey);//设置显示窗口
	for(i=0;i<height;i++)
	{
		for(j=0;j<width;j++)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写入数据
	}
	LCD_SetWindows(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恢复窗口设置为全屏
}

/*******************************************************************
 * @name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raw a line between two points
 * @parameters :x1: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line
                y1: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line
								x2:the ending x coordinate of the line
								y2:the ending y coordinate of the lin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DrawLin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
	uint16_t t;
	int32_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32_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LCD_DrawPoint(uRow,uCol);//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
 * @name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raw a rectangle
 * @parameters :x1: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rectangle
                y1: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rectangle
								x2:the ending x coordinate of the rectangle
								y2:the ending y coordinate of the rectangl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DrawRect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
	LCD_DrawLine(x1,y1,x2,y1);
	LCD_DrawLine(x1,y1,x1,y2);
	LCD_DrawLine(x1,y2,x2,y2);
	LCD_DrawLine(x2,y1,x2,y2);
}

/*****************************************************************************
 * @name       :void LCD_DrawFill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Filled a rectangle
 * @parameters :x1: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filled rectangle
                y1: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filled rectangle
								x2:the ending x coordinate of the filled rectangle
								y2:the ending y coordinate of the filled rectangle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DrawFillRect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
	LCD_Fill(x1,y1,x2,y2,POINT_COLOR);
}

/*****************************************************************************
 * @name       :void Draw_Triangel(u16 x0,u16 y0,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raw a triangle at a specified position
 * @parameters :x0: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edge
                y0: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edge
								x1:the vertex x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y1:the vertex y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x2:the ending x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edge
								y2:the ending y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edge
 * @retvalue   :None
******************************************************************************/
void Draw_Triangel(uint16_t x0,uint16_t y0,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
{
	LCD_DrawLine(x0,y0,x1,y1);
	LCD_DrawLine(x1,y1,x2,y2);
	LCD_DrawLine(x2,y2,x0,y0);
}

static void _swap(uint16_t *a, uint16_t *b)
{
	uint16_t tmp;
  tmp = *a;
	*a = *b;
	*b = tmp;
}

/*****************************************************************************
 * @name       :void Fill_Triangel(u16 x0,u16 y0,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filling a triangle at a specified position
 * @parameters :x0: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edge
                y0: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edge
								x1:the vertex x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y1:the vertex y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x2:the ending x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edge
								y2:the ending y coordinate of the triangular edge
 * @retvalue   :None
******************************************************************************/
void Fill_Triangel(uint16_t x0,uint16_t y0,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
{
	uint16_t a, b, y, last;
	int dx01, dy01, dx02, dy02, dx12, dy12;
	long sa = 0;
	long sb = 0;
 	if (y0 > y1)
	{
    _swap(&y0,&y1);
		_swap(&x0,&x1);
 	}
 	if (y1 > y2)
	{
    _swap(&y2,&y1);
		_swap(&x2,&x1);
 	}
  if (y0 > y1)
	{
    _swap(&y0,&y1);
		_swap(&x0,&x1);
  }
	if(y0 == y2)
	{
		a = b = x0;
		if(x1 < a)
    {
			a = x1;
    }
    else if(x1 > b)
    {
			b = x1;
    }
    if(x2 < a)
    {
			a = x2;
    }
		else if(x2 > b)
    {
			b = x2;
    }
		LCD_Fill(a,y0,b,y0,POINT_COLOR);
    return;
	}
	dx01 = x1 - x0;
	dy01 = y1 - y0;
	dx02 = x2 - x0;
	dy02 = y2 - y0;
	dx12 = x2 - x1;
	dy12 = y2 - y1;

	if(y1 == y2)
	{
		last = y1;
	}
  else
	{
		last = y1-1;
	}
	for(y=y0; y<=last; y++)
	{
		a = x0 + sa / dy01;
		b = x0 + sb / dy02;
		sa += dx01;
    sb += dx02;
    if(a > b)
    {
			_swap(&a,&b);
		}
		LCD_Fill(a,y,b,y,POINT_COLOR);
	}
	sa = dx12 * (y - y1);
	sb = dx02 * (y - y0);
	for(; y<=y2; y++)
	{
		a = x1 + sa / dy12;
		b = x0 + sb / dy02;
		sa += dx12;
		sb += dx02;
		if(a > b)
		{
			_swap(&a,&b);
		}
		LCD_Fill(a,y,b,y,POINT_COLOR);
	}
}

/*****************************************************************************
 * @name       :void _draw_circle_8(int xc, int yc, int x, int y, u16 c)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8 symmetry circle drawing algorithm (internal call)
 * @parameters :xc:the x coordinate of the Circular center
                yc:the y coordinate of the Circular center
								x:the x coordinate relative to the Circular center
								y:the y coordinate relative to the Circular center
								c:the color value of the circle
 * @retvalue   :None
******************************************************************************/
void _draw_circle_8(int32_t xc, int32_t yc, int32_t x, int32_t y, uint16_t c)
{
	GUI_DrawPoint(xc + x, yc + y, c);

	GUI_DrawPoint(xc - x, yc + y, c);

	GUI_DrawPoint(xc + x, yc - y, c);

	GUI_DrawPoint(xc - x, yc - y, c);

	GUI_DrawPoint(xc + y, yc + x, c);

	GUI_DrawPoint(xc - y, yc + x, c);

	GUI_DrawPoint(xc + y, yc - x, c);

	GUI_DrawPoint(xc - y, yc - x, c);
}

/*****************************************************************************
 * @name       :void gui_circle(int xc, int yc,u16 c,int r, int fill)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raw a circle of specified size at a specified location
 * @parameters :xc:the x coordinate of the Circular center
                yc:the y coordinate of the Circular center
								r:Circular radius
								fill:1-filling,0-no filling
 * @retvalue   :None
******************************************************************************/
void gui_circle(int32_t xc, int32_t yc,uint16_t c,int32_t r, int32_t fill)
{
	int32_t x = 0, y = r, yi, d;

	d = 3 - 2 * r;

	if (fill)
	{
		// 如果填充(画实心圆)
		while (x <= y) {
			for (yi = x; yi <= y; yi++)
				_draw_circle_8(xc, yc, x, yi, c);

			if (d < 0) {
				d = d + 4 * x + 6;
			} else {
				d = d + 4 * (x - y) + 10;
				y--;
			}
			x++;
		}
	} else
	{
		// 如果不填充(画空心圆)
		while (x <= y) {
			_draw_circle_8(xc, yc, x, y, c);
			if (d < 0) {
				d = d + 4 * x + 6;
			} else {
				d = d + 4 * (x - y) + 10;
				y--;
			}
			x++;
		}
	}
}

/*****************************************************************************
 * @name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16 fc, u16 bc, u8 num,u8 size,u8 mode)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isplay a single English character
 * @parameters :x: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Character display position
                y: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Character display position
								fc:the color value of display character
								bc:the background color of display character
								num:the ascii code of display character(0~94)
								size:the size of display character
								mode:0-no overlying,1-overlying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ShowChar(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fc, uint16_t bc, uint8_t num,uint8_t size,uint8_t mode)
{
    uint8_t temp;
    uint8_t pos,t;
	uint16_t colortemp=POINT_COLOR;
	num=num-'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mode) //非叠加方式
	{
		LCD_SetWindows(x,y,x+size/2-1,y+size-1);//设置单个文字显示窗口
		for(pos=0;pos<size;pos++)
		{
			if(size==12)temp=asc2_1206[num][pos];//调用1206字体
			else temp=asc2_1608[num][pos];		 //调用1608字体
			for(t=0;t<size/2;t++)
		    {
		        if(temp&0x01) LCD_WriteData_16Bit(fc);
				else LCD_WriteData_16Bit(bc);
				temp>>=1;
		    }
		}
	}else//叠加方式
	{
		for(pos=0;pos<size;pos++)
		{
			if(size==12)temp=asc2_1206[num][pos];//调用1206字体
			else temp=asc2_1608[num][pos];		 //调用1608字体
			for(t=0;t<size/2;t++)
		    {
				POINT_COLOR=fc;
		        if(temp&0x01)LCD_DrawPoint(x+t,y+pos);//画一个点
		        temp>>=1;
		    }
		}
	}
	POINT_COLOR=colortemp;
	LCD_SetWindows(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恢复窗口为全屏
}

/*****************************************************************************
 * @name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8 size,u8 *p,u8 mode)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isplay English string
 * @parameters :x: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English string
                y: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English string
								p:the start address of the English string
								size:the size of display character
								mode:0-no overlying,1-overlying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ShowString(uint16_t x,uint16_t y,uint8_t size,uint8_t *p,uint8_t mode)
{
    while((*p<='~')&&(*p>='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if(x>(lcddev.width-1)||y>(lcddev.height-1))
		return;
        LCD_ShowChar(x,y,POINT_COLOR,BACK_COLOR,*p,size,mode);
        x+=size/2;
        p++;
    }
}

/*****************************************************************************
 * @name       :u32 mypow(u8 m,u8 n)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get the nth power of m (internal call)
 * @parameters :m:the multiplier
                n:the power
 * @retvalue   :the nth power of m
******************************************************************************/
uint32_t mypow(uint8_t m,uint8_t n)
{
	uint32_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
 * @name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isplay number
 * @parameters :x: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number
                y: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number
								num:the number(0~4294967295)
								len:the length of the display number
								size:the size of display number
 * @retvalue   :None
******************************************************************************/
void LCD_ShowNum(uint16_t x,uint16_t y,uint32_t num,uint8_t len,uint8_t size)
{
	uint8_t t,temp;
	uint8_t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my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LCD_ShowChar(x+(size/2)*t,y,POINT_COLOR,BACK_COLOR,' ',size,0);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size/2)*t,y,POINT_COLOR,BACK_COLOR,temp+'0',size,0);
	}
}

/*****************************************************************************
 * @name       :void GUI_DrawFont16(u16 x, u16 y, u16 fc, u16 bc, u8 *s,u8 mode)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isplay a single 16x16 Chinese character
 * @parameters :x: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y: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fc:the color value of Chinese character
								bc:the background color of Chinese character
								s:the start addres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mode:0-no overlying,1-overlying
 * @retvalue   :None
******************************************************************************/
void GUI_DrawFont16(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fc, uint16_t bc, uint8_t *s,uint8_t mode)
{
	uint8_t i,j;
	uint16_t k;
	uint16_t HZnum;
	uint16_t x0=x;
	HZnum=sizeof(tfont16)/sizeof(typFNT_GB16);	//自动统计汉字数目
	for (k=0;k<HZnum;k++)
	{
	  if ((tfont16[k].Index[0]==*(s))&&(tfont16[k].Index[1]==*(s+1)))
	  {
			if(!mode)
			{
				LCD_SetWindows(x,y,x+16-1,y+16-1);
		    for(i=0;i<16*2;i++)
		    {
					for(j=0;j<8;j++)
					{
						if(tfont16[k].Msk[i]&(0x80>>j))	LCD_WriteData_16Bit(fc);
						else LCD_WriteData_16Bit(bc);
					}
				}
			}
			else
			{
				for(i=0;i<16*2;i++)
		    {
					for(j=0;j<8;j++)
					{
						POINT_COLOR=fc;
						if(tfont16[k].Msk[i]&(0x80>>j))	LCD_DrawPoint(x,y);//画一个点
						x++;
						if((x-x0)==16)
						{
							x=x0;
							y++;
							break;
						}
					}
				}
			}
		}
		continue;  //查找到对应点阵字库立即退出,防止多个汉字重复取模带来影响
	}
	LCD_SetWindows(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恢复窗口为全屏
}

/*****************************************************************************
 * @name       :void GUI_DrawFont24(u16 x, u16 y, u16 fc, u16 bc, u8 *s,u8 mode)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isplay a single 24x24 Chinese character
 * @parameters :x: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y: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fc:the color value of Chinese character
								bc:the background color of Chinese character
								s:the start addres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mode:0-no overlying,1-overlying
 * @retvalue   :None
******************************************************************************/
void GUI_DrawFont24(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fc, uint16_t bc, uint8_t *s,uint8_t mode)
{
	uint8_t i,j;
	uint16_t k;
	uint16_t HZnum;
	uint16_t x0=x;
	HZnum=sizeof(tfont24)/sizeof(typFNT_GB24);	//自动统计汉字数目

			for (k=0;k<HZnum;k++)
			{
			  if ((tfont24[k].Index[0]==*(s))&&(tfont24[k].Index[1]==*(s+1)))
			  {
				  if(!mode) //非叠加方式
					{
						LCD_SetWindows(x,y,x+24-1,y+24-1);
						for(i=0;i<24*3;i++)
				    {
							for(j=0;j<8;j++)
							{
									if(tfont24[k].Msk[i]&(0x80>>j))	LCD_WriteData_16Bit(fc);
									else LCD_WriteData_16Bit(bc);
							}
						}
					}
					else
					{
						for(i=0;i<24*3;i++)
				    {
							for(j=0;j<8;j++)
							{
								POINT_COLOR=fc;
								if(tfont24[k].Msk[i]&(0x80>>j))	LCD_DrawPoint(x,y);//画一个点
								x++;
								if((x-x0)==24)
								{
									x=x0;
									y++;
									break;
								}
							}
						}
					}
				}
				continue;  //查找到对应点阵字库立即退出,防止多个汉字重复取模带来影响
			}
	LCD_SetWindows(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恢复窗口为全屏
}

/*****************************************************************************
 * @name       :void GUI_DrawFont32(u16 x, u16 y, u16 fc, u16 bc, u8 *s,u8 mode)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isplay a single 32x32 Chinese character
 * @parameters :x: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y: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fc:the color value of Chinese character
								bc:the background color of Chinese character
								s:the start addres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mode:0-no overlying,1-overlying
 * @retvalue   :None
******************************************************************************/
void GUI_DrawFont32(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fc, uint16_t bc, uint8_t *s,uint8_t mode)
{
	uint8_t i,j;
	uint16_t k;
	uint16_t HZnum;
	uint16_t x0=x;
	HZnum=sizeof(tfont32)/sizeof(typFNT_GB32);	//自动统计汉字数目
	for (k=0;k<HZnum;k++)
			{
			  if ((tfont32[k].Index[0]==*(s))&&(tfont32[k].Index[1]==*(s+1)))
			  {
					if(!mode) //非叠加方式
					{
						LCD_SetWindows(x,y,x+32-1,y+32-1);
				    for(i=0;i<32*4;i++)
				    {
							for(j=0;j<8;j++)
							{
								if(tfont32[k].Msk[i]&(0x80>>j))	LCD_WriteData_16Bit(fc);
								else LCD_WriteData_16Bit(bc);
							}
						}
					}
					else
					{
						for(i=0;i<32*4;i++)
						{
							for(j=0;j<8;j++)
							{
								POINT_COLOR=fc;
								if(tfont32[k].Msk[i]&(0x80>>j))	LCD_DrawPoint(x,y);//画一个点
								x++;
								if((x-x0)==32)
								{
									x=x0;
									y++;
									break;
								}
							}
						}
					}
			}
			continue;  //查找到对应点阵字库立即退出,防止多个汉字重复取模带来影响
		}
	LCD_SetWindows(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恢复窗口为全屏
}

/*****************************************************************************
 * @name       :void Show_Str(u16 x, u16 y, u16 fc, u16 bc, u8 *str,u8 size,u8 mode)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isplay Chinese and English strings
 * @parameters :x: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strings
                y: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strings
								fc:the color value of Chinese and English strings
								bc:the background color of Chinese and English strings
								str:the start address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strings
								size:the size of Chinese and English strings
								mode:0-no overlying,1-overlying
 * @retvalue   :None
******************************************************************************/
void Show_Str(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fc, uint16_t bc, uint8_t *str,uint8_t size,uint8_t mode)
{
	uint16_t x0=x;
  	uint8_t bHz=0;     //字符或者中文
    while(*str!=0)//数据未结束
    {
        if(!bHz)
        {
			if(x>(lcddev.width-size/2)||y>(lcddev.height-size))
			return;
	        if(*str>0x80)bHz=1;//中文
	        else              //字符
	        {
		        if(*str==0x0D)//换行符号
		        {
		            y+=size;
					x=x0;
		            str++;
		        }
		        else
				{
					if(size>16)//字库中没有集成12X24 16X32的英文字体,用8X16代替
					{
					LCD_ShowChar(x,y,fc,bc,*str,16,mode);
					x+=8; //字符,为全字的一半
					}
					else
					{
					LCD_ShowChar(x,y,fc,bc,*str,size,mode);
					x+=size/2; //字符,为全字的一半
					}
				}
				str++;

	        }
        }else//中文
        {
			if(x>(lcddev.width-size)||y>(lcddev.height-size))
			return;
            bHz=0;//有汉字库
			if(size==32)
			GUI_DrawFont32(x,y,fc,bc,str,mode);
			else if(size==24)
			GUI_DrawFont24(x,y,fc,bc,str,mode);
			else
			GUI_DrawFont16(x,y,fc,bc,str,mode);

	        str+=2;
	        x+=size;//下一个汉字偏移
        }
    }
}

/*****************************************************************************
 * @name       :void Gui_StrCenter(u16 x, u16 y, u16 fc, u16 bc, u8 *str,u8 size,u8 mode)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Centered displa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strings
 * @parameters :x: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strings
                y: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strings
								fc:the color value of Chinese and English strings
								bc:the background color of Chinese and English strings
								str:the start address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strings
								size:the size of Chinese and English strings
								mode:0-no overlying,1-overlying
 * @retvalue   :None
******************************************************************************/
void Gui_StrCenter(int16_t x, int16_t y, uint16_t fc, uint16_t bc, uint8_t *str,uint8_t size,uint8_t mode)
{
	uint16_t len=strlen((const char *)str);
	uint16_t x1=(lcddev.width-len*8)/2;
	Show_Str(x+x1,y,fc,bc,str,size,mode);
}

/*****************************************************************************
 * @name       :void Gui_Drawbmp16(u16 x,u16 y,const unsigned char *p)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isplay a 16-bit BMP image
 * @parameters :x: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BMP image
                y: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BMP image
								p:the start address of image array
 * @retvalue   :None
******************************************************************************/
void Gui_Drawbmp16(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w, uint16_t h, const unsigned char *p) //显示40*40 QQ图片
{
	int32_t i;
	uint8_t picH,picL;
	LCD_SetWindows(x,y,x+w-1,y+h-1);//窗口设置
  for(i=0;i<w*h;i++)
	{
	 	picH=*(p+i*2);	//数据低位在前
		picL=*(p+i*2+1);
		LCD_WriteData_16Bit(picH<<8|picL);
	}
	LCD_SetWindows(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恢复显示窗口为全屏

void Test_Triangle(void)
{
	uint8_t i=0;
	LCD_Fill(0,3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32,WHITE);
	for(i=0;i<5;i++)
	{
		POINT_COLOR=ColorTab[i];
		Draw_Triangel(lcddev.width/2-40+(i*15),lcddev.height/2-12+(i*11),lcddev.width/2-25-1+(i*15),lcddev.height/2-12-26-1+(i*11),lcddev.width/2-10-1+(i*15),lcddev.height/2-12+(i*11));
	}
	HAL_Delay(1500);
	LCD_Fill(0,3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32,WHITE);
	for(i=0;i<5;i++)
	{
		POINT_COLOR=ColorTab[i];
		Fill_Triangel(lcddev.width/2-40+(i*15),lcddev.height/2-12+(i*11),lcddev.width/2-25-1+(i*15),lcddev.height/2-12-26-1+(i*11),lcddev.width/2-10-1+(i*15),lcddev.height/2-12+(i*11));
	}
	HAL_Delay(1500);
}

/*****************************************************************************
 * @name       :void DrawTestPage(u8 *str)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rawing test interface
 * @parameters :str:the start address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strings
 * @retvalue   :None
******************************************************************************/
void DrawTestPage(uint8_t *str)
{
//绘制固定栏up
LCD_Clear(WHITE);
//LCD_Fill(0,0,lcddev.width,20,BLUE);
//绘制固定栏down
//LCD_Fill(0,lcddev.height-20,lcddev.width,lcddev.height,BLUE);
//POINT_COLOR=BLUE;
if(lcddev.dir==0)
{
	LCD_Fill(0,0,lcddev.width-1,28,BLUE);
	LCD_Fill(0,lcddev.height-16,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BLUE);
	Gui_StrCenter(0,12,WHITE,BLUE,str,16,0);//居中显示
	Gui_StrCenter(0,lcddev.height-16,WHITE,BLUE,"www.lcdwiki.com",16,0);//居中显示
}
else if(lcddev.dir==2)
{
	LCD_Fill(0,0,lcddev.width-1,16,BLUE);
	LCD_Fill(0,lcddev.height-3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BLUE);
	Gui_StrCenter(0,0,WHITE,BLUE,str,16,0);//居中显示
	Gui_StrCenter(0,lcddev.height-30,WHITE,BLUE,"www.lcdwiki.com",16,0);//居中显示
}
else if(lcddev.dir==1)
{
	LCD_Fill(0,0,lcddev.width-1,28,BLUE);
	LCD_Fill(0,lcddev.height-32,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BLUE);
	Gui_StrCenter(21,12,WHITE,BLUE,str,16,0);//居中显示
	Gui_StrCenter(21,lcddev.height-32,WHITE,BLUE,"www.lcdwiki.com",16,0);//居中显示
}
else
{
	LCD_Fill(0,0,lcddev.width-1,28,BLUE);
	LCD_Fill(0,lcddev.height-32,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BLUE);
	Gui_StrCenter(-21,12,WHITE,BLUE,str,16,0);//居中显示
	Gui_StrCenter(-21,lcddev.height-32,WHITE,BLUE,"www.lcdwiki.com",16,0);//居中显示
}
//绘制测试区域
//LCD_Fill(0,20,lcddev.width,lcddev.height-20,WHITE);
}

/*****************************************************************************
 * @name       :void Display_ButtonUp(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date       :2018-08-24
 * @function   :Drawing a 3D button
 * @parameters :x1:the bebinning x coordinate of the button
                y1:the bebinning y coordinate of the button
								x2:the ending x coordinate of the button
								y2:the ending y coordinate of the button
 * @retvalue   :None
******************************************************************************/
void Display_ButtonUp(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
{
	POINT_COLOR=WHITE;
	LCD_DrawLine(x1,  y1,  x2,y1); //H
	LCD_DrawLine(x1,  y1,  x1,y2); //V

	POINT_COLOR=GRAY1;
	LCD_DrawLine(x1+1,y2-1,x2,y2-1);  //H
	POINT_COLOR=GRAY2;
	LCD_DrawLine(x1,y2,x2,y2);  //H
	POINT_COLOR=GRAY1;
	LCD_DrawLine(x2-1,y1+1,x2-1,y2);  //V
	POINT_COLOR=GRAY2;
  LCD_DrawLine(x2,y1,x2,y2); //V
}

/*****************************************************************************
 * @name       :void menu_test(void)
 * @date       :2018-08-24
 * @function   :Drawing a 3D menu UI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menu_test(void)
{
	LCD_Clear(GRAY0);

	Display_ButtonUp((lcddev.width-98)/2,65,(lcddev.width-98)/2+98,85); //x1,y1,x2,y2
	Gui_StrCenter(0,67,BRED,BLUE,"图形显示测试",16,1);

	Display_ButtonUp((lcddev.width-98)/2,95,(lcddev.width-98)/2+98,115); //x1,y1,x2,y2
	Gui_StrCenter(0,97,BLACK,GRAY0,"纯色填充测试",16,1);

	Display_ButtonUp((lcddev.width-98)/2,125,(lcddev.width-98)/2+98,145); //x1,y1,x2,y2
	Gui_StrCenter(0,127,BLUE,GRAY0,"中文显示测试",16,1);

	Display_ButtonUp((lcddev.width-98)/2,155,(lcddev.width-98)/2+98,175); //x1,y1,x2,y2
	Gui_StrCenter(0,157,RED,GRAY0,"图片显示测试",16,1);
	HAL_Delay(1500);
	HAL_Delay(500);
}

/*****************************************************************************
 * @name       :void main_test(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Drawing the main Interface of the Comprehensive Test Program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main_test(void)
{
	DrawTestPage("综合测试程序");
	Gui_StrCenter(0,78,RED,BLUE,"电子测试",16,1);//居中显示
	Gui_StrCenter(0,95,RED,BLUE,"综合测试程序",16,1);//居中显示
	Gui_StrCenter(0,112,GREEN,BLUE,"2.4\" ST7789",16,1);//居中显示
	Gui_StrCenter(0,129,GREEN,BLUE,"240X320",16,1);//居中显示
	Gui_StrCenter(0,146,BLUE,BLUE,"2024-03-06",16,1);//居中显示
	HAL_Delay(1500);
	HAL_Delay(1500);
}

/*****************************************************************************
 * @name       :void Test_Color(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Color fill test(white,black,red,green,blue)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Test_Color(void)
{
	//DrawTestPage("测试1:纯色填充测试");
	LCD_Fill(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WHITE);
	Show_Str(40,30,BLACK,YELLOW,"WHITE",16,1);HAL_Delay(1000);
	LCD_Fill(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BLACK);
	Show_Str(40,30,WHITE,YELLOW,"BLACK",16,1);HAL_Delay(1000);
	LCD_Fill(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RED);
	Show_Str(40,30,BLUE,YELLOW,"RED",16,1);HAL_Delay(800);
	LCD_Fill(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GREEN);
	Show_Str(40,30,BLUE,YELLOW,"GREEN",16,1);HAL_Delay(800);
	LCD_Fill(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BLUE);
	Show_Str(40,30,RED,YELLOW,"BLUE",16,1);HAL_Delay(800);
	LCD_Fill(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GRAY);
	Show_Str(40,30,RED,YELLOW,"GRAY",16,1);HAL_Delay(1000);
}

/*****************************************************************************
 * @name       :void Test_FillRec(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Rectangular display and fill test
								Display red,green,blue,yellow,pink rectangular boxes in turn,
								1500 milliseconds later,
								Fill the rectangle in red,green,blue,yellow and pink in turn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Test_FillRec(void)
{
	uint8_t i=0;
	DrawTestPage("GUI矩形填充测试");
	LCD_Fill(0,3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32,WHITE);
	for (i=0; i<5; i++)
	{
		POINT_COLOR=ColorTab[i];
		LCD_DrawRectangle(lcddev.width/2-40+(i*16),lcddev.height/2-40+(i*13),lcddev.width/2-40+(i*16)+30,lcddev.height/2-40+(i*13)+30);
	}
	HAL_Delay(1500);
	LCD_Fill(0,3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32,WHITE);
	for (i=0; i<5; i++)
	{
		POINT_COLOR=ColorTab[i];
		LCD_DrawFillRectangle(lcddev.width/2-40+(i*16),lcddev.height/2-40+(i*13),lcddev.width/2-40+(i*16)+30,lcddev.height/2-40+(i*13)+30);
	}
	HAL_Delay(1500);
}

/*****************************************************************************
 * @name       :void Test_Circle(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circular display and fill test
								Display red,green,blue,yellow,pink circular boxes in turn,
								1500 milliseconds later,
								Fill the circular in red,green,blue,yellow and pink in turn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Test_Circle(void)
{
	uint8_t i=0;
	DrawTestPage("GUI画圆填充测试");
	LCD_Fill(0,3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32,WHITE);
	for (i=0; i<5; i++)
		gui_circle(lcddev.width/2-40+(i*15),lcddev.height/2-25+(i*13),ColorTab[i],15,0);
	HAL_Delay(1500);
	LCD_Fill(0,3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32,WHITE);
	for (i=0; i<5; i++)
	  	gui_circle(lcddev.width/2-40+(i*15),lcddev.height/2-25+(i*13),ColorTab[i],15,1);
	HAL_Delay(1500);
}

/*****************************************************************************
 * @name       :void English_Font_test(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English display test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English_Font_test(void)
{
	DrawTestPage("英文显示测试");
	Show_Str(50,77,BLUE,YELLOW,"6X12:abcdefgh01234567",12,0);
	Show_Str(50,89,BLUE,YELLOW,"6X12:ABCDEFGH01234567",12,1);
	Show_Str(50,101,BLUE,YELLOW,"6X12:~!@#$%^&*()_+{}:",12,0);
	Show_Str(50,114,BLUE,YELLOW,"8X16:abcde01234",16,0);
	Show_Str(50,130,BLUE,YELLOW,"8X16:ABCDE01234",16,1);
	Show_Str(50,146,BLUE,YELLOW,"8X16:~!@#$%^&*()",16,0);
	HAL_Delay(1200);
}

/*****************************************************************************
 * @name       :void Chinese_Font_test(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chinese display test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Chinese_Font_test(void)
{
	DrawTestPage("中文显示测试");
	Show_Str(45,82,BLUE,YELLOW,"16X16:电子测试",16,0);
	Show_Str(45,102,BLUE,YELLOW,"24X24:中文测试",24,1);
	Show_Str(45,127,BLUE,YELLOW,"32X32:字体测试",32,1);
	HAL_Delay(1200);
}

/*****************************************************************************
 * @name       :void Pic_test(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picture display test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Pic_test(void)
{
	DrawTestPage("图片显示测试");
	//LCD_Fill(0,20,lcddev.width,lcddev.height-20,WHITE);
	Gui_Drawbmp16(50,90,40,40,gImage_qq);
	Show_Str(50+12,135,BLUE,YELLOW,"QQ",16,1);
	Gui_Drawbmp16(100,90,40,40,gImage_qq);
	Show_Str(100+12,135,BLUE,YELLOW,"QQ",16,1);
	Gui_Drawbmp16(150,90,40,40,gImage_qq);
	Show_Str(150+12,135,BLUE,YELLOW,"QQ",16,1);
	HAL_Delay(1200);
}

/*****************************************************************************
 * @name       :void Rotate_Test(void)
 * @date       :2018-08-09
 * @function   :rotate test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Rotate_Test(void)
{
	uint8_t i=0;
	uint8_t *Direction[4]={"Rotation:0","Rotation:90","Rotation:180","Rotation:270"};

	for(i=0;i<4;i++)
	{
	LCD_direction(i);
	DrawTestPage("屏幕旋转测试");
	Show_Str(40,35,BLUE,YELLOW,Direction[i],16,1);
	Gui_Drawbmp16(40,55,40,40,gImage_qq);
	HAL_Delay(1000);HAL_Delay(1000);
	}
	LCD_direction(USE_HORIZONTAL);
}

/*****************************************************************************
 * @name       :void Test_Dynamic_Num(void)
 * @date       :2018-11-13
 * @function   :Dynamic number test
 * @parameters :None
 * @retvalue   :None
******************************************************************************/
void Test_Dynamic_Num(void)
{
		uint8_t i;
	DrawTestPage("动态数字显示");
	POINT_COLOR=BLUE;
	srand(123456);
	LCD_ShowString(40,100,16,"PM2.5:      ug/m3",1);
	LCD_ShowString(40,120,16,"  TEP:      C",1);
	POINT_COLOR=RED;
	for(i=0;i<15;i++)
	{
		LCD_ShowNum(90,100,rand()%10000,5,16);
		LCD_ShowNum(90,120,rand()%50,5,16);
		HAL_Delay(500);
	}
}

lcd.h如下

#ifndef __LCD_H
#define __LCD_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m32u5xx_hal.h"

//LCD重要参数集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width;		//LCD 宽度
	uint16_t  height;		//LCD 高度
	uint16_t  id;			//LCD ID
	uint8_t   dir;			//横屏还是竖屏控制:0,竖屏;1,横屏。
	uint16_t  wramcmd;		//开始写gram指令
	uint16_t  setxcmd;		//设置x坐标指令
	uint16_t  setycmd;		//设置y坐标指令
	uint8_t   xoffset;
	uint8_t	  yoffset;
}_lcd_dev;

//LCD参数
extern _lcd_dev lcddev;	//管理LCD重要参数
/////////////////////////////////////用户配置区///////////////////////////////////
#define USE_HORIZONTAL  	 0 //定义液晶屏顺时针旋转方向 	0-0度旋转,1-90度旋转,2-180度旋转,3-270度旋转

//////////////////////////////////////////////////////////////////////////////////
//定义LCD的尺寸
#define LCD_W 240
#define LCD_H 320

//TFTLCD部分外要调用的函数
extern uint16_t  POINT_COLOR;//默认红色
extern uint16_t  BACK_COLOR; //背景颜色,默认为白色

/*-----------------LCD端口控制定义----------------*/
//QDtech全系列模块采用了三极管控制背光亮灭,用户也可以接PWM调节背光亮度
//直接操作寄存器可以提高LCD刷屏速率

//画笔颜色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RED        0XF81F
#define GRED 		0XFFE0
#define GBLUE		0X07F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BROWN 		0XBC40 //棕色
#define BRRED 		0XFC07 //棕红色
#define GRAY  		0X8430 //灰色
#define GRAY0       0xEF7D
#define GRAY1       0x8410      	//灰色1      00000 000000 00000
#define GRAY2       0x4208
//GUI颜色

#define DARKBLUE      	 0X01CF	//深蓝色
#define LIGHTBLUE      	 0X7D7C	//浅蓝色
#define GRAYBLUE       	 0X5458 //灰蓝色
//以上三色为PANEL的颜色

#define LIGHTGREEN     	0X841F //浅绿色
#define LIGHTGRAY     	0XEF5B //浅灰色(PANNEL)
#define LGRAY 			0XC618 //浅灰色(PANNEL),窗体背景色

#define LGRAYBLUE      	0XA651 //浅灰蓝色(中间层颜色)
#define LBBLUE          0X2B12 //浅棕蓝色(选择条目的反色)

/*----------SPI引脚控制----------------*/
void SPI_WriteByte(uint8_t Data);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DisplayOn(void);
void LCD_DisplayOff(void);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void LCD_SetCursor(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void LCD_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画点
void LCD_DrawLin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void LCD_DrawRect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void LCD_SetWindows(uint16_t xStar, uint16_t yStar,uint16_t xEnd,uint16_t yEnd);
void LCD_WriteReg(uint8_t LCD_Reg, uint16_t LCD_RegValue);
void LCD_WR_DATA(uint8_t data);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void LCD_WriteRAM(uint16_t RGB_Code);
uint16_t LCD_ReadRAM(void);
uint16_t LCD_BGR2RGB(uint16_t c);
void LCD_SetParam(void);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int16_t Data);
void LCD_direction(uint8_t direction);

//////////////////////////////////////////////////////////////////
/*GUI*/
//////////////////////////////////////////////////////////////////

void GUI_DrawPoint(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color);
void LCD_Fill(uint16_t sx,uint16_t sy,uint16_t ex,uint16_t ey,uint16_t color);
void LCD_DrawLin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void LCD_DrawRect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void Draw_Triangel(uint16_t x0,uint16_t y0,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
void Fill_Triangel(uint16_t x0,uint16_t y0,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
void Draw_Circle(uint16_t x0,uint16_t y0,uint16_t fc,uint8_t r);
void LCD_ShowChar(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fc, uint16_t bc, uint8_t num,uint8_t size,uint8_t mode);
void LCD_ShowNum(uint16_t x,uint16_t y,uint32_t num,uint8_t len,uint8_t size);
void LCD_Show2Num(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num,uint8_t len,uint8_t size,uint8_t mode);
void LCD_ShowString(uint16_t x,uint16_t y,uint8_t size,uint8_t *p,uint8_t mode);
void GUI_DrawFont16(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fc, uint16_t bc, uint8_t *s,uint8_t mode);
void GUI_DrawFont24(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fc, uint16_t bc, uint8_t *s,uint8_t mode);
void GUI_DrawFont32(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fc, uint16_t bc, uint8_t *s,uint8_t mode);
void Show_Str(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fc, uint16_t bc, uint8_t *str,uint8_t size,uint8_t mode);
void Gui_Drawbmp16(uint16_t x,uint16_t y,uint16_t w, uint16_t h, const unsigned char *p); //显示40*40 QQ图片
void gui_circle(int32_t xc, int32_t yc,uint16_t c,int32_t r, int32_t fill);
void Gui_StrCenter(int16_t x, int16_t y, uint16_t fc, uint16_t bc, uint8_t *str,uint8_t size,uint8_t mode);
void LCD_DrawFillRectangle(uint16_t x1, uint16_t y1, uint16_t x2, uint16_t y2);

//////////////////////////////////////////////////////////////////
/*tsstGUI*/
//////////////////////////////////////////////////////////////////
void DrawTestPage(uint8_t *str);
void Display_ButtonUp(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
void menu_test(void);
void Test_Color(void);
void Test_FillRec(void);
void Test_Circle(void);
void Test_Triangle(void);
void English_Font_test(void);
void Chinese_Font_test(void);
void Pic_test(void);
void Load_Drow_Dialog(void);
void Touch_Test(void);
void main_test(void);
void Rotate_Test(void);
void Test_Dynamic_Num(void);

#endif

font.h代码如下:

#ifndef __FONT_H
#define __FONT_H
//常用ASCII表
//偏移量32
//ASCII字符集
//偏移量32
//大小:12*6
//字体:Default
//逐行式,逆向(低位在前)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1206[95][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0x04,0x00,0x00},/*"!",1*/
{0x00,0x14,0x0A,0x0A,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0,0x00,0x14,0x14,0x3F,0x14,0x0A,0x3F,0x0A,0x0A,0x00,0x00},/*"#",3*/
...
};

//常用ASCII表
//偏移量32
//ASCII字符集
//偏移量32
//大小:16*8
//字体:Default
//逐行式,逆向(低位在前)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1608[95][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0x00,0x18,0x18,0x00,0x00},/*"!",1*/
{0x00,0x48,0x6C,0x24,0x1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0,0x00,0x00,0x24,0x24,0x24,0x7F,0x12,0x12,0x12,0x7F,0x12,0x12,0x12,0x00,0x00},/*"#",3*/
...
};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Index[2];
       char Msk[32];
}typFNT_GB16;

//字体取模:宋体常规小四
//逐行式,顺向(高位在前)
const typFNT_GB16 tfont16[]=
{
"电",0x00,0x00,0x01,0x00,0x01,0x00,0x1F,0xF0,0x61,0x0C,0x41,0x04,0x41,0x04,0x7F,0xFC,
0x41,0x04,0x41,0x04,0x41,0x04,0x7F,0xFC,0x01,0x00,0x01,0x02,0x01,0x02,0x01,0xFC,/*0*/
"电",0x00,0x00,0x01,0x00,0x01,0x00,0x1F,0xF0,0x61,0x0C,0x41,0x04,0x41,0x04,0x7F,0xFC,
0x41,0x04,0x41,0x04,0x41,0x04,0x7F,0xFC,0x01,0x00,0x01,0x02,0x01,0x02,0x01,0xFC,/*1*/
...
};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Index[2];
       char Msk[72];
}typFNT_GB24;
//字体取模:宋体常规小四
//逐行式,顺向(高位在前)
const typFNT_GB24 tfont24[]=
{
"深",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00,0x08,0x00,0x08,0x0C,0x7F,0xFC,0x04,
0x40,0x10,0x01,0xC8,0xA0,0x02,0x18,0x60,0x42,0x30,0x18,0x32,0x23,0x18,0x12,0xC3,
0x00,0x14,0x03,0x00,0x04,0x03,0x0C,0x04,0x7F,0xF0,0x08,0x0F,0x80,0x08,0x0B,0x40,
0x78,0x13,0x60,0x18,0x33,0x20,0x18,0x63,0x18,0x18,0x83,0x1C,0x19,0x03,0x08,0x18,
...
};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Index[2];
       char Msk[128];
}typFNT_GB32;
//字体取模:宋体常规小四
//逐行式,顺向(高位在前)
const typFNT_GB32 tfont32[]=
{
"字",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00,0x00,0x00,0x03,0x00,0x00,0x00,0x00,0xC0,0x00,
0x00,0x01,0xC0,0xC0,0x00,0x01,0x07,0xC0,0x00,0x01,0xFF,0x00,0x02,0x1F,0xFE,0x00,
0x07,0xF0,0x1C,0x00,0x07,0xC0,0x70,0x00,0x0F,0x00,0xE0,0x00,0x0E,0x03,0xF0,0x00,
0x1C,0x0F,0xF0,0x00,0x3C,0x0F,0x70,0x00,0x3C,0x00,0xE0,0x00,0x18,0x00,0xC0,0x00,
...
};

#endif

main.c代码如下: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4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SPI_HandleTypeDef hspi1;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HCD_HandleTypeDef hhcd_USB_OTG_HS;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ICACHE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CPD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B_OTG_HS_HCD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SPI1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System Power */
  SystemPower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ADC1_Init();
  MX_ICACHE_Init();
  MX_UCPD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B_OTG_HS_HCD_Init();
  MX_SPI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LCD_Init();

  Gui_StrCenter(0,112,GREEN,BLUE,"HELLO EEWorld",16,1);//居中显示
  Show_Str(70,146,BLUE,YELLOW,"HELLO EEWorld(^_^)",16,0);
  HAL_Delay(2000);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main_test(); 		//测试主界面
		menu_test();     //3D菜单显示测试
		Test_Color();  		//简单刷屏填充测试
		Test_FillRec();		//GUI矩形绘图测试
		Test_Circle(); 		//GUI画圆测试
		Test_Triangle();    //GUI三角形绘图测试
		English_Font_test();//英文字体示例测试
		Chinese_Font_test();//中文字体示例测试
		Pic_test();			//图片显示示例测试
		Test_Dynamic_Num(); //动态数字显示
		Rotate_Test();   //旋转显示测试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if (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RCC_OSCILLATORTYPE_M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RCC_OscInitStruct.MSICalibrationValue = RCC_M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M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BOOST = RCC_PLLMBOOST_DIV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3;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VCIRANGE_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PCLK3;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Power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
  HAL_PWREx_EnableVddIO2();

  /*
   * Switch to SMPS regulator instead of LDO
   */
  if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SMPS_SUPPL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PWR */
/* USER CODE END PWR */
}

/**
  * @brief ADC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0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1 */

  /** Common config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1;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4B;
  hadc1.Init.GainCompensation = 0;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1.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1.Init.TriggerFrequencyMode = ADC_TRIGGER_FREQ_HIGH;
  hadc1.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hadc1.Init.LeftBitShift = ADC_LEFTBITSHIFT_NONE;
  hadc1.Init.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 ADC_CONVERSIONDATA_DR;
  hadc1.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3;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5CYCLE;
  sConfig.SingleDiff = ADC_SINGLE_ENDED;
  sConfig.OffsetNumber = ADC_OFFSET_NONE;
  sConfig.Offset = 0;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2 */

}

/**
  * @brief ICACHE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ICACHE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0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1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1 */

  /** Enable instruction cache in 1-way (direct mapped cache)
  */
  if (HAL_ICACHE_ConfigAssociativityMode(ICACHE_1WA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ICACHE_Enab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2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2 */

}

/**
  * @brief SPI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SPI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SPI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1_Init 0 */

  SPI_AutonomousModeConfTypeDef HAL_SPI_AutonomousMode_Cfg_Struct = {0};

  /* USER CODE BEGIN SPI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1_Init 1 */
  /* SPI1 parameter configuration*/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TXONLY;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0x7;
  hspi1.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ENABLE;
  hspi1.Init.NSSPolarity = SPI_NSS_POLARITY_LOW;
  hspi1.Init.FifoThreshold = SPI_FIFO_THRESHOLD_01DATA;
  hspi1.Init.MasterSSIdleness = SPI_MASTER_SS_IDLENESS_00CYCLE;
  hspi1.Init.MasterInterDataIdleness = SPI_MASTER_INTERDATA_IDLENESS_00CYCLE;
  hspi1.Init.MasterReceiverAutoSusp = SPI_MASTER_RX_AUTOSUSP_DISABLE;
  hspi1.Init.MasterKeepIOState = SPI_MASTER_KEEP_IO_STATE_DISABLE;
  hspi1.Init.IOSwap = SPI_IO_SWAP_DISABLE;
  hspi1.Init.ReadyMasterManagement = SPI_RDY_MASTER_MANAGEMENT_INTERNALLY;
  hspi1.Init.ReadyPolarity = SPI_RDY_POLARITY_HIGH;
  if (HAL_SPI_Init(&hspi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SPI_AutonomousMode_Cfg_Struct.TriggerState = SPI_AUTO_MODE_DISABLE;
  HAL_SPI_AutonomousMode_Cfg_Struct.TriggerSelection = SPI_GRP1_GPDMA_CH0_TCF_TRG;
  HAL_SPI_AutonomousMode_Cfg_Struct.TriggerPolarity = SPI_TRIG_POLARITY_RISING;
  if (HAL_SPIEx_SetConfigAutonomousMode(&hspi1, &HAL_SPI_AutonomousMode_Cfg_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SPI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SPI1_Init 2 */

}

/**
  * @brief UCPD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CPD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CPD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CPD1_Init 0 */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LL_APB1_GRP2_EnableClock(LL_APB1_GRP2_PERIPH_UCPD1);

  LL_AHB2_GRP1_EnableClock(LL_AHB2_GRP1_PERIPH_GPIOB);
  LL_AHB2_GRP1_EnableClock(LL_AHB2_GRP1_PERIPH_GPIOA);
  /**UCPD1 GPIO Configuration
  PB15   ------> UCPD1_CC2
  PA15 (JTDI)   ------> UCPD1_CC1
  */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L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L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UCPD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CPD1_Init 1 */
  /* USER CODE BEGIN UCPD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CPD1_Init 2 */

}

/**
  * @brief USART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1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1.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1.Init.ClockPrescaler = UART_PRESCALER_DIV1;
  huart1.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TxFifoThreshold(&huart1, UART_T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huart1, UART_R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DisableFifoMode(&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2 */

}

/**
  * @brief USB_OTG_HS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SB_OTG_HS_HCD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B_OTG_HS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B_OTG_HS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B_OTG_HS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B_OTG_HS_Init 1 */
  hhcd_USB_OTG_HS.Instance = USB_OTG_HS;
  hhcd_USB_OTG_HS.Init.Host_channels = 16;
  hhcd_USB_OTG_HS.Init.speed = HCD_SPEED_HIGH;
  hhcd_USB_OTG_HS.Init.dma_enable = DISABLE;
  hhcd_USB_OTG_HS.Init.phy_itface = USB_OTG_HS_EMBEDDED_PHY;
  hhcd_USB_OTG_HS.Init.Sof_enable = DISABLE;
  hhcd_USB_OTG_HS.Init.low_power_enable = DISABLE;
  hhcd_USB_OTG_HS.Init.use_external_vbus = ENABLE;
  if (HAL_HCD_Init(&hhcd_USB_OTG_HS)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B_OTG_HS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SB_OTG_HS_Init 2 */

}

/**
  * @brief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1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1 */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CD_CS_GPIO_Port, LCD_CS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CD_BL_GPIO_Port, LCD_BL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ED_RED_GPIO_Port, LED_RED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UCPD_DBn_Pin|LED_BLUE_Pin|LCD_RST_Pin|LCD_DC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USER_BUTTON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USER_BUTTON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USER_BUTTON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LCD_CS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CD_CS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LCD_C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LCD_BL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CD_BL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LCD_B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UCPD_FLT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UCPD_FLT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UCPD_FL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LED_RED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RED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ED_RE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LED_GREEN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GREEN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ED_GREEN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UCPD_DBn_Pin LED_BLUE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UCPD_DBn_Pin|LED_BLUE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LCD_RST_Pin LCD_DC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CD_RST_Pin|LCD_DC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2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2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网友:
l三个程序cd.c、lcd.h、font.h码的代码确实够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