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Cyclone IV FPGA配置完成前引脚输出高电平?

楼主:
最近在用这款FPGA,通过一些引脚控制外设的电源,在FPGA上电还没有配置完成时这些引脚输出高电平(不是高阻态)造成外设提前上电。FPGA的CONF_DONE释放后(配置完成)这引起引脚才能正常工作。

这种情况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这种情况是你外部电路设计的毛病,不是FPGA的问题,你应该是FPGA IO低电平外部设备才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你外部电路设计的毛病,不是FPGA的问题,你应该是FPGA IO低电平外部设备才供电。

那样需要加反向,比较麻烦。问题 解决了,按照网上的说法,FPGA引脚加一个外接下拉电阻。缺点是功耗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