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后级接入变压器会怎么样?

楼主:
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变频器输出接上变压器,能否实现变压器的功能,有几个问题请教?
1、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波形是PWM波,电流波形是近似的锯齿形正弦波,这样的波形加到变压器的原边,对变压器有什么影响?
2、变频器的PWM电压波形,近似的正弦波形,变压器的原理要求磁通量变化的正弦变化,主要是变频器的电流影响变压器,在电流波形如此大的谐波下,变压器的温升会很高,这会如何决定变压器的选择?
3、变频器的三相输出,按照星角接方法应该是星接,是从一个源点取电?

网友A:
变频器后级接入变压器会怎么样?,变频器后面一般是控制电机的吧

后级会有高次谐波,对变压器会有很大危害,从而影响电机。

楼主近期帖子关注对多的是变频器的问题,应该工作中接触不少变频器,可以试验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后级接入变压器会怎么样?,变频器后面一般是控制电机的吧 后级会有高次谐波,对变压器会有很大危 ...

感谢回答,刚入门变频器,最近也是想了很多问题,也看见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就是电机都是380V的,变频器有380、660、1140等,如果是660或1140的变频器,就不能直接接到电机上,使用的办法是接到降压变压器中转一下再接到电机,就是这个过程有一些不理解。

网友:
【变频器后级接入变压器会怎么样?】

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

《电机学》除了要讲直流电机,交流电机……外,在教材的开始总要讲变压器。可见变压器和交流电动机本来是一类。

网友B:
怎么样的原因是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是PWM波,不是电网的正弦波,我当然知道变频器当然可以后级接入变压器,无非就是过流短路过热烧毁几种情况,主要问的是如何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的原因是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是PWM波,不是电网的正弦波,我当然知道变频器当然可以后级接入变压器,无 ...

你的交流电动机,本来是接入工频交流电网的,施加到交流电动机上的电压,接电网时是正弦波,接变频器时PWM波。你的电动机烧毁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的原因是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是PWM波,不是电网的正弦波,我当然知道变频器当然可以后级接入变压器,无 ...

【我当然知道变频器当然可以后级接入变压器,无非就是过流短路过热烧毁几种情况】

你【当然】知道?

网友: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波形是PWM波,电流波形是近似的锯齿形正弦波,这样的波形加到变压器的原边,对变压器有什么影响?我有机会去测试一下。

网友:
我说的那几种情况是最坏的情况,但是实际中我看到变频器输出接到变压器这样使用了?

网友: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波形是PWM波,电流波形是近似的锯齿形正弦波】

变频器中电流波形与负载类型有关。如果变频器带电阻性负载,那么电流波形与电压波形相同,也是PWM波。带电阻-电感性负载时才会产生锯齿波电流。

网友: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波形是PWM波,电流波形是近似的锯齿形正弦波】

变频器后接入变压器,变压器中的电流可不一定是锯齿波。

网友:
【主要是变频器的电流影响变压器,在电流波形如此大的谐波下,变压器的温升会很高】

变频器中电流波形,前面已经说过,是由负载决定的。也就是说,负载影响变频器而不是变频器影响负载。你没有理由说变压器中电流波形含有很多谐波,更没有理由说变压器的温升会很高。

网友:
我有问题,变频器的工作过程可以说是交流转换成直流电压,直流再逆变成需要频率的交流电压输出了,应当输出的正弦波,逆变出来的交流电压资料上介绍都是正弦波。

电机用的三相交流电,三个相线的电压是有相位差120度,才能在电机的定子里面形成旋转磁场,带动转子转换成机械能了。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波形是PWM波,是高频的方波了,不同相的方波有相位差吗

网友:
设计额定电压220V的变压器,你硬要接到380V上用,当然变压器会严重发热,但额定电压380V的变压器接到220V上,发热反而会比用在380V上时小一些。

网友:
美国和中国电气化铁路使用的电压相同,都是25kV单相交流电,但美国使用60Hz,中国使用50Hz。美国生产的电力机车就不能直接用在中国铁路上——虽然轨距相同,但设计用于60Hz的变压器用在50Hz上会发热。反过来,设计用于50Hz的变压器用在60Hz上就没有多大关系。60Hz变压器用于50Hz发热是因为频率降低,而不是什么【电流波形如此大的谐波下,变压器的温升会很高】。

网友:
电机绝大部分是三相电机,电机的工作关键就是三相电形成旋转磁场,磁力线切割转子的短路环产生电流,电流同时在切割磁力线就产生力带动转子运动了。因此三相电的关键是三相电之间有相位差能形成旋转磁场了,这样三相电是不是正弦波应该关系不大了。

另外就是电机的磁性材料是硅钢片,适用于低频,如果是几百Hz的方波电机的转换效率如何呢。

三相50Hz的380V电源,电机的最高转速 是两极电机3000rpm, 电机的设计生产及相应的国标应该是在几十年前就制定的成熟产品,电机的轴承是有最高转速限制,因此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是限制的了。

网友:
振动动的功放是开关管的D类放大器,功放管经过滤波后输出,音频电压了。

我有次维修功放部分,维修好后,没有找到滤波器,我就直接把功放的输出50K的方波信号接在大功率的喇叭上,输入信号就是歌曲,结果喇叭放出好听的声音了。就是不经过滤波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