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车规MCU FM33FT0A 系列】--LVGL移植

楼主:
        开发板 MCU 型号FM33FT056A,Code Flash 384KB,RAM32KB,移植lvgl RAM略偏小,移植时要注意些裁剪。

一.了解LVGL及库准备

1.了解LVGL

        LVGL全称Light and Versatile Graphics Library,轻量化和多功能的图形库,遵循MIT开源许可协议,具有以下特性(what LVGL can do for you)。

(1)对硬件的要求
CPU:16、32、64位
主频:推荐16 MHz
Flash/ROM空间: > 64 kB (推荐180 kB)
RAM空间: 8 kB (推荐24 kB)
C99语法

(2)功能特性
控件:支持30多种控件
显示设备:支持任意分辨率屏幕
输入设备:在同一个屏幕上支持多个输入设备

2.lvgl代码库准备

在github上获取V8.3版本,https://github.com/lvgl/lvgl/tree/release/v8.3

二.LVGL移植与代码编写

1.使用到src、demo里的文件,example里的例子可以作为界面设计参考。下面是移植好后工程文件结构目录。

图1:文件结构

2.disp_init(void)里填上LCD驱动初始化。我这里用到硬件spi,速度较软件spi明显快

3.lv_port_disp_init里选择LVGL buffer,我这里选1单buffer,把另外两个屏蔽掉

4.更改disp_flush函数

/*Flush the content of the internal buffer the specific area on the display
 *You can use DMA or any hardware acceleration to do this operation in the background but
 *'lv_disp_flush_ready()' has to be called when finished.*/
static void disp_flush(lv_disp_drv_t *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 area, lv_color_t * color_p)
{

    if(disp_flush_enabled)
	{
        /*The most simple case (but also the slowest) to put all pixels to the screen one-by-one*/
        #if 0
        //SDK自带
        // int32_t x;
        // int32_t y;
        // for(y = area->y1; y <= area->y2; y++) {
        //     for(x = area->x1; x <= area->x2; x++) {
        //         /*Put a pixel to the display. For example:*/
        //         /*put_px(x, y, *color_p)*/
        //         color_p++;
        //     }
        // }
        #else

        uint16_t x,y;
        for(y = area->y1; y <= area->y2; y++)
        {
            for(x = area->x1; x <= area->x2; x++)
            {
                /*Put a pixel to the display. For example:*/
                /*put_px(x, y, *color_p)*/
                // Gui_DrawPoint(x,y,color_p->full);
                Gui_DrawPoint(x,y,lv_color_to16(*color_p));
                color_p++;
            }
        }

        #endif
    }

    /*IMPORTANT!!!
     *Inform the graphics library that you are ready with the flushing*/
    lv_disp_flush_ready(disp_drv);
}

5.增加LVGL时间节拍。这里创建一个1ms定时器,在定时中断里加lv_tick_inc(1);

6.lv_port_disp.c里定义屏幕像素尺寸

#define MY_DISP_HOR_RES     DISPLAY_HOR_PIXEL
#define MY_DISP_VER_RES     DISPLAY_VER_PIXEL

7.在Gui\lv_conf.h定义lvgl内存分配大小,我这里定义12KB,整个工程编译用了28KB RAM

8.在main函数里初始化

int main(void)
{

    /* 使能IWDT */
    IWDT_Init(FL_IWDT_PERIOD_4000MS);

    /* Initialize FL Driver Library */
    /* SHOULD BE KEPT!!! */
    FL_Init();

    /* 使能SVD, 阈值4.157V(falling)~4.257V(rising) */
    SVD_Init(SVD_MONTIOR_VDD, FL_SVD_WARNING_THRESHOLD_GROUP11, FL_SVD_REFERENCE_1P0V);
    /* 确认SVD监测结果是否高于阈值,如否则持续等待 */
    while(false == SVD_Result_Confirmed(SVD_HIGHER_THRESHOLD, 2000U/*us*/));

    /* 使能BOR */
    RMU_BOR_Init(FL_RMU_BOR_THRESHOLD_2P00V);

    MF_Config_Init();

    printf("All Peripher init finish\r\n");

	//lvgl
    LPTIM16_Init();

	FL_IWDT_ReloadCounter(IWDT);
	lv_init();					// lvgl初始化,如果这个没有初始化,那么下面的初始化会崩溃
	lv_port_disp_init();		// 显示器初始化

	//lv_port_indev_init();		// 输入设备初始化(如果没有实现就注释掉)
	//lv_port_fs_init();		// 文件系统设备初始化(如果没有实现就注释掉)

    lv_ex_label_1();

    while(1)
    {
        /* 清狗 */
        FL_IWDT_ReloadCounter(IWDT);

        /* 电源掉电监测处理 */
        PowerDownMonitoring();

		lv_task_handler();

    }
}

9.在lv_ex_label_1();添加界面.这里简单写个,对lvgl插件学习也是需要不断实践

void lv_ex_label_1(void)
{

        lv_obj_t* btn = lv_btn_create(lv_scr_act());
        lv_obj_set_pos(btn, 100, 60);
        lv_obj_set_size(btn, 80, 40);
        lv_obj_t* label = lv_label_create(btn);
        lv_label_set_text(label, "Button");
        lv_obj_center(label);

    printf("Create gui\r\n");

         当然,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踩过些坑,通过实践得以解决,以此掌握lvgl的移植与初步界面设计。

三.编译烧录,查看效果

图2:界面显示效果

        可以看到创建的按钮,以及自带的CPU使用及帧率情况,至此实现lvgl的移植与初步显示。

网友:
保持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