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DA14531手环(仿小米手环4/5)开发套件】配套 之 四:嘉立创SMT下单省钱秘笈

楼主:
PS:

我突然想到,如果你也和我一样,苦嘉立创SMT下单换料费久矣。

贵的不说,至少对于RC等一盘下来也就二三十块的元件,

如果你有需要,

我认为,我有一个GOOD IDEA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账户——

比如我这个账户,然后购买整盘,共享减免换料费的机会——以我的名义下单就好了

——当然,如果你本身拥有的私有库足够多,你肯让我加入你的名义下单,我也很乐意

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和兴趣,请与我联系

手机+微信同号:18898425015

网友:
        年后,慢慢地,菊友把板子画好了,满心欣喜地准备可以嘉立创下单了,谁知道——

        嘉立创PCB下单我是下多了,但由于本次的板子上,为了尽可能使板子的面积、厚度都做的很小,所以,除了MCU是QFN以外,实际上,连三极管,我用的都是DFN封装......

        加之,此前,压根就没有过SMT经验——无论是嘉立创还是嘉立创之外,所以,当第一批,下单5 PCS的时候,价格居然超乎意料地高,这让我瞬间破防。

        于是,只得开始仔细研究嘉立创SMT的价格明细,并由此,开启了一波丧心病狂的狂改,在这一波修改中,我也就基本学会了怎么用嘉立创EDA,从原理图到PCB,一下全治好了~~

        所以,在前面发了三个关于环境搭建和基础的FreeRTOS移植外,我决定相对简单写一下 嘉立创SMT下单省钱秘笈

网友: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SMT下单的价格明细。

从上述的价格明细,我们可以看出,SMT的价格明细,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分为好几项,其中,有一些是固定的,有一些则是随着所使用的元件属于什么类型——这其实是和嘉立创当前的SMT产线现状有关,我们当然没办法要求嘉立创

的SMT迅速朝着我们更便宜的方向发展,也不能逼着人家赔钱支持吾等个人、小微企业的创业事业。

因此,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根据现有状况,去尽可能让我们的器件选型和PCB布线选择,来尽可能降低SMT价格。

——实际上,我也考虑过嘉立创之外的SMT。

其中包括,一直在PCB打样领域和嘉立创叫板的捷配,然而,从他们给我的反馈来说,嘉立创的SMT价格明细虽然构成复杂,但起码我们

还有较大的选择和调整空间——最重要的,就是在器件的选型方面。

而捷配方面则显得粗糙很多——它更像其他、传统的SMT小厂,基本上,在开机费——或者其他,它说或者不说,总之,对于小数量的打样,

人家总要有做一单的低消,否则谁都受不了。

因此,以我长期以来对嘉立创的使用习惯——当然,SMT这是头一次(实际上最近我已经就着同一个板子修改了三次,提交了两次,都取消了,目前

在等待第三次的PCB审核通过,但因为我是凌晨12点左右才提交的,所以估计只能等明天睡醒才能通过了,PCB审核不通过,是没办法提交SMT的)

所以,我基本认为,嘉立创将会不断优化其SMT的贴片工艺,会让成本更加的低。

毕竟,它把价格明细细分的这么细,这本身就是一种为了进一步拆解价格的行为。

网友:
价格第一杀手——换料费

        先关注重点——如何节省SMT换料费

         立创的SMT,首先要说一件事情——嘉立创SMT元件商城 VS 立创商城

         以前一般,选料,我都会在立创商城,然而,现在开始,如果你考虑要用立创的SMT,那么,你从此最好去嘉立创SMT元件商城——这不是一个商城。

        双方价格,不能说谁比谁低,但往往,差别不是特别大——

        意思就是说,对于一两毛钱以内,甚至是电阻电容这种还不够1分钱或者最多1分两分钱的元件而言,如果你只是先考虑短期内5片或者顶多30片,100片的小批量SMT而言。

        这个小差别引起的绝对单价,还小于你的换料费。

经济型和标准型

         这里,先说经济型和标准型,无他。

       因为,首先,标准型,上来工程费起步就是150,而经济型只要50(5片,多了可能会贵点)——如前所述,对于小量的打片,这100的差价,对总价影响举足轻重——

       即使你打30片,你每片的成本就得多3块3.

       此外,标准型的钢网是要另外收费的

       这同样涉及在SMT元件商城里选元件,有一些元件,指定只能用标准型,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另一方面,对于一般的双层板,你也尽量不要两面放器件,因为,如果两面都有器件,那就不能用经济型,也是指定只能标准型

基础库 VS 扩展库

       这个前面都提过,就不再提。

       最头疼的问题其实是,一般来说,像 RC来说还是比较好替换,多个标称值,乃至0402 到0805相对都比较好换。

       对于电感,也还好点,只是标称值可选就少了——不过,老实说,电感本身一般用的就不多。

       但是,对于一些类似三极管等,尤其是你又对封装大小有要求时,一般就很难实现基础库平替了。

*RC件,可以考虑通过整盘购买来实现(平均角度而言)节省换料费

         对于一部分标称值的电容和大多数的电感,也许是因为它们相对用量少,所以,对于部分电容(比如我用到的1.8pF,2.4pF——因为它涉及的是

蓝牙天线的阻抗匹配,因此我不能随意调整它的容量,何况,对电容而言,100pF以下的容值,就没正经基础库器件)

       那么,这个时候,如何节省换料费呢?

       好办法是,整盘购买。

       为什么呢?

       大多数RC贴片件,价格非常便宜,即使一盘10000 PCS,价格大多数在30多块左右——这是电容,电阻可能更便宜,十几块都有可能。

       而我们知道,每一款物料的换料费是20块,但如果你整盘购买,这颗料你就可以享受一次减免到5块的优惠(也就是减少15块)。对于大多数情形来说,

       我们每个板子至少打两次——第一次,就像我现在这样,5 PCS这是必须的,因为你至少要验证板子是否正确。

       而此后,你总是需要再打一次稍微多一点的板子,比如30 PCS ,200 PCS,甚至更多。

       而对于整盘大概只要 30多块的 R C件来说,这两次减免的换料费 15*2,基本就足以抵掉这一整盘的物料费。

*PCS和次数的问题——

        如果后面你这个板子可以量产,那里将打印更多次或者更大的数量——换料费,是以每一次SMT打样和每一颗料来计算的,数量越多,平均来说,均摊到

      每PCS的平均价格就会更低——

      当然——

  、

    当你的数量大的时候,例如,30 PCS,甚至远超1000 PCS的时候,你还要SMT时,它可能会对你的板子有各种各样奇怪的限制——

比如说,我就发现,只有不超过100,世纪就是只能50 PCS

        只有这个时候,它才不限制你的板材尺寸大小——有人可能会奇怪,这有什么限制呢?

        其实很简单,因为PCBA尺寸更大一些的时候,你就不得不使用 标准型,而不能使用经济型了——

        当然,当数量这么大的时候,标准型增加的 100 工程费(50~150)可能会慢慢被拉平均——这个时候,就看你根据实际情况,慢慢摸索怎样更便宜了。

        比如说,你可以分成几单——可是,分成几单,你的换料费可能就会高,所以,嘉立创的价格明细分的很细很细,虽然对于做报价非常麻烦——

        但是,的确就比较灵活,对于节省最后的总体花费而言,至少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例如——

        与这个数量有关的,其实还有不同油墨的选择——有时候我其实很喜欢白色或者红色,但颜色不同,限制更多,比如这次,为了速度和整体价格的平衡,我就

        选择了很一般的绿色。

        你看,瞬间,交期长了,而且价格也瞬间增加了几百块钱。

        其实,原来在这个地方,我还看到一个不同颜色和板子数量限制的图表,但现在我找不到了。

        总之,嘉立创下单,是一个相当费时间,但也足够灵活省钱的过程,需要一点点仔细看!

整盘VS邮寄

       邮寄但仍然跑不了20块换料费——经济型收20块,标准型少点,收8块

       而且还得在贴之前邮寄到位,否则,就要加收5块的邮寄处理费——不过这个,嘉立创给你提供了一个还挺温馨的方式,它会让你在邮寄到位后才提示你给SMT订单付款,如此,就可以回避掉这个5块的邮寄处理费。

       因此,邮寄方式,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回避换料费,但面对一些SMT上,即使你想买也没有,只能订单的,那你就没办法。

       ——因为,像MCU等,你要拿下一盘,压力实在太大。

       另一方面,对于SMT物料整盘买,然后共享库存,其实我相信这是一件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因为,即使是使用别人的共享物料,如果是扩展库,你仍然要给那20块换料费——

当然,如果说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如果这个料原来嘉立创没有库存,那么,起码你还可以回避邮寄。

        邮寄,大多数时间,是要另外采购,费时费力,还费运费。

        另外,即使你要从嘉立创订货,那这个时间就不好说了~~

网友A:
大佬,这经验真是时间总结出来的呀,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经验真是时间总结出来的呀,感谢分享!

是啊,我也是头一次SMT,全网第一次——无论嘉立创还是其他家。

所以完全没经验——其实用EDA画板子,除了十来年前用protel99 se画过几次后,我也是头一次画板子了。

所以这几天为了这事,基本时间全花在上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也是头一次SMT,全网第一次——无论嘉立创还是其他家。 所以完全没经验—&mda ...

看大佬的头像,非常帅气的小伙呀,期待你分享大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大佬的头像,非常帅气的小伙呀,期待你分享大作!

好的,感兴趣的话,到时候支持购买~~哈哈

网友:
辛昕真的是一步一步都讲的非常详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感兴趣的话,到时候支持购买~~哈哈

一定一定呀,要不要先付款呀,必须体验一下。

网友C:
感谢分享,以前都直接选的默认的,公司能报,就没在意,原来说道挺多啊

网友:
辛苦了辛苦了。 嘉立创smt省钱秘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一定呀,要不要先付款呀,必须体验一下。

那倒不用,平生老夫最痛恨这种所谓的预售——

我们主打一个真诚,也不急了,目前主要时间也就卡在订购DA14531的时间上,预计有个一周十天的,这事就能到手了——

到时候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只可惜我的淘宝店目前被封了,估计要下个月中才能重开——

不过不要紧,从微信红包到暂时寄卖,没有什么是我想不到的~~

给我一个星期到十天的时间,等等吧~

不过第一批,我只有5PCS,估计能卖的最多也就两三块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以前都直接选的默认的,公司能报,就没在意,原来说道挺多啊

诶~~

掏自己的钱,就得扣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一定呀,要不要先付款呀,必须体验一下。

接下来,我会把具体的进一步也截图发出来~~~

网友:
补充:只要一旦没付款,减免换料费啥的——其实,都是可以的

       此前,我提过,对于整盘也只需要30多块的贴片电容来说,只要有2次——而靠谱点的活,你基本都跑不了两次 PCB+SMT

那么,这整盘的钱,基本可以换成私有库存,而避免掉白白损失的换料费——

        当然,仔细算一算,每一次减免15块,而买一盘换回来的300块换料费,大体上,可以用20次——

        然而——出于不同物料到位时间的关系——

        比如,我同一天,同一时刻购买的两盘电容,然而不知为何,2.4pF这款瞬间就到位了,付款后大概也就过了一小会吧,所以我在SMT下单时可以直接减免。

然而,1.8pF却等了两天,直到今天——

        此前,我为此咨询了,嘉立创SMT下单的客服,说,这样在我下单后,在我实际付款——等待我邮寄——但其实也是从立创商城下单订货的

DA14531到位至少还要5个工作日(昨天付款的,昨天开始算,现在是4个工作日)。

        我问,在DA14531到位我最终实际付款SMT订单之前,我还可不可以重新修改,就是再用上这个15块的减免?

        客服小姐姐的回复是不可以

然而,实际上,是可以的,实测已经减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技术内容,实用价值非常大,值得收藏学习

网友:
额,订货的 DA14531比预期的到位时间块!

已经付款下单,估计下周一搞不好都能到!

网友:
预计明晚此时完成生产,可发货!

和我最新预期的下周一拿到手接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一定呀,要不要先付款呀,必须体验一下。

板子出来了~~

发新帖了,欢迎去抢占沙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出来了~~ 发新帖了,欢迎去抢占沙发

老板这么快呀,我去看看,你不帖个链接,我直接飞过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