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U5A5ZJ-Q开发板】第7帖 DAC简单测试1

楼主:
DAC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的缩写。数模转换器。又称D/A转换器,简称DAC,是指将离散的数字信号转换为连续变量的模拟信号的器件。

典型的数字模拟转换器将表示一定比例电压值的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

看下STM32的DAC_OUT的参数

工程配置,直接输出选择 “Connected to external pin only” 表明 DAC 的输出将直接连接到微控制器的一个外部引脚。这允许DAC产生的模拟信号能够直接输出到微控制器外部,以驱动外部设备或系统,如音频设备、电机控制器等。

         HAL_DAC_SetValue(&hdac1, DAC_CHANNEL_1,DAC_ALIGN_12B_R, 2048);

         HAL_DAC_Start(&hdac1, DAC_CHANNEL_1);

         HAL_DAC_SetValue(&hdac1, DAC_CHANNEL_2,DAC_ALIGN_12B_R, 0);

         HAL_DAC_Start(&hdac1, DAC_CHANNEL_2);

用万用表测试电源供电电压VCC=3.318V

DAC缓冲关闭  设置成0     万用表检查输出 0V

         设置成4095   万用表检测输出电压值为3.311V

DAC缓冲开启  设置成0     万用表检查输出 40mv

         设置成4095   万用表检测输出电压值为3298mv

基本符合手册里的参数

网友:
基本符合手册里的参数就是测试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