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cblayout多层板内层有些人用的是平面分割,有些人是直接画铜皮,想问下平面分割...

楼主:
1.pcblayout多层板内层有些人用的是平面分割,有些人是直接画铜皮,想问下平面分割或者是直接画铜皮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2.Dielectric-----电介质层的作用?为什么添加删除层后会多几个Dielectric 这样的层?

网友:
平面分割或者是直接画铜皮应该也是和外层的布局有关,不同地之间,或者有隔离的部分就会让布局进行分割,内层也要保持

网友:
1.pcblayout多层板内层有些人用的是平面分割,有些人是直接画铜皮,只是不同的方法,不同选择而已,平面分割占用资源少一些,直接画铜皮简单直接,所见即所得。

2.层与层之间都有电介质层可能是一种也可能是几种电介质层压合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pcblayout多层板内层有些人用的是平面分割,有些人是直接画铜皮,只是不同的方法,不同选择而已,平面分 ...

关键添加层后  把添加的层删掉  为啥这个层不会同步被删除呢